码垛之后,定位精确分拣怎么实现?

楼主(2016-03-18):
描述:一个空间内,通过智能设备码垛物品。根据人为需要,发出指令,让智能设备从码垛中找出需要的物品。比如:物品有A~Z,设备进行无序的摆放。发出指令,需要C物品,机器可以准确的在码垛中定位并将物品分拣到面前。
求教各位朋友,怎么实现?如果有具体的产品及相关的技术,请详谈。
不知道这个帖子发在这个板块是不是合适,请版主见谅!

网友A:
简单的说:先给每个物品编码,取货时按照编码去寻址。

网友B:
要在入库前,进行编码设置,然后再找的时候,读码就可以了、

网友C(2019-11-29):
首先可以从物品入手:A-Z物品区别,比如颜色,形状,大小。颜色:不同的颜色可以通过颜色识别区分。

网友C:
其次;采用不同的位置,即区域规划可以快速定位。

网友C:
可以采用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