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怎么模拟I2C总线

楼主(2016-03-18):
用51单片机怎么模拟I2C总线。求教

网友A:
#include <intrins.h>//其中的_nop_();可以实现短暂延时
#include <STC15F2K60S2.H>

//定义I2C总线
sbit SCL = P1^0;//时钟线
sbit SDA = P1^1;//数据线

//函数声明
void IICdelay();//短暂延时
void IICinit();//总线初始化
void IICstart();//产生起始信号
void IICstop();//产生停止信号
unsigned char SlaRes();//从设备应答
void MasRes();//主设备应答
void NoRes();//主设备不应答
void IICwrite(unsigned char iicdata);//写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read();//读一个字节
void IIC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DeviceAddress, 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向I2C设备读写一个字节数据,WriteOneByte
unsigned char IICReadOneByte(unsigned char DeviceAddress,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ess);//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2C通信使用delay()函数
//一个_nop_()延时1us,总线要求延时大于4.7us
//单片机频率执行周期不同时按实际需要修改
void IIC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总线初始化
//将总线都拉高以释放总线
void IICinit()
{
        SCL = 1;
        IICdelay();
        SDA = 1;
        IICdelay();
}

//启动信号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定义为启动信号
void IICstart()
{
        SDA = 1;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DA = 0;
        IICdelay();
}

//停止信号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定义为停止信号
void IICstop()
{
        SDA = 0;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DA = 1;
        IICdelay();
}

//应答信号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被从设备拉为低电平表示应答
//其中(SDA == 1)&&(i<255)表示若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收到从器件的应答则主器件默认从器件已经收到数据而不再等待应答信号
unsigned char SlaRes()
{
        unsigned char i = 0;

        SCL = 1;
        IICdelay();
        while(SDA)
        {
                i++;
                if(i > 254)
                {
                        IICstop();
                        return 1;
                }
        }
        SCL = 0;
        IICdelay();

        return 0;
}

//由主设备发出应答
//从设备在发送完一字节后将SDA拉高(SDA被释放),主设备将SDA拉低产生应答
void MasRes()
{
        SDA = 0;//直接将SDA拉低,再操纵SCL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CL = 0;
        IICdelay();
}

//主设备不应答
void NoRes()
{
        SDA = 1;//SDA高电平为不应答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SCL = 0;
        IICdelay();
}

//写入
//表示将temp左移一位,最高位将移入PSW寄存器的CY位中,然后将CY赋给SDA进而在SCL的控制下发送出去
//最后将SDA拉高,以等待从设备产生应答
void IICwrite(unsigned char iic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icdata = iicdata << 1;
                SCL = 0;
                IICdelay();
                SDA = CY;
                IICdelay();
                SCL = 1;
                IICdelay();
        }
        SCL = 0;
        IICdelay();
        SDA = 1;
        IICdelay();
}

//读出
//串行接受一个字节时需将8位一位一位地接受,然后再组合成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IICread()
{
        unsigned char i, k;
        SCL = 0;
        IICdelay();
        SDA = 1;
        IICdelay();
        for(i=0; i<8; i++)
        {
                SCL = 1;
                IICdelay();
                k = (k<<1)|SDA;
                SCL = 0;
                IICdelay();
        }
        IICdelay();
        return k;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void IIC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DeviceAddress, 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
{
        IICstart();//起始信号
        IICwrite(Devic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SlaRes();
        IICwrite(RegisterAddress);//内部寄存器地址,
        SlaRes();
        IICwrite(dat);//内部寄存器数据,
        SlaRes();
        IICstop();//发送停止信号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IICReadOneByte(unsigned char DeviceAddress, unsigned char Register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
        IICstart();//起始信号
        IICwrite(DeviceAddress);//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SlaRes();
        IICwrite(RegisterAddress);//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SlaRes();
        IICstart();//起始信号
        IICwrite(DeviceAddress+1);//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SlaRes();
        dat = IICread();//读出寄存器数据
        NoRes();//非应答信号
        IICstop();//停止信号

        return dat;
}

网友B:
选两个口作sck跟scl就可以了

网友C:
普中的有详细例程

网友D:
iic的例程很多啦,库也有,这里就不贴了,在咱们论坛都有很多

网友E:
编写很多,正在学习中。

网友F:
就两个IO口模拟啊,软件网上很多

网友G(2019-07-17):
引用 网友H:

您好,关于模拟I2C能不能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