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LED点阵屏制作

楼主(2016-03-18):
趁着春节几天假期,做个16x16点阵屏练练手。目的学习模拟串口,所以选用2块164和2块595驱动。164驱动电流较少,用三极管驱动选作行扫描,595作列显示。LED选用5x5红色方型。为了美观,将驱动和显示分开制作。
半个月后,终于制成了。通电调试时,发觉一个严重错误,每个LED亮度互相影响。怎么办?后来想到用热缩管包着每个LED(两百多个LED,想想都怕)。但每个LED体积增大了,原来的板子不能再。无法,咬咬牙重做板子。结果,直到三月份才完成。

网友A:
做工精美厉害啊,能分享一下 电路图和点阵的源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精美厉害啊,能分享一下 电路图和点阵的源代码吗?

原理图没有画LED,图中1~16接LED正极,a~p接负极。程序都是参考别人修改过来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PEED  13

void x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n,char 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time(char time);
void init164();

sbit  ADATA= P1^0;
sbit  ASCK= P1^1;
sbit  LATCH= P1^2;
sbit  BDATA= P1^3;
sbit  BCLK= P1^4;

code unsigned char kai[32]={0x18,0x00,0x5A,0xF8,0x5A,0xF8,0x5A,0xD8,0x7E,0xD8,0x00,0xD8,0xFE,0xD8,0xFE,0xD8,
0x06,0xD8,0x7E,0xD8,0x60,0xD8,0x6E,0xD8,0x7D,0x9A,0x73,0x1E,0x02,0x0E,0x00,0x00};  /*--  文字:  凯  --*/

code unsigned char yu[32]={ 0x00,0x78,0x3F,0xF8,0x3F,0x80,0x01,0x80,0x1F,0xF8,0x19,0x98,0x1F,0xF8,0x01,0x80,
0x3F,0xFE,0x3F,0xFE,0x31,0x86,0x31,0xA6,0x37,0xF6,0x37,0x1E,0x30,0x0C,0x00,0x00}; /*--  文字:  禹  --*/

code unsigned char duan[32]={0x03,0x00,0x03,0x00,0x3F,0xF8,0x3F,0xF8,0x33,0x18,0x33,0x18,0x3F,0xF8,0x33,0x18,
0x33,0x18,0x3F,0xF8,0x3F,0xF8,0x33,0x06,0x03,0x06,0x03,0xFE,0x01,0xFC,0x00,0x00};  /*--  文字:  电  --*/

code unsigned char lu[32]={0x00,0xC0,0x7C,0xC0,0x7D,0xF8,0x6D,0x98,0x6F,0xD8,0x7C,0x70,0x18,0xF8,0x5B,0x9E,
0x5F,0x04,0x5D,0xF8,0x59,0x98,0x5D,0x98,0xFD,0xF8,0xE1,0xF8,0x01,0x98,0x00,0x00}; /*--  文字:  路  --*/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3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164();
        while(1)
        {
                for(i=0;i<32;i++)
                buffer[i]=kai[i];
                displaytime(1);
                xmove(1,zhong,3,SPEED);
                displaytime(1);
        }
}
/*************  子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hang,ib,k,tmp;
    P1= 0x00;
        BDATA = 1;
        for(hang=0;hang<16;hang++)
        {
                ASCK =0;
                LATCH=0;
                BCLK =0;
                for(ib=0;ib<2;ib++)
                {
                        tmp = buffer[hang*2+ib];
                        for(k=0;k<8;k++)
                        {
                                tmp <<=1;
                                ASCK  =0;
                                ADATA =CY;
                                ASCK  =1;
                        }
                }
                LATCH=1;
                BCLK=1;
                BDATA=0;
        }
        delay(64);
        ASCK =0;
        ASCK =1;
}

void displaytime(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
        {
                i=130;
                while(i--)
                         display();
        }
}

void init164()   //初始化164所有脚置0
{
        char i;
        BDATA=0;
        for(i=0;i<16;i++)
        {
                BCLK =0;
                BCLK =1;
        }
}

void x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n,char speed)                                                         /*  dir 方向       n是要移动的汉字个数   speed移动速度*/
{
        unsigned char  i=0,  ib=0;
        unsigned int   tmp=0, speedm=0;
        unsigned char  buffer2[16];         //半个汉字的缓存

        n*=2;     //左半字和右半字,所以要x2
        for(i=0;i<16;i++)   //清零
                buffer2[i]=0;

/****     向左移动    ****/
        if(dir == 1)
        {
                for(n;n>0;n--)
                {
                        if(ptr != 0)
                        {
                                tmp = n%2;        //判断是左半字还是右半字
                                for(i=0;i<16;i++)
                                        buffer2[i]=ptr[i*2+tmp];

                                if(tmp)                //tmp为1时,将地址指向下一个汉字
                                        ptr+=32;
                        }

                        for(tmp=8;tmp>0;tmp--)  //要移动8列
                        {
                                ib=0;
                                for(i=0;i<16;i++)
                                {                //要移16行,共16个字节

                                        buffer[ib] <<=1; //移第一个半字
                                        if(buffer[ib+1] & 0x80)
                                                buffer[ib]++;
                                        ib++;

                                        buffer[ib]<<=1;                //移后半字
                                        if(buffer2[i] & 0x80)
                                                buffer[ib]++;
                                        ib++;

                                        buffer2[i]<<=1;                //缓冲左半字向左移一位
                                }

                                speedm=speed;        //更新点阵
                                while(speedm--)
                                        display();
                        }
                }
        }
//--------------------------------------------------//
        else
        {
   /******  向右移动   ******/
                for(n;n>0;n--)
                {
                        if(ptr != 0)
                        {
                                tmp = (n+1) % 2  ;        //判断左半字还是右半字
                                for(i=0;i<16;i++)
                                        buffer2[i]=ptr[i*2+tmp];

                                if(tmp == 0)                //tmp为0时,将地址指向下一个汉字
                                        ptr+=32;
                        }

                        for(tmp=8;tmp>0;tmp--)  //要移动8列
                        {
                                ib=0;
                                for(i=0;i<16;i++)
                                {                //要移16行,共16个字节

                                        buffer[ib+1] >>= 1;             //移右半字
                                        if(buffer[ib] & 0x01)
                                                buffer[ib+1] |=0x80 ;

                                        buffer[ib] >>= 1;            //移左半字
                                        if(buffer2[i] & 0x01)
                                                buffer[ib] |= 0x80;
                                        ib+=2;

                                        buffer2[i] >>=1;                //下个汉字的右半字向右移一位
                                }

                                speedm=speed;
                                while(speedm--)  //更新点阵
                                        display();
                        }

                }
        }
}

网友B(2016-04-27):
原理图看不清楚,希望能上个原版的原理图文件

网友C:
方形LED  哪里买的,能说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