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vdm51.dll”或“丢失vdm51.dll” protues与keil联机问题解决

楼主(2016-03-19):
需要VDM51.dll文件,求大神帮助,protues与keil联机的时候提示“没有找到vdm51.dll”或“丢失vdm51.dll”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protues与keil联机时,系统弹出提示“没有找到vdm51.dll”或“丢失vdm51.dll”等类似错误信息。
请下载本站提供的dll文件,使用它可以帮助用户解决上述问题。
dll文件修复方法:
1、解压下载的文件。
2、复制文件“vdm51.dll”到软件安装目录下的keil-> c51-> bin文件夹中。
3、再在keil软件中,依次选择options for target->debug-> use选项中选择PROTEUS VSM MONITOR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