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生成不了 选的stc89c52

楼主(2016-03-19):
如图,这是怎么回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你好,编译不成功,原因是,TIMR1重复定义了,也就是有两个地方定义了这个变量,编译器不知道那个是正常的,那个是错误,请找一下多个C文件,看看删除一个。另外,你的STC89C52选择驱动是官方那个下载器添加的吗?当然我就是问问,问题不出在这。嗯,,,,在说一点,就是如果以后遇到编译问题,把编译出现的ERROR复制下来,到百度搜索就出来了。

楼主:
突然发现有一个错误。。。。。。我再搞搞

网友B:
文件名或变量名重复:测试1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昨天把问题问出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还是太粗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了,昨天把问题问出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还是太粗心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就是我把变量名和中断名重复了,编译结果写了,结果我粗心漏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