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1单片机产生PWM波

楼主(2016-03-19):
//-----------------------------------------------------------------------------
// F41x_PCA0_8Bit_PWM_Output.c
//-----------------------------------------------------------------------------
// Copyright 2006 Silicon Laboratories, Inc.
//
// Program Description:
//
// This program sends a PWM waveform out of an I/O pin, using the PCA's
// 8-bit PWM Output Mode.  The duty cycle of the waveform is modified
// periodically within the main loop.
//
// In this example, PCA Module 0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waveform, and the   模块1
// crossbar is configured to send the CEX0 pin out on P0.0.                  P0.0端口输出PWM波
//
// How To Test:
//
// 1) Download code to a 'F41x device which has an oscilloscope monitoring P0.0
// 2) Run the program - the waveform should be visible on the oscilloscope.
// 3) Verify that the duty cycle of the waveform varies smoothly between
//    minimum and maximum values.                                               占空比在在最大值和最小值间平滑变化
//
//
// FID:            41X000055
// Target:         C8051F41x
// Tool chain:     Keil C51 7.50 / Keil EVAL C51
// Command Line:   None
//
//
// Release 1.0
//    -Initial Revision (BD)
//    -10 MAR 2006
//

//-----------------------------------------------------------------------------
// Includes
//-----------------------------------------------------------------------------

#include <c8051f410.h>                 // SFR declarations     头文件,单片机端口定义

//-----------------------------------------------------------------------------
// Global Constants
//-----------------------------------------------------------------------------

#define SYSCLK       24500000          // Internal oscillator frequency in Hz   单片机内部振荡频率

//-----------------------------------------------------------------------------
// Function Prototypes 振荡器初始化,端口初始化, PCA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void PORT_Init (void);
void PCA0_Init (void);

//-----------------------------------------------------------------------------
// main() Routine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delay_count;           // Used to implement a delay      延时函数
   bit duty_direction = 0;             // 0 = Decrease; 1 = Increase     定义占空比变化方向,0代表减小,1代表增大

   PCA0MD = 0x00;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关闭看门狗,选择系统时钟的12分频作为时间基准

   PORT_Init ();                       // Initialize crossbar and GPIO     端口初始化
   OSCILLATOR_Init ();                 // Initialize oscillator            振荡器初始化
   PCA0_Init ();                       // Initialize PCA0                 PCA定时器初始化

   while (1)
   {
      // Wait a little while
      for (delay_count = 30000; delay_count > 0; delay_count--);

      if (duty_direction == 1)         // Direction = Increase
      {
         // First, check the ECOM0 bit      ECOM0位是PCA模块的比较器功能的使能模块,等于1时有比较器功能
         if ((PCA0CPM0 & 0x40) == 0x00)   //与运算
         {
            PCA0CPM0 |= 0x40;          // Set ECOM0 if it is '0'    如果ECOM0等于0则将其置位,b|=a等效于b=b|a,按位或,将ECOM0位置1
         }
         else                          // Increase duty cycle otherwise   否则增加占空比
         {
            PCA0CPH0--;                // Increase duty cycle             增加占空比

            if (PCA0CPH0 == 0x00)
            {
               duty_direction = 0;     // Change direction for next time    占空比变化反向
            }
         }
      }
      else                             // Direction = Decrease
      {
         if (PCA0CPH0 == 0xFF)
         {
            PCA0CPM0 &= ~0x40;         // Clear ECOM0
            duty_direction = 1;        // Change direction for next time
         }
         else
         {
            PCA0CPH0++;                // Decrease duty cycle
         }
      }

   };
}

//-----------------------------------------------------------------------------
// Initialization Subroutines
//-----------------------------------------------------------------------------

//-----------------------------------------------------------------------------
// OSCILLATOR_Init                  振荡器时钟初始化程序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system clock to use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 at 24.5 MHz.
//
//-----------------------------------------------------------------------------
void OSCILLATOR_Init (void)
{
   OSCICN = 0x87;                      // Set internal oscillator to run  OSCICN是内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将内部振荡器设为最大振荡频率
                                       // at its maximum frequency

   CLKSEL = 0x00;                      // Select the internal osc. as    CLKSEL是时钟选择寄存器,选择内部振荡器为系统时钟源
                                       // the SYSCLK source
}

//-----------------------------------------------------------------------------
// PORT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crossbar and GPIO ports.
//
// P0.0   digital   push-pull     PCA0 CEX0    端口初始化程序
//
//-----------------------------------------------------------------------------
void PORT_Init (void)
{
   XBR0    = 0x00;                     //XBR0  端口I/O交叉控制开关0
   XBR1    = 0x41;                     // Route CEX0 to P0.0,      交叉使能开关必须使能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s   端口I/O交叉控制开关1,CEX0连接到端口引脚

   P0MDOUT |= 0x01;                    // Set CEX0 (P0.0) to push-pull    设置P0.0口为推挽式输出,推挽式输出有较大的驱动电流
}

//-----------------------------------------------------------------------------
// PCA0_Init
//-----------------------------------------------------------------------------
//
// Return Value : None
// Parameters   : None
//
// This function configures the PCA time base, and sets up 8-bit PWM output
// mode for Module 0 (CEX0 pin).
//
// The frequency of the PWM signal generated at the CEX0 pin is equal to the
// PCA main timebase frequency divided by 256.
//
// The PCA time base in this example is configured to use SYSCLK, and SYSCLK
// is set up to use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running at 24.5 MHz.  Therefore,
// the frequency of the PWM signal will be 24.5 MHz / 256 = 95.7 kHz.
// Using different PCA clock sources or a different processor clock will
// result in a different frequency for the PWM signal.
//
//    -------------------------------------------------------------------------
//    How "8-Bit PWM Mode" Works:
//
//       The PCA's 8-bit PWM Mode works by setting an output pin low every
//    time the main PCA counter low byte (PCA0L) overflows, and then setting
//    the pin high whenever a specific match condition is met.
//
//    Upon a PCA0L overflow (PCA0L incrementing from 0xFF to 0x00), two things
//    happen:
//
//    1) The CEXn pin will be set low.
//    2) The contents of the PCA0CPHn register for the module are copied into
//       the PCA0CPLn register for the module.
//
//    When the PCA0L register increments and matches the PCA0CPLn register for
//    the selected module, the CEXn pin will be set high, except when the
//    ECOMn bit in PCA0CPMn is cleared to '0'.  By varying the value of the
//    PCA0CPHn register, the duty cycle of the waveform can also be varied.
//
//    When ECOMn = '1', the duty cycle of the PWM waveform is:
//
//       8-bit PWM Duty Cycle = (256 - PCA0CPLn) / 256
//
//    To set the duty cycle to 100%, a value of 0x00 should be loaded into the
//    PCA0CPHn register for the module being used (with ECOMn set to '1').
//    When the value of PCA0CPLn is equal to 0x00, the pin will never be
//    set low.
//
//    To set the duty cycle to 0%, the ECOMn bit in the PCA0CPMn register
//    should be cleared to 0.  This prevents the PCA0CPLn match from occuring,
//    which results in the pin never being set high.
//    -------------------------------------------------------------------------
//
//-----------------------------------------------------------------------------
void PCA0_Init (void)
{
   // Configure PCA time base; overflow interrupt disabled                   配置PCA定时器时钟基准,关闭溢出中断
   PCA0CN = 0x00;                      // Stop counter; clear all flags      关闭PCA计数器,清除所有标志位
   PCA0MD = 0x08;                      // Use SYSCLK as time base              使用系统时钟作为PCA定时器的时钟源,关闭PCA定时器溢出中断

   PCA0CPM0 = 0x42;                    // Module 0 = 8-bit PWM mode          设置为8位PWM输出模式

   // Configure initial PWM duty cycle = 50%
   PCA0CPH0 = 256 - (256 * 0.5);                                设置初始的占空比为50%

   // Start PCA counter                通过PCA0CN中的CR位打开PCA定时器
   CR = 1;
}

//-----------------------------------------------------------------------------
// End Of Fi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