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熔断器)为什么要有耐压值

楼主(2016-03-20):
我突然想,保险一般都大大的标着电流、电压(例如220VF5A),那么请问,保险的耐压值在保险工作时,起到什么作用呢?换句话说,如果选择耐压值不当,会有什么安全隐患。问答疑问前,大家先看看保险的基本知识,看看您可以自己可以解答吗。
保险丝选用中常见的参数和术语:
1.正常工作电流在25℃条件下运行,保险丝的电流额定值通常要减少25%以避免有害熔断.大多数传统的保险丝其采用的材料具有较低的熔化温度.因此,该种保险丝对环境温度的变化比较敏感.例如一个电流额定值为10A的保险丝通常不推荐在25℃环境温度下在大于7.5A的电流下运行.
2.电压额定值保险丝的电压额定值必须等于或大于有效的电路电压.一般标准电压额定值系列为32V、125V、250V、600V.
3.电阻保险丝的电阻在整个电路中并不重要.由于安培数小于1的保险丝电阻只有几个欧姆,所以在低压电路中采用保险丝时应考虑这个问题.大部分的保险丝是用温度系数为正的材料制造的,因此,就有冷电阻和热电阻之分.
4.环境温度保险丝的电流承载能力,其实验是在25℃环境温度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实验受环境温度变化的影响.环境温度越高,保险丝的工作温度就越高,其寿命也就越短.相反,在较低的温度下运行会延长保险丝的寿命.
5.熔断额定容量也称为致断容量.熔断额定容量是保险丝在额定电压下能够确实熔断的最大许可电流.短路时,保险丝中会多次通过比正常工作电流大的瞬时过载电流.安全运行要求保险丝保持完整的状态(无爆裂或断裂)并消除短路.
6.保险丝性能保险丝设计方面的性能是指保险丝对各种电流负荷作出反应的迅速程度.保险丝按性能常分为正常响应、延时断开、快动作和电流限制四种主要类型.
7.有害断路常常是由于对所设计的电路分析不完整造成的.在前面所列出的保险丝选择所涉及的所有因素中,必须特别注意正常工作电流、环境温度和过载增量(第6项).在使用时,不能只根据正常工作电流和环境温度来选择保险丝,还要注意其它使用条件.例如,造成常规电源有害断路的一种常见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考虑保险丝的公称熔化热能的额定值,它也必须满足由电源平滑滤波的输入电容器产生的各种浪涌电流对保险丝提出的要求.如果要想保险丝安全可靠、寿命又长,那么就要使选用保险丝的熔化热能不大于该保险丝的公称熔化热能额定值的20%. 8.公称熔化热能就是熔化熔断部件所需的能量,用I2t表示,读为“安培平方秒”.一般在权威认证机构,都要进行公称熔化热能的测试:给保险丝施加一个电流增量并测量熔化发生的时间,如果在约为0008秒甚至更短的时间内不发生熔化,那么就增加脉冲电流的强度.重复进行这一实验直到保险丝的熔化限制在大约0008秒之内.进行这一测试的目的是确保所产生的热能没有足够的时间从保险丝部件通过热传导跑掉,也就是说,全部热能都用于熔化.
选用保险丝时,除了考虑前面所说的正常工作电流、减少额定值、环境温度外,还要考虑I2t值.另外还要注意一点:焊接时,由于大多数保险丝都有焊接接头,因此当我们用焊接方法安装这些保险丝时就要特别小心.焊接热量过多会使保险丝内的焊料回流而改变它的额定值.保险丝是类似于半导体的热敏元件,因此,在焊接保险丝时最好使用吸热装置.——(转引自网络)
最后我们解答问题
保险丝的额定电压是指保险丝断开后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保险丝通电时,其两端所承受的电压远远小于其额定电压,因此额定电压基本上无关紧要.在选用保险丝的额定电压时,一般均要求其额定电压等于或大于有效的电路电压.主要是保险管断开后电弧能快速自行熄灭。如果耐压选低了,电弧会持续燃烧,直接烧到拉不起弧来为止。
以前若有错误,请大家回帖批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