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两个80W直流有刷电机用什么驱动板比较好

楼主(2016-03-20):
谢谢大家

网友A(2016-06-06):
电压参数没i有没入能帮忙。

网友B:
什么用途?调速吗?
调速的话用PWM

网友C:
淘宝上找找,我前几天买了一块,还没用上,看样子是挺不错的,就是有点贵,59一块,只能驱动一路,两路的话要买两块了。。。我买的这个是分立元件的~~~估计芯片的话就很难驱动80W的电机吧~如果你找到好的,麻烦告诉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