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做摩天轮

楼主(2016-03-20):
如何用单片机做摩天轮

网友A:
做摩天轮,是小的模型吗?然后单片机是控制灯光还是控制转动?还是其他的,请详细阐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摩天轮,是小的模型吗?然后单片机是控制灯光还是控制转动?还是其他的,请详细阐述一下

用单片机控制灯光和转动,模型是50* 5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灯光和转动,模型是50* 50的

这也很简单啊,就是LED灯和电机转动。LED也可以用三色或者多色的。电机转动用个小驱动芯片就可以了,你买的有模型?那就直接把灯光放上不久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很简单啊,就是LED灯和电机转动。LED也可以用三色或者多色的。电机转动用个小驱动芯片就可以了,你买 ...

求想法和程序

网友A:
单片机一个I0口接一个LED灯,在留一个口用来接电机,输出PWM波驱动用ULN2003或者用MOS管,三极管。最近太忙没时间,朋友要实践啊,只要做起来就会了,一味的求现成的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一个I0口接一个LED灯,在留一个口用来接电机,输出PWM波驱动用ULN2003或者用MOS管,三极管。最近太 ...

是要用51/52单片机做摩天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用51/52单片机做摩天轮

51/52完全可以

网友B:
小型模型吗?

楼主:
是,摩天轮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