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叫什么名字啊,竟然不认识了

楼主:
多谢回答

网友A(2016-03-20):
这是一对焊盘,焊盘里的很近,做跳线使用。第二个图DTR信号是下载器发出的自动reset信号,而这个焊盘是reset使能跳线,如果需要自动复位则用焊锡把这个两个焊盘连在一起就可以了,但是因为下面已经把俩个引脚连在一起,所以相当于没用这个器件,第一个图同理,如果需要把UGND和GND连在一起,只需要一点焊锡连在一起即可。这个器件两个焊盘距离很近。

网友B:
短接1,2两点,可用于调试复位或下载程序用。

网友C:
额 这个我也不知道

网友D:
一对焊盘,起两个作用, 1:测试复位点,2:可用于调试复位或下载程序用。

网友E:
复用口跳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对焊盘,焊盘里的很近,做跳线使用。第二个图DTR信号是下载器发出的自动reset信号,而这个焊盘是rese ...

灰常感谢

网友F:
在此感谢ing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短接1,2两点,可用于调试复位或下载程序用。

赞,还给出了用途

网友G:
主要是这个焊盘很少见,平时这折腾的手机电脑路由器都没有,没见过也不足为奇,工控设备里面出现的多一些

网友H:
焊盘,复位有关的

网友I:
复位按键用作下载程序用。

网友J:
短接调试

网友E(2016-12-23):
不用,多多交流

网友K:
一对焊盘,两个测试点,可短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