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宽带如何传输数字信号呢?数字的信号是离散的呀??

楼主(2016-03-20):
1书上说,长距离的传输一般是用数字传输,是为了减少数据失真(模拟信号的放大器会将噪声一并放大,加剧失真)。
2书上说,基带传输是未加调制的原始信号的传输(一般为数字信号)。
3书上说,频带传输就是连续的信号的传输。
4书上说,宽带传输就是多个频带混合在一条“大马路”上的传输,多频复用在一带上。
5书上说,现在的宽带一般可传输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既然宽带传输可以理解为多个频带传输组合在一起的传输,然而频带传输又是指得连续的(模拟)信号的传输。
那么宽带如何传输数字信号呢?数字的信号是离散的呀??

那么什么是数字信号?
首先数字信号的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和一般模拟信号幅度和幅值不同。

对于数字通信,在传输过程中也受到噪声的干扰。

由于数字信号的幅值为有限个离散值(通常取两个幅值),但当信噪比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可以使用一些算法和方法,再生成没有噪声干扰的和原发送端一样的数字信号,所以可实现长距离高质量的传输。
这些方法比较适用于幅度的取值是离散的,幅值表示被限制在有限个数值之内的情况,即数字通信这种方式。模拟信号可没有这样的算法和方法。

这种方法有哪些呢?比如是:曼彻斯特码再生判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