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6-03-20):
如图所示,我个人理解,是改变主、副绕组的匝数比,来改变旋转磁场的力矩,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不知道我的假设对不对,还是有特殊的工艺?
恳请指教.

回答
不当。
单相调速小功率电机内除有主、副绕组外,还有调速绕组(图中H、M和M、L)。当调速开关打到快速档时,运行绕组全压工作,同时,运行和调速两绕组组成了一个升压自耦变压器,使副绕组支路的电压高于电源电压。慢速运行时,副绕组支路电压降为电源电压,调速绕组则成了运行绕组的电抗线圈,故运行绕组的电压亦相应降低,两绕组产生的磁场强度减弱,转差率增加,转速降低。追问请师傅看看百度推荐的答案,对不对?是不是从他所说的那方面理解,也可行?或者说他所说的是另外一种工艺的电机?再或者说,他说的不对?
答案不唯一,我有点迷茫回答不当,与相相角差无关,不论快或慢速,其相角不变,只是利用调速绕组改变磁场强度,使转差率改变而获得的(该论述是从《单相电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中摘录的),追问这是典型的电容移相式(单相)电机。黄红间的是主绕组,与电容串联的是辅绕组,靠电容移相,使两绕组中的电流和磁场在相位上差一个角度,变成了两相电机。当相角差90度时力矩最大。电容量固定时,辅绕组串入多少不同,感抗不同,移相角不同,力矩大小不同,从而改变速度。常见的电风扇多为此类(也有罩极式的)。过程控制中用的单相电源电动执行机构(电动调节阀)也多为此电容移相式电机。一般的电工和仪表工都知道的。您认为呢回答单相电机调速或不调速(高速)时的两绕组中的电流和磁场在相位上保持不变,变的是两绕组产生的磁场强度不同而已。

追问
我感觉您说的自耦变压器原理不能理解呀,最终转换的是并联电路,请指教回答不是我说的,是从《单相电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中摘录的。事实上也是如此的,你不妨将电机置快速运行时测量黄色端与3个线圈末端的电压和将电机置慢速运行时测量黄色端与线圈末端(副绕组)的电压,看前者是否比后者电压大许多,从而就会得出结论的。
刚用风扇调快、慢速试验测量的电压如下图(电压值端与红色线测量的):
追问对不起啊师傅,慢速的降压图我可以看明白,但是快速的升压我真的看不懂,并联分压的原理难道不适用于电感电路?再或者说涉及到了向量。就第一个图而言,H-COM为一个支路,H-M-L-电容-com又是一条支路,如果说相对“H-COM支路”来说是升压,那么相对于“H-M-L-电容-com”支路岂不是降压吗?您要是有时间的话,把计算公式给俺一份呗,不胜感激回答快速时的升压与升压自耦变压器原理相同,不是并联分压,是副绕组串联电容后产生的电流超前主绕组电流90°;其副绕组电压与匝数有关。当主绕组接220V(红、棕色线)时,COM、M端的电压232V(实测),COM、L端的电压245V(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