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热保护PTC热敏电阻

楼主(2016-03-20):
  过热保护PTC热敏电阻

    外形结构

    应用设计

    PTC热敏电阻传感器居里温度从40-300℃PTC热敏电阻传感器R-T特性曲线上,电阻值进入跃变区后陡升的一段可以作为温度、液位、流量传感方面的应用。根据PTC热敏电阻对温度敏感的特性,设计用在过热保护及温度传感的场合,应用于开关电源,电器设备(电机、变压器),功率器件(晶体管)。特点是体积小,反应时间快、安装方便。

过热保护电路

    型号参数

型号

最大电压

Vmax(v)

保护温度点

Ts(℃)

额定电阻值R25

@25℃(Ω)

RTs-15℃

(Ω)

保护温度电阻值

Rs(Ω)

最大电流

Imax(mA)

MZ6-101T60

30

6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70

30

7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80

30

8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90

30

9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100

30

10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110

30

11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120

30

120

≤100

≤330

≥470

100

MZ6-101T130

30

130

≤100

≤330

≥470

100

MZ6-331T60

30

6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70

30

7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80

30

8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90

30

9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100

30

10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110

30

11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120

30

120

≤330

≤1500

≥2200

100

MZ6-331T130

30

130

≤330

≤1500

≥2200

100

    使用注意

    需要感知温度的部位和PTC热敏电阻传感器的热耦合很重要,否则会影响整批产品的一致性。

    电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

    外形结构

    应用设计

    生产中需要连续运转的车床,电热烘箱,球蘑机等机电设备以及其它无人值守的设备, 因电机过热或温控失灵造成的事故比较常见,使用电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可以有效预防事故发生

对电机过热保护常用的方法是在电机定子的绕组里埋设体积极小的传感器用PTC热敏电阻感温头,在正常情况下电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处于低阻态,不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转。 当电机内部因故障过热时,电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受热阻值跃变,与之配合的继电器失电释放,电机停止运转,等候排除故障后重新运转。这种保护方法的优点在于直接监测绕组内部的温度变化,在过热温度突破电机的绝缘等级之前使电机得到保护, 同时由于TC热敏电阻的可恢复性,不必象温度保险丝一样必需更换新的。

    单芯MZ6型电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的阻温曲线图

    在-20℃Tk20℃时,R≤250Ω

    Tk5℃时,R≤550Ω

    Tk5℃时,R≥1330Ω

    Tk15℃时,R≥4000Ω

    以上测量电压为U≤2.5V DC

    型号参数

单芯PTC

三芯PTC串联

单位

最大工作电压

U max

25

25

v

额定动作温度 Tk

T K

60180系列

60180系列

ºC

Tk 的公差

±5

±5

ºC

Tk 的重复性

△T

±0.5

±0.5

ºC

常温阻值  T=25ºC±1ºCV≤2.5V

R 25

≤100

≤300

Ω

PTC阻值(V≤2.5V) 在某一温度时

T k -5℃

≤550

≤1650

Ω

PTC阻值(V≤2.5V) 在某一温度时

T k +5℃

≥1330

≥3990

Ω

PTC阻值(V≤2.5V) 在某一温度时

T k +15℃

≥4

≥12

动作时间 TD

T D

5

5

s

绝缘强度

V

2.5

2.5

Kv

最高允许存放温度

T Lmax

160

160

ºC

最低允许存放温度

T Lmin

-25

-25

ºC

导线的颜色

                参考彩色编码

重 量

Wt

2

3.5

g

    电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彩色编码 (多芯的中间连接线是黄色)

温度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155

160

165

170

180

线色

 绿

线色

 绿

 绿

 绿

 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