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PTC恒温加热器

楼主(2016-03-20):
低电压PTC恒温加热器

    产品概述

    低电压PTC恒温加热器只需3~24V电压即可恒温发热,其原理是PTC热敏电阻加电后自热升温使阻值进入跃变区,低电压PTC恒温加热器表面温度将保持恒定值,该温度只与PTC热敏电阻的居里温度和外加电压有关,而与环境温度基本无关。
    PTC
加热器就是利用低电压PTC恒温加热器恒温发热特性设计的加热器件。在中小功率加热场合,PTC加热器具有恒温发热、无明火、热转换率高、受电源电压影响极小、自然寿命长等传统发热元件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电热器具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研发工程师的青睐。

恒温加热PTC热敏电阻可制作成多种外形结构和不同规格,常见的有圆片形、长方形、长条形、 圆环以及蜂窝多孔状等。把上述PTC发热元件和金属构件进行组合可以形成各种形式的较大功率的PTC加热器。

注意:大功率低电压PTC恒温加热器对电源要求很高。 比如一个500W的加热器,如果是12V供电,那么它的正常工作电流是500
÷12=41.67A ,这样的话要求电源供流能力要达到50A以上

    应用设计

    利用恒温加热PTC热敏电阻的恒温加热原理特性,可以设计应用在直发器、发夹、发夹板、离子烫、烫发、烫发板、陶瓷烫发板、发钳、卷发器、电热梳、负离子烫发器、按摩器、蚊机、灭蚊器、驱蚊器、蚊香机、加香器、香水器、热熔胶枪、洗脚加热、保温杯、开水器、 咖啡机、咖啡保温、咖啡加热器、饮水机、冷热饮水机、热奶器、淋浴加热、电热蚊药驱蚊器、暖手器、干燥器、电热板、电烫斗、电烙铁、电热粘合器、卷发烫发器、淋浴器、干鞋器、烘鞋器、暖脚板、电热板、频谱仪、频谱治疗、理疗器、红外线加热、摩托车化油器、电热加湿器、电器仪表防潮加热、恒温培养箱、电子保温瓶、保温箱、保温杯、保温盘、保温柜、电热盘、热疗仪、热咖啡器、熔蜡器、蒸汽发生器、增湿器、加湿器、巧克力挤出器、电烙铁、针灸、导尿管、暖脚器、烘手器、棉花糖机、按摩器、小型温风取暖器、电吹风、控制柜加热防潮、监视器防潮、电烘箱、电烤箱、输液宝、医疗设备、家用电器、小家电......等等。

    低电压用PTC加热片

    外形结构

    型号参数

型号

常温电阻
25℃/Ω

表面温度
/℃

额定电压
/V

长度
L/mm

宽度
W/mm

厚度
T/mm

MZ9-L35W6T2.1V12T60

10~30

60±10

12

35

6

2.1

MZ9-L35W6T2.1V12T70

10~30

70±10

12

35

6

2.1

MZ9-L35W5T2.1V12T180

10~30

180±10

12

35

5

2.1

MZ9-L35W5T2.1V12T240

10~30

240±10

12

35

5

2.1

MZ9-L35W5T2.1V12T270

10~40

270±10

12

35

5

2.1

MZ9-L24W15T1.15V12T120

2~12

120±10

12

24

15

1.15

MZ9-L24W15T1.15V12T140

2~12

140±10

12

24

15

1.15

MZ9-L24W15T1.15V12T180

2~12

180±10

12

24

15

1.15

MZ9-Φ5T1.1V12T50

80~150

50±5

12

Φ5

1.1

MZ9-Φ10T1.2V12T70

5~30

70±10

12

Φ10

1.2

MZ9-Φ13T2.5V12T80

10~30

80±10

12

Φ13

2.5

MZ9-Φ8T1.85V12T90

10~30

90±10

12

Φ8

1.85

MZ9-Φ6T1.85V12T100

10~30

100±10

12

Φ6

1.85

MZ9-Φ10T2.5V12T120

10~30

120±10

12

Φ10

2.5

MZ9-Φ16T1.1V12T160

2~30

160±10

12

Φ16

1.1

MZ9-Φ20T1.5V12T200

2~30

200±10

12

Φ20

1.5

可根据客户要求,温度在50℃~200℃之间设计,使用电压可在3V~50V之间设计。

    使用注意

  1) PTC加热片具有自动恒温的特点,不需要温度控制系统,是所有PTC加热器的核心元件。
  2) 有四种电极可供客户选择:化学镀镍+银,熔喷金属铝,印刷铝+银,印刷铝。
  3) 市电电压使用的产品不同,低电压使用的产品当工作电压变化超过25%时,表面温度的变化非常明显。
  4) 多个PTC加热片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

  5)
此品种产品没有引出电线和绝缘层,客户若无法使用,请选择外加绝缘膜型的产品或者金属外壳型的产品

    低电压用金属外壳型PTC加热器

    外形结构

    型号参数

型号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表温/

使用电压/V

绝缘耐压/V

MZ9K-L45W32T6V12T60

45

32

6

60±5

12

500

MZ9K-L60W42T8V12T100

60

42

8

100±10

12

500

MZ9K-L25W22T6V12T150

25

22

6

150±10

12

500

。。。。。。可根据客户要求,温度在50℃~280℃之间设计,使用电压可在3V~50V之间设计。

    使用注意

    1发热功率在通电后由大到小, 最后稳定。稳定功率与使用条件有关,同一件PTC发热器,使用条件不同,则功率可能相差几倍。散热越快则稳定功率越大;PTC的表面温度越高则功率越高。
    2
PTC发热件的表面温度由PTC自身控制,也可以通过断开电路控制,但不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来控制表面温度
    3
PTC本身可靠性很高、寿命很长,但是如果装配不当,产品会出现功率和温度不稳定等情形。
    4
)多个PTC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

    低电压用外加绝缘膜型PTC加热器

    外形结构

    型号参数

型号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表温/

使用电压/V

绝缘耐压/V

MZ9X-L30W22T3V12T40

30

22

≤3.5

40±5

12

500

MZ9X-L30W22T3V12T55

30

22

≤3.5

55±5

12

500

MZ9X-L30W22T3V12T80

30

22

≤3.5

80±5

12

500

MZ9X-L30W22T3V24T90

30

22

≤3.5

90±5

24

500

MZ9X-L41W22T3V12T40

41

22

≤3.5

40±5

12

500

MZ9X-L41W22T3V12T55

41

22

≤3.5

55±5

12

500

MZ9X-L60W22T3V12T50

60

22

≤3.5

50±5

12

500

MZ9X-L60W22T4V6T50

60

22

≤4.5

50±5

6

500

MZ9X-L60W22T3V6T60

60

22

≤3.5

60±5

6

500

MZ9X-L85W22T3V24T40

85

22

≤3.5

40±5

24

500

MZ9X-L90W10T3V12T100

90

10

≤3.5

100±5

12

500

MZ9X-L95W22T3V24T90

95

22

≤3.5

90±5

24

500

MZ9X-L95W22T4V12T80

95

22

≤4.5

80±5

12

500

MZ9X-L95W22T4V12T85

95

22

≤4.5

85±5

12

500

MZ9X-L180W16T4V12T80

180

16

≤4.5

80±5

12

500

              可根据客户要求,温度在50℃~280℃之间设计,使用电压可在3V~50V之间设计。

    使用注意

    1)发热功率在通电后由大到小, 最后稳定。稳定功率与使用条件有关,同一件PTC发热器,使用条件不同,则功率可能相差几倍。散热越快则稳定功率越大;PTC的表面温度越高则功率越高。
    2
PTC发热件的表面温度由PTC自身控制,也可以通过断开电路控制,但不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来控制表面温度。
    3
PTC本身可靠性很高、寿命很长, 但是如果装配不当,产品会出现功率和温度不稳定的情形。
    4
)多个PTC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