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启动PTC热敏电阻

楼主(2016-03-20):
    PTC热敏电阻的I-t特性曲线得知,外加电压后PTC热敏电阻需经历一段时间才能达到高阻态,这种延迟特性被用于延时启动用途。

    电机启动PTC热敏电阻

    外形结构

延时启动PTC热敏电阻

    应用原理

电机在启动时,要克服本身的惯性, 同时还要克服负载的反作用力(如冰箱压缩机启动时必须克服制冷剂的反作用力),因此电机启动时需要较大的电流和转矩。当转动正常后,为了节约能源,需要的转矩又要大幅度下降。给电机加一组辅助线圈,只在启动时工作,正常后它就断开。将PTC热敏电阻串联在启动辅助线圈,启动后PTC热敏电阻进入高阻态切断辅助线圈,正好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型号参数

型号

额定电阻值(Ω)

最大工作电压(V)

最大电流(A)

动作时间()

耐电压(V)

消耗功率(W)

恢复时间()

绝缘电压(V)

MZ4A-12

12±20%

270

12

0.1~1

375

4

70

1500

MZ4A-22

22±20%

300

10

0.4~2

375

4

65

1500

MZ4A-33

33±20%

350

9

0.6~4

500

4

65

1500

MZ4B-40

40±20%

375

9

0.6~7

600

4

80

1500

MZ4B-47

47±20%

375

9

0.6~7

600

4

65

1500

MZ4B-68

68±20%

375

9

0.6~7

600

4

65

1500

MZ4B-100

100±20%

375

2.5

1~3

700

2.5

60

1500

    电子镇流器、节能灯预热软启动PTC热敏电阻

    外形结构

应用原理

PTC热敏电阻用在节能灯电子镇流器上,不必改动线路将产品直接跨接在灯管的谐振电容两端,可以改变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的硬启动为预热启动,灯丝的预热时间达0.4-2.0,可延长灯管寿命四倍以上。

应用PTC热敏电阻实现预热启动如下图:刚接通开关时,Rt处于常温态,其阻值远远低于C2阻值,电流通过C1Rt形成回路预热灯丝。约0.4-2秒后,Rt焦耳热温度超过居里温度Tc跃入高阻态,其阻值远远高于C2阻抗,电流通过C1C2形成回路导致L谐振,产生高压点亮灯管。

对某一特定的电子镇流器、电子节能灯而言,所选用的PTC阻值越大、体积越小、居里温度越低,其功耗就越小、预热时间亦越短;反之功耗就越大,预热时间亦越长。

电子节能灯预热软启动电路图

    型号参数

型号

居里温度(℃)

额定电阻 值 (Ω)

耐 电压(Vac)

外形尺寸(mm)

Dmax

Hmax

φd

XKMZ31-4H151N500

75±7

150±30%

500

5.0

4.5

0.5

XKMZ31-4H221N600

220±30%

600

XKMZ31-4H331N650

330±30%

650

XKMZ31-4H401N650

400±30%

650

XKMZ31-4H651N650

650±30%

650

XKMZ31-4H102N650

1000±30%

650

XKMZ31-4H152N650

1500±30%

650

XKMZ31-4H202N650

2000±30%

650

XKMZ31-4H302N650

3000±30%

650

XKMZ31-4N151N500

100±7

150±30%

500

5.0

4.5

0.5

XKMZ31-4N331N650

330±30%

650

XKMZ31-4N401N650

400±30%

650

XKMZ31-4N651N650

650±30%

650

XKMZ31-4N102N650

1000±30%

650

XKMZ31-4N152N650

1500±30%

650

XKMZ31-5H151N500

75±7

150±30%

500

5.5

5.0

0.5

XKMZ31-5H331N650

330±30%

650

XKMZ31-5H401N650

400±30%

650

XKMZ31-5H651N650

650±30%

650

XKMZ31-5H102N650

1000±30%

650

XKMZ31-6H151N600

75±7

150±30%

600

6.5

5.0

0.5

XKMZ31-6H221N650

220±30%

650

XKMZ31-6H331N650

330±30%

650

XKMZ31-6H401N650

400±30%

650

XKMZ31-6H651N650

650±30%

650

XKMZ31-6H102N650

1000±30%

650

XKMZ31-6H152N650

1500±30%

650

XKMZ31-6N151N600

100±7

150±30%

600

6.5

5.0

0.5

XKMZ31-6N221N650

220±30%

650

XKMZ31-6N331N650

330±30%

650

XKMZ31-6N401N650

400±30%

650

XKMZ31-8M151N650

75±7

150±30%

650

8.0

5.0

0.5

XKMZ31-8M221N650

220±30%

650

XKMZ31-8M331N800

330±30%

800

XKMZ31-8M401N900

400±30%

900

XKMZ31-10M151N650

75±7

150±30%

650

9.0

5.0

0.5

XKMZ31-10M221N650

220±30%

650

XKMZ31-10M331N800

330±30%

800

XKMZ31-10M401N900

400±30%

900

    使用注意

公司产品种类繁多,居里温度为75℃85℃105℃的产品目前使用最为普遍。
除上表所列规格型号之外,可按用户要求设计不同尺寸、开关温度、阻值和耐电压的PTC热敏电阻。
    3.XMZ
系列PTC热敏电阻已取得关于ROHS限制的六种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SGS测试报告。

    电子镇流器、节能灯软启动用PTC热敏电阻器选用指南

    基于增大延时时间可通过提高居里温度和体积、减小阻值等途径来实现,确定以下基本原则:
节能灯工作时灯内温度较高,PTC热敏电阻器的居里温度不能太低,否则延时时间太短,起不到预热效果,居里温度在100 ℃以上为宜;
启动线路为单电容时,PTC热敏电阻器耐电压要求较高,通常在800V以上;
电阻率高的PTC热敏电阻器在可靠性方面可得到巨大的提升,在满足启动特性的前提下应优先选用;
必须考虑在低温启动时的情况,在低温时,PTC热敏电阻器的热平衡电阻相应较低,可能造成灯管不启动;
    5.PTC
热敏电阻器的开关寿命最好大于100000次;
预热时间不能小于0.4秒;
启动完毕后,PTC热敏电阻器的功耗应符合有关规定。

    电子镇流器、节能灯预热软启动用智能型PTC热敏电阻

    外形结构

    应用原理
  智能型PTC热敏电阻器作为电子镇流器、节能灯预热软启动元件,能大大地提高灯管的开关次数和使用寿命,同时克服了普通PTC热敏电阻器在电子镇流器、节能灯预热启动后,有温升、有功耗的缺点,提高了灯的光通量、流明数和发光效率。

    型号参数

产品编号

额定零功率电阻值(KΩ)

居里温度(℃)

外型尺寸(mm)

适用灯参数

产品标识

Dmax

Tmax

管电压(V)

灯功率(W)

XKMZ32-05070-3H302

3.0±30%

75±7

6.0

6.0

45±5

3-7

XK

XKMZ32-05101-3H322

3.3±30%

75±7

6.0

6.0

65±5

4-7

XK

XKMZ32-05131-3H801

0.8±30%

75±7

6.0

6.0

75±5

5-9

XK

XKMZ32-05141-3H202

2.0±30%

75±7

6.0

6.0

85±5

5-9

XK

XKMZ32-05141-3H172

1.7±30%

75±7

6.0

6.0

85±5

5-9

XK

XKMZ32-05141-3H701

0.7±30%

75±7

6.0

6.0

85±5

7-11

XK

XKMZ32-05121-3H152

1.5±30%

105±7

6.0

6.0

70±5

9-15

XK

XKMZ32-06151-4M102

1.0±30%

85±7

6.5

6.0

95±5

9-18

XK

XKMZ32-06151-4M901

0.9±30%

85±7

6.5

6.0

95±5

9-18

XK

XKMZ32-06151-4M551

0.55±30%

85±7

6.5

6.0

95±5

9-18

XK

XKMZ32-07151-4M301

0.3±30%

85±7

8.0

6.0

95±5

11-23*

XK

XKMZ32-05151-3N152

1.5±30%

105±7

6.0

6.0

95±5

15-25

XK

XKMZ32-08090-4M301

0.3±30%

85±7

9.0

6.0

55±5

15-25

XK

XKMZ32-08131-4H175

1.75±30%

75±7

9.0

6.0

75±5

15-25

XK

XKMZ32-08131-4M801

0.8±30%

75±7

9.0

6.0

75±5

15-25

XK

XKMZ32-08171-4M102

1.0±30%

75±7

9.0

6.0

110±5

18-36

XK

XKMZ32-07361-4M551

0.55±30%

75±7

8.0

6.0

200±10

28*

XK

XKMZ32-07301-4M551

0.55±30%

75±7

8.0

6.0

170±10

21*

XK

XKMZ32-10181-6F201

0.2±30%

55±7

10.7

6.0

110±10

36*

XK

XKMZ32-11181-6F201

0.2±30%

55±7

11.7

6.0

110±10

36*

XK

    1、带*号的型号也适用于T5T8灯管;
  2、除上表所列规格型号之外,可按用户要求设计生产其他规格要求的智能PTC热敏电阻器;
  3XKMZ系列PTC热敏电阻已取得关于ROHS限制的六种有毒、有害物质含量的ITS测试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