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加热用PTC热敏电阻

楼主(2016-03-20):
产品概述

    恒温加热用PTC热敏电阻的恒温发热特性, 是由材料特性决定的。其原理是当PTC热敏电阻通上电后,因为自热,导致元件本体温度上升,电阻值进入跃变区,电流迅速下降,于是恒温加热PTC热敏电阻表面温度持续保持恒定值。该温度只与PTC热敏电阻的居里温度和外加电压有关,而与环境温度基本无关。
    PTC
恒温加热器就是利用恒温加热PTC热敏电阻恒温发热特性设计的加热器件。在中小功率加热场合,PTC加热器具有恒温发热、无明火、热转换率高、受电源电压影响极小、自然寿命长等传统发热元件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电热器具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研发工程师的青睐。

恒温加热PTC热敏电阻可制作成多种外形结构和不同规格, 常见的有圆片形、长方形、长条形、圆环以及蜂窝多孔状等。把上述PTC发热元件和金属构件进行组合可以形成各种形式的大功率PTC加热器。

    应用设计

    利用恒温加热PTC热敏电阻的恒温加热原理特性,  可以设计应用在直发器、发夹、发夹板、离子烫、烫发、烫发板、陶瓷烫发板、发钳、卷发器、电热梳、负离子烫发器、 按摩器、蚊机、灭蚊器、驱蚊器、蚊香机、加香器、香水器、热熔胶枪、洗脚加热、过胶机、保温杯、开水器、咖啡机、咖啡保温、咖啡加热器、饮水机、冷热饮水机、热奶器、热水器、淋浴加热、电热蚊药驱蚊器、暖手器、干燥器、电热板、电烫斗、电烙铁、电热粘合器、卷发烫发器、淋浴器、暖风机、烘房、电暖炉、电暖器、冷暖空调、空调加热、取暖器、空气加热、烫壶、干鞋器、烘鞋器、暖脚板、电热板、频谱仪、频谱治疗、理疗器、红外线加热、干衣机、摩托车化油器、 电热加湿器、电器仪表防潮加热、小型晶体器件恒温槽、恒温培养箱、电子保温瓶、保温箱、保温杯、保温盘、保温柜、保温桌、电热盘、热疗仪、热咖啡器、蒸汽美容、熔蜡器、蒸汽发生器、增湿器、 加湿器、巧克力挤出器、热宝、 电烙铁、 针灸、导尿管、暖脚器、烘手器、 棉花糖机、按摩器、液化气瓶加热、小型温风取暖器、电吹风、暖房机、烘干机、干衣柜、干衣机、工业烘干设备、电力除尘灰斗加热器、火车机车电暖、模具加热、控制柜加热防潮、监视器防潮、电烘箱、电烤箱、输液宝、医疗设备、家用电器、日用电器、小家电......等等。

    PTC加热片

    外形结构

    型号参数

常温电阻
25℃/Ω

表面温度
/℃

最大电压
/V

直径
D/mm

长度
L/mm

宽度
W/mm

厚度
T/mm

主要用途

500~1500

50

270

8

3

物理治疗

300~800

85

140

16

11

2.5

按摩器械

150~400

90

140

16

11

2.5

按摩器械

600~1500

100

270

20

2.5

按摩器械

500~1500

110

270

16

11

2.2

干鞋器

500~1500

130

270

20

2.2

加热板

200~800

150

140

10.8

2.2

消磁加热

200~800

155

270

10.8

2.2

熔蜡器

500~1500

155

270

10.8

2.2

加热板

1.5~5K

170

140

5

4

1.6

延时开关

150~500

175

140

10.8

2.2

加热板

500~1500

180

270

10.8

2.2

过胶夹

200~800

185

270

10.8

2.2

消磁加热

1~3K

195

270

8

2.5

灭蚊器

800~2K

230

270

19

12

2.2

卷发器,直发器

800~2K

250

270

13

2.5

灭蚊器

2~5K

250

270

20

2.5

水加热

300~1K

250

140

23.5

10

2.2

加热板

800~2K

255

270

23.5

10

2.2

直发器,加热板

500~2K

275

270

35

10

2.1

直发器,加热板

300~800

280

140

24

15

2.5

空气加热

0.8~3.5K

280

270

24

15

2.5

空气加热

    使用注意

  1) PTC加热片具有自动恒温的特点,不需要温度控制系统,是所有PTC加热器的核心元件。
  2) 有四种电极可供客户选择:化学镀镍+银,熔喷金属铝,印刷铝+银,印刷铝。
  3) 工作电压非常宽。当工作电压变化2倍时,表面温度的变化非常小。
  4) 多个PTC加热片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
  5)
此品种产品没有引出电线和绝缘层,客户若无法使用,请选择外加绝缘膜型的产品或者金属外壳型的产品。

    金属外壳型PTC加热器

    外形结构

    型号参数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表温/

绝缘耐压/V

使用电压/V

用途

30~120

20

5.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30

6.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33

7.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35

7.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40

7.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43

7.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46

7.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0~120

56

7.0

60~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可根据客户要求,温度在60℃~280℃之间设计,使用电压可在12V~240V之间设计。

    使用注意

    1)发热功率在通电后由大到小,最后稳定。稳定功率与使用条件有关, 同一件PTC发热器,使用条件不同,则功率可能相差几倍。散热越快则稳定功率越大;PTC的表面温度越高则功率越高。
    2
PTC发热件的表面温度由PTC自身控制,也可以通过断开电路控制,但不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来控制表面温度。
    3
PTC本身可靠性很高、寿命很长,但是如果装配不当,产品会出现功率和温度不稳定的情形。
    4
)多个PTC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

    外加绝缘膜型PTC加热器

    外形结构

    型号参数

长度/mm

宽度/mm

厚度/mm

表温/

绝缘耐压/V

使用电压/V

用途

24

10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24

15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5

8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5

10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5

13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35

15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48

8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48

10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48

13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48

15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60

8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60

10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60

13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60

15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70

8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70

10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70

13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70

15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70以上

15

3.0~3.5

85~280

3750

100~240

恒温加热

                可根据客户要求,温度在50℃~280℃之间设计,使用电压可在3V~240V之间设计。

    使用注意

    1)发热功率在通电后由大到小,最后稳定。稳定功率与使用条件有关, 同一件PTC发热器,使用条件不同,则功率可能相差几倍。散热越快则稳定功率越大;PTC的表面温度越高则功率越高。
    2
PTC发热件的表面温度由PTC自身控制,也可以通过断开电路控制,但不可以通过调节电压来控制表面温度。
    3
PTC本身可靠性很高、寿命很长,但是如果装配不当,产品会出现功率和温度不稳定的情形。
    4
)多个PTC一起使用时,应并联,不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