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式加湿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6-03-20):
目前市场上的家用加湿器一般采用超声波方式将水雾化,并通过风机将雾化的水汽吹出壳体,从而达到加湿空气的效果,其电气原理图如附图所示。市电经过开关电源后,输出两路电压36V和12V。其中36V供电水汽雾化模块.12V供电风机。电路中,D1、D2分别是缺水指示灯和工作指示灯;干簧管为液位检测开关;RT1为雾气大小调节电位器。以02为核心及其外围电路为超声波发生电路。  一、加漫器的工作原理
  接通电源后.开关电源输出36V和12V。当储水罐尚未放到底座或储水罐内缺水时,磁铁远离干簧管,干簧管弹开.Ql导通,缺水指示灯Dl亮,工作指示灯D2灭;Q2基极无电压,超声波发生电路不起振。当储水罐加入适量水后,磁铁靠近干簧管,干簧管吸合,QI因其基极变为高电平而截止.同时D2亮,Dl灭,电流经干簧管,并由R3、R6分压后,经R5、RT1送到超声波发生电路,超声波发生电路起振,从而产生雾气,由风机吹出壳体,达到室内加湿空气的效果。
  二、常见故障检修
  [例1]雾化的水汽不能吹出壳体。
  检修:打开加温器,插上电源,发现风机不转。去除风机后,测量开关电源输出12V.正常,则判断风机坏,更换风机后,故障排除。
  [例2]通电无反应。
  检修:接通电源,测量36V、12V均无输出,判断为开关电源故障。拆开开关电源检查,其整流部分有发黑情况,经测量,整流二极管(1N4007)损坏一只,更换后,故障排除。
  [例3]水汽雾化很弱,调节旋钮不起作用。‘检修:经测量36V、12V均输出正常,Q2也无击穿现象,各阻容件无烧黑情况,但发现储水罐污垢较多,换能器件表面及水池底部池壁上都积了一层水垢,用餐洗净彻底清除后通电,雾化效果恢复正常。
  提示:在日常使用中,加湿器的很多故障都是水垢造成的,因此应经常清洗加湿器的储水罐及液位检测部分,防止污垢沉积,有条件的可以考虑用纯净水作为加湿器用水。

网友A(2020-03-01):
看看是不是好东东

网友B(2020-06-13):
三点式振荡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