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字符?

楼主(2016-03-20):
字符是指计算机中使用的字母、数字、字和符号,包括:1、2、3、A、B、C、~!·#¥%……—*()——+等等。1个汉字字符存储需要2个字节,1个英文字符存储需要1个字节。例如在VB中求字符串的长度时,len(str(1234))=4。

网友A:
字符是可使用多种不同字符方案或代码页来表示的抽象实体。例如,Unicode UTF-16 编码将字符表示为 16 位整数序列,而 Unicode UTF-8 编码则将相同的字符表示为 8 位字节序列。公共语言运行库使用 Unicode UTF-16(Unicode 转换格式,16 位编码形式)表示字符。
针对公共语言运行库的应用程序使用编码将字符表式形式从本机字符方案映射至其他方案。应用程序使用解码将字符从非本机方案映射至本机方案。
一个汉字两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