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场,电场力,电场线 概念介绍

楼主(2016-03-20):
电场

电场是电荷及变化磁场周围空间里存在的一种特殊物质。电场这种物质与通常的实物不同,它不是由分子原子所组成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电场具有通常物质所具有的力和能量等客观属性

电场的力的性质表现为:电场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作用力,这种力称为电场力

电场的能的性质表现为:当电荷在电场中移动时,电场力对电荷作功(这说明电场具有能量)。

 静止电荷在其周围空间产生的电场,称为静电场随时间变化的磁场在其周围空间激发的电场称为有旋电场(也称感应电场或涡旋电场)。静电场是有源无旋场,电荷是场源;有旋电场无源有旋场。普遍意义的电场则是静电场和有旋电场两者之和。

电场方向

电场是一个矢量场,其方向为正电荷所受电场力方向,与负电荷所受电场力方向相反。电场的力的性质用电场强度来描述。

电磁场

电场是存在于电荷周围能传递电荷与电荷之间相互作用的物理场。在电荷周围总有电场存在;同时电场对场中其他电荷发生的作用。观察者相对于电荷静止时所观察到的场称为静电场。如果电荷相对于观察者运动,则除静电场外,还有磁场出现。除了电荷可以引起电场外,变化的磁场也可以引起电场,前者为静电场,后者叫做涡旋电场感应电场变化的磁场引起电场,所以运动电荷或电流之间的作用要通过电磁场来传递。

感应电场 = 涡旋电场 = 有旋电场

  变化磁场激发的电场叫感应电场或涡旋电场。

  磁场变化时线圈产生的感生电动势与导体的种类、形状、性质和构成均无关,是由磁场本身的变化引起的。因此麦克斯韦提出了“变化的磁场会在其周围的空间激发一种电场,正是这种电场使得闭合回路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流”的理论,并将这种电场称为涡旋电场。

  感应电场的电场线是闭合的,没有起点、终点。闭合的电场线包围变化的磁场。

电场强度

  描述某点电场特性的物理量,符号是E,E是矢量。电场强度简称场强,定义为放入电场中某点的电荷所受的电场力F跟它的电荷量q的比值,但场强不与q成反比,只是由比值来反映和测定。

  场强的方向与正检验电荷的受力方向相同。场强的定义是根据电场对电荷有作用力的特点得出的。对电荷激发的静电场和变化磁场激发的涡旋电场都适用。场强的单位是牛/库或伏/米,两个单位名称不同,但大小一样。场强数值上等于单位电荷在该点受的电场力,场强的方向与正电荷受力方向相同。

  电场的特性是对电荷有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就是电场力,正电荷受力方向与电场方向相同,负电荷受力方向与电场方向相反。

  电场是一种物质,具有能量,场强大处电场的能量大。

  已知电场强度可判定电场对电荷的作用力,电介质(绝缘体)的电击穿与场强大小有关。

  点电荷的电场强度由点电荷决定,与试探电荷无关.

  真空中点电荷场强公式:E=k×Q/r^2

  匀强电场场强公式:E=U/d

  任何电场中都适用的定义式:E=F/q

  介质中点电荷的场强:kQ/r^2;

  注:匀强电场。在匀强电场中,场强大小相等,方向相同,匀强电场的电场线是一组疏密相同的平行线.

  在匀强电场中,有E=U/d(只适用于匀强电场),U为电势差,单位:伏特/米。电荷在此电场中受到的力为恒力,带电粒子在匀强电场中作匀变速运动。而此电场的等势面与电场线相垂直。

电场线

  为形象地描述场强的分布,在电场中人为地画出一些有方向的曲线,曲线上一 点的切线方向表示该点电场强度的方向。电场线的疏密程度与该处场强大小成正比。

  电场是一种物质,电场线是人为画出的便于形象描述电场分布的辅助工具,并不是客观存在的。

  在没有电荷的空间,电场线具有不相交、不中断的特点。静电场的电场线还具有下列特性:

  1.电场线不闭合,始于正电荷(无穷远)止于负电荷(无穷远)。

  2.电场线垂直于导体表面。

  3.电场线与等势面垂直。

  感应电场的电场线具有下述特性:

  1.电场线是闭合的。

  2.闭合的电场线包围磁感线

  知道一个电场的电场线,就可判定场强的方向和大小,就可画出等势面,能判定电势高低(沿电场线方向电势降低)。

  应该注意电场线不是电荷的运动轨迹。根据电场线方向能确定电荷的受力方向和加速度方向,不能确定电荷的速度方向、运动的轨迹。电场线是直线时,电荷运动速度与电场线平行,电荷运动轨迹与电场线重合。

电场力

  电场力:

  一、定义:电荷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电场发生的。只要有电荷存在,电荷的周围就存在着电场电场的基本性质是它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力的作用,这种力就叫做电场力。

  二、方向:正电荷沿电场线的切线方向,负电荷沿电场线的切线方向的反方向。

  三、计算:电场力的计算公式是F=qE,其中q为点电荷的带电量,E为场强。或由W=Fd,也可以根据电场力做功与在电场力方向上运动的距离来求。电磁学中另一个重要公式W=qU(其中U为两点间电势差)就是由此公式推导得出。

  电场力的功能:

  由于电场力的作用广泛,它应用到粒子加速器,航天事业中导航修正。对新物质的加工,对物质排列改变,在未来可能是主要动力之一,等等。

  电场力的研究方向:

  在未来有电场力的存在航空航天事业会得到长足发展,例如利用电场保护层(可以让飞行器更轻);以及让飞行器依赖电场飞行(而取代现有的发动机);电场在核物质的衰变起作用(让我们能更好的利用能源)。

摩擦起电

  (electrification by friction)

  用摩擦的方法使物体带电的过程,叫做摩擦起电(或两种不同的物体相互摩擦后,一种物体带正电,另一种物体带负电的现象)。

  摩擦起电的原因,是因为摩擦可以使物体得到多余的电子或失去原有的电子。得到多余电子的物体带负电,失去原有电子的物体带正电。

  摩擦起电的定义:当两个物体相互摩擦时,一些束缚得不紧的电子往往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于是原来电中性的物体由于得到电子而带负电,失去电子的物体则带正电。

  摩擦后的物体所带的电荷有两种:用丝绸摩擦过的玻璃棒所带的电荷是一种(正电),用毛皮摩擦过的硬橡胶棒所带的电荷是另一种(负电)。

电荷量

  通常,正电荷的电荷量用正数表示,负电荷的电荷量用负数表示。任何带电体所带电量总是等于某一个最小电量的整数倍,这个最小电量叫做基元电荷,也称元电荷,用e表示,1e=1.60217733×10^-19C ,在计算中可取e=1.6×10^-19C。它等于一个电子所带电量的多少,也等于一个质子所带电量的多少。国际单位制中电量的基本单位是库仑,量纲为I*T ,1库仑=1安培·秒。库仑是电量的单位,符号为C,它是为纪念法国物理学家库仑而命名的。若导线中载有1安培的稳恒电流,则在1秒内通过导线横截面积的电量为1库仑。库仑不是国际标准单位,而是国际标准导出单位。一个电子所带负电荷量库仑(元电荷),也就是说1库仑相当于6.24146×10^18个电子所带的电荷总量。电荷量的公式: Q=It(其中I是电流,单位A ;t是时间,单位s)

元电荷

  (elementary charge)  大多数

带电体的电荷量都等于最小电荷量e的整倍数,但部分粒子(如六种夸克)除外。最小电荷量e就叫做元电荷

  e=1.60217733×10^-19C

  到现在为止,也许人们都这么认为:分子之间什么都没有。其实大多数情况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如果我们把它转为“原子之间有什么”的话也许会让这个问题更科学。

  什么是电场?也许很多人都把它忽略了,觉得它只是物理学的一个很小的领域。但我觉得电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他是世界上一切力量之源。他是一切物理、工业、化学、能源、电子、信息、生物等学科研究的本质对象。为什么呢?让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1.摩擦力弹力主要由电场力贡献的

  2.分子之间的力由电场力组成

  3.生化反应的动力源泉是电场

  4.电流,电压由电场力引起

  5.光、电磁波由电场引起

  6.信息技术也是研究电场的特性。

  保守场

  保守场,电场做功与路径无关,只与始末位置有关。

  涡旋电场

  磁场变化时线圈产生的感生电动势与导体的种类、形状、性质和构成均无关,是由磁场本身的变化引起的。因此麦克斯韦提出了“变化的磁场会在其周围的空间激发一种电场,正是这种电场使得闭合回路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和感生电流”的理论,并将这种电场称为涡旋电场

如何研究电场

  电场的基本性质是对放入其中的电荷有作用力,因此可以通过这一性质来研究电场。放入电场中试探电场性质的电荷称为试探电荷。试探电荷的电荷量应足够小,使得它被放入电场后不会影响原有电场的分布:另外,它的线度也应足够小,这样才能方便地研究电场中各点的情况。

静电的防止

  摩擦产生的静电,在生产、生活上给人们带来很多麻烦,甚至造成伤害。

  印刷厂里,纸页间的摩擦起电,会使纸页粘在一起,难于分开,给印刷厂带来麻烦,印染厂里,面纱、毛线、人造纤维上的静电,会吸引空气中的尘埃,使印染质量下降,干干净净的人造纤维服装,穿不了多大功夫就会蒙上一层灰尘,也是由于静电吸尘埃的缘故。

   静电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产生火花放电,带来不幸。在地毯上行走的人,与地毯摩擦而带的电如果足够多,当他伸手去拉金属门把手时,手与金属把手间会产 生火花放电,严重时会使他痉挛。在空气中飞行的飞机,与空气摩擦而带的电人如果在着陆过程中没有导走,当地勤人员接近机身时,人与飞机间课程产生火花放 电,严重时可能将人击倒。专门用来装汽油或柴油等液体燃料的卡车,在灌油,运输过程中,燃油与油罐摩擦、撞击而带电,如果没有及时导走,积累到一定程度, 会产生电火花,引起爆炸。

   防止静电危害的基本办法,是尽快把产生的静电导走,避免越积越多。具体措施则多种多样。油罐车是靠一条拖在地上的铁链把静电导走。飞机机轮上通常都装有 搭地线,也有用导电橡胶做机轮轮胎的,着陆时它们可将机身的静电导入地下。在地毯中夹杂0.05~0.07毫米的不锈钢丝导电纤维,消除静电的效果很好。 在印染常中保持适当的湿度,潮湿的空气可以使静电荷很快消失。

楼主:
静电场
    英文名称:electrostatic field 定义:  由静止电荷(相对于观察者静止的电荷)激发的电场静电场是有源场,电场线不封闭是发散的,静电力是保守力像重力一样,闭合曲线静电力作功为0,场强环路积分等于0,具有势能,有势必无旋,这样的场就叫无旋场。可以对比磁场,磁场磁场线是闭合的,安培环路定理不为0,无势能。
可以这样形象的理解:旋是涡旋的意思,漩涡是闭合的同心圆。
静电感应       一个带电的物体靠近另一个导体时,导体的电荷分别发生明显的变化,物理学中把这种现象叫做静电感
  如果电场中存在导体,在电场力的作用下出现静电感应现象,使原来中和的正、负电荷分离,出现在导体表面上。这些电荷称为感应电荷。总的电场是感应电荷与自由电荷共同作用结果。达到平衡时,导体内部的场强处处为零,导体是一个等势体,导体表面是等势面,感应电荷都分布在导体外表面,导体表面的电场方向处处与导体表面垂直。静电感应现象有一些应用,但也可能造成危害。
静电会引起空开或者漏电开关跳闸吗?静电引起的电流有可能会很大,但是瞬间的,时间极短。
开关断路器或漏电过流动作的电磁机构的动作是需要时间的,在这个动作的过程中,电流瞬间消失,机构会释放返回。
等势体
  等势体就是导体内任意两点的电势差都为零。静电平衡后的导体就是最典型的等势体。当导体静电平衡后,感应电荷只分布在导体外表面。由于导体内自由电荷移动形成的电场与外界电场相互抵消,内部电场处处为零,任意两点间电势差也为零。所以导体内的电势与导体表面的电势相等,为一个等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