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压阀介绍

楼主(2016-03-20):
广义上讲:
对执行机构而言
背压就是油液从执行机构回到油箱或油泵吸油口时,执行机构回油处的压力.
对系统而言
背压就是主换向阀T口压力。
形成:
管路的沿程损失、通过各阀(包括滤油器/冷却器等)的压力损失背压腔里的液压力称为背压力(即背压,也叫回油压力)。
从广义上讲,液压缸运动时,液压油流出的那个腔都叫背压腔,或回泊腔。但通常所指的背压腔或回油腔却是液压缸前进,尤其是工进时的背压腔或回油腔。背压力(即背压)的方向与进油腔液压力相反,消耗了部分功率,但却增加了运动的平稳-性,尤其在外负载突然变小并减为零时,能对系统起缓冲作用。背压阀就是为背压腔建立背压用的,使从回油腔流回油箱的油液造成一定阻力即背压力。背压力不易过大,否则功率损失过大,效率降低;也不易过小,否则不起作用。由背压实质可知,能做背压阀的有:节流阀、调速阀、溢流阀、顺序阀、单向阀等。其中,溢流阀做背压阀最好,能保持背压恒定;而单向阀做背压阀时,因其弹簧刚度太软,故应将单向阀换上较硬的弹簧,使其开启压力达到0.2Mpa~0.6Mpa

从注塑方面讲:
一、 背压的形成
在塑料熔融、塑化过程中,熔料不断移向料筒前端(计量室内),且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一个压力,推动螺杆向后退。为了阻止螺杆后退过快,确保熔料均匀压实,需要给螺杆提供一个反方向的压力,这个反方向阻止螺杆后退的压力称?背压 。 背压亦称塑化压力,它的控制是通过调节注射油缸之回油节流阀实现的。预塑化螺杆注塑机注射油缸后部都设有 背压阀 ,调节螺杆旋转后退时注射油缸泄油的速度,使油缸保持一定的压力;全电动机的螺杆后移速度(阻力)是由 AC伺服阀控制的。
 二、适当调校背压的好处
1、 能将炮筒内的熔料压实,增加密度,提高射胶量、制品重量和尺寸的稳定性。
 2、可将熔料内的气体“ 挤出 ”,减少制品表面的气花、内部气泡、提高光泽均匀性。
 3、减慢螺杆后退速度,使炮筒内的熔料充分塑化,增加色粉、色母与熔料的混合均匀度,避免制品出现 混色 现象。
4、适当提升背压,可改善制品表面的缩水和产品周边的走胶情况。
5、能提升熔料的温度,使熔料塑化质量提高,改善熔料充模时的流动性,制品表面无冷胶纹。
 三、背压太低时,易出现下列问题
 1、背压太低时,螺杆后退过快,流入炮筒前端的熔料密度小(较松散),夹入空气多
 2、会导致塑化质量差、射胶量不稳定,产品重量、制品尺寸变化大
 3、制品表面会出现缩水、气花、冷料纹、光泽不匀等不良现象。
 4、产品内部易出现气泡,产品周边及骨位易走不满胶
 四、 过高的背压 ,易出现下列问题
1、炮筒前端的熔料压力太高、料温高、粘度下降,熔料在螺杆槽中的逆流和料筒与螺杆间隙的漏流量增大,会降低塑化效率(单位时间内塑化的料量)
2、对于热稳定性差的塑料(如:PVC、POM等)或着色剂,因熔料的温度升高且在料筒中受热时间增长而造成热分解,或着色剂变色程度增大,制品表面颜色/光泽变差。
3、背压过高,螺杆后退慢,预塑回料时间长,会增加周期时间,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4、背压高,熔料压力高,射胶后喷嘴容易发生 熔胶流涎 现象,下次射胶时,水口流道内的冷料会堵塞水口或制品中出现冷料斑。
 5、在啤塑过程中,常会因背压过大,喷嘴出现 漏胶 现象,浪费原料并导致射嘴附近的发热圈烧坏。 6、预塑机构和螺杆筒机械磨损增大。
五、背压的调校
注塑背压的调校应视原料的性能、干燥情况、产品结构及质量状况而定,背压一般调校在 3-15kg/cm 3 。当产品表面有少许气花、混色、缩水及产品尺寸、重量变化大时,可适当增加背压。当射嘴出现漏胶、流涎、熔料过热分解、产品变色及回料太慢时可考虑适当减低背压。 背压 是注塑成型工艺中控制熔料质量及产品质量的重要参数之一,合适的背压对于提高产品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