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计算机中的1K等于1024而不是1000

楼主(2016-03-20):
1024是2的十次方,计算机以字节算容量,一个汉字占两个字节,这样算的话比较好换算
因为电脑本身的算法就是二进制
而256 512 1024就分别是2的8次方,9次方和10次方
而在容量里面的表示也是用1和0两种方法表示,换言之,把2进制转换回我们常用的10进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
计算机采用的叫做2进制,进制有2,8,10,16几种,简单地说计算机采用2进制是因为方便用电压控制,就好比计算机内有两个电压一个正12伏特,一个负5伏特,两种方向的电流计算机可以简单迅速分辨,用它来计数自然方便。
详细的你可以百度搜索:计算机采用2进制

1、电路中容易实现

二进制数码只有两个(“0”和“1”)。电路只要能识别低、高就可以表示“0”和“1”。

2、物理上最易实现存储

(1)基本道理:二进制在物理上最易实现存储,通过磁极的取向、表面的凹凸、光照的有无等来记录。

(2)具体道理:对于只写一次的光盘,将激光束聚住成1--2um的小光束,依靠热的作用融化盘片表面上的碲合金薄膜,在薄膜上形成小洞(凹坑),记录下“1”,原来的位置表示记录“0”。

3、便于进行加、减运算和计数编码。

4、便于逻辑判断(是或非)。

二进制的两个数码正好与逻辑命题中的“真(Ture)”、“假(False)或称为”是(Yes)、“否(No)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