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电路,什么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13):
找了这么多,能说清楚这个问题的只有这篇文了,就为了顶一下,专门注册了用户!谢谢楼主!

网友B:
所谓集电极(C极)(MOS管D极)开路输出,顾名思义,就是晶体管的C极单独引出作为输出端口(MOS管D极)的输出。对于这样的输出端,如果输出低电平可以,输出高电平则需要接上拉电路提供电流。也就是可以灌电流而不能拉电流输出。要实现拉电流输出,就必需外接提供拉电流通路。

网友B:
至于拉电流通路的构成,最常用的是上拉电阻。但也不一定只有上拉电阻,任何能够提供上拉电流的通路都可以,例如:恒流源电路,晶体管,稳压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