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热电阻工作原理及特点

楼主(2016-03-20):
1.热电偶、热电阻工作原理及特点

□ 热电偶工作原理
    将两种不同的金属导体焊接在一起,构成闭合回路,如在焊接端(即测量端)加热产生温差,则在回路中就会产生热电动势,此种现象称为塞贝克效应(Seebeck-effect)。如将另一端(即参考端)温度保持一定(一般为0℃),那么回路的热电动势则变成测量端温度的单值函数。这种以测量热电动势的方法来测量温度的元件,即两种成对的金属导体,称为热电偶。
   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动势,其大小仅与热电极材料及两端温差有关,与热电极长度、直径无关。

                热电偶工作原理图

□ 热电阻工作原理
    工业用热电阻分铂热电阻和铜热电阻两大类。
   热电阻是利用物质在温度变化时自身电阻也随着发生变化的特性来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受热部份(感温元件)是用细金属丝均匀地双绕在绝缘材料制成的骨架上。当被测介质中有温度发生变化时,所测得的温度是感温元件所在范围内介质中的平均温度。

□ 热电偶、热电阻特点
热电偶
热电阻
热电偶同其它种温度计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a、优点
·热电偶可将温度量转换成电量进行检测,对于温度的测量、控制,以及对温度信号的放大、变换等都很方便,
·结构简单,制造容易,
·价格便宜,
·惰性小,
·准确度高,
·测温范围广,
·能适应各种测量对象的要求(特定部位或狭小场所),如点温和面温的测量,
·适于远距离测量和控制。
b、缺点
·测量准确度难以超过0.2℃,
·必须有参考端,并且温度要保持恒定。
·在高温或长期使用时,因受被测介质影响或气氛腐蚀作用(如氧化、还原)等而发生劣化。
热电阻同其它种温度计相比具有如下特点:
a、优点
·准确度高。在所有常用温度计中,准确度最高,可达1mk。
·输出信号大,灵敏度高。如在0℃用Pt100铂热电阻测温,当温度变化1℃时,其电阻值约变化0.4Ω,如果通过电流为2mA,则其电压输出量变化为800μV。在相同条件下,即使灵敏度比较高的K型热电偶,其热电动势变化也只有40μV左右。由此可见,热电阻的灵敏度较热电偶高一个数量级。
·测温范围广,稳定性好。在振动小而适宜的环境下,可在很长时间内保持0.1℃以下的稳定性。
·无需参考点。温度值可由测得的电阻值直接求出。
·输出线性好。只用简单的辅助回路就能得到线性输出,显示仪表可均匀刻度。
b、缺点
·采用细金属丝的热电阻元件抗机械冲击与振动性能差。
·元件结构复杂,制造困难大,尺寸较大,因此,热响应时间长。·不适宜测量体积狭小和温度瞬变区域。

楼主:
热电阻与热电偶

热电阻: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温度检测元件

金属热电阻
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大都由纯金属材料制成,目前应用最多的是铂和铜,此外,现在已开始采用镍、等材料制造热电阻。
热敏电阻
对热敏感的半导体电阻。其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呈非线性。
热敏电阻器是敏感元件的一类,按照温度系数不同分为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热敏电阻器的典型特点是对温度敏感,不同的温度下表现出不同的电阻值。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大,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在温度越高时电阻值越低,它们同属于半导体器件
金属热电阻与热敏电阻的区别
热敏电阻一般是半导体材料,半导体材料的导电性能也就是电阻率受光、热等因素的影响一般很剧烈的,专业点的说法就是,光和热可以作为半导体的激发源,半导体受光,或者热的作用,其载流子的浓度也能会增加好几个数量级,导电性能或者阻抗发生很大变化。反过来可以用这些效应来确定光或者温度的参数。金属当热电阻的意思是,金属的电阻会随温度的增加而变大,主要是温度使得金属原子的振动增加,对电子的散射作用增加

信号连接  热电阻是把温度变化转换为电阻值变化的一次元件,通常需要把电阻信号通过引线传递到计算机控制装置或者其 它一次仪表上。工业用热电阻安装在生产现场,与控制室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热电阻的引线对测量结果会有较大的影响。

  目前热电阻的引线主要有三种方式

  ○1二线制:在热电阻的两端各连接一根导线来引出电阻信号的方式叫二线制:这种引线方法很简单,但由于连接导线必然存在引线电阻r,r大小与导线的材质和长度的因素有关,因此这种引线方式只适用于测量精度较低的场合

  ○2三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的一端连接一根引线,另一端连接两根引线的方式称为三线制,这种方式通常与电桥配套使用,可以较好的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是工业过程控制中的最常用的。

  ○3四线制:在热电阻的根部两端各连接两根导线的方式称为四线制,其中两根引线为热电阻提供恒定电流I,把R转换成电压信号U,再通过另两根引线把U引至二次仪表。可见这种引线方式可完全消除引线的电阻影响,主要用于高精度的温度检测。

  热电阻采用三线制接法。采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连接导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这是因为测量热电阻的电路一般是不平衡电桥。热电阻作为电桥的一个桥臂电阻,其连接导线(从热电阻到中控室)也成为桥臂电阻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电阻是未知的且随环境温度变化,造成测量误差。采用三线制,将导线一根接到电桥的电源端,其余两根分别接到热电阻所在的桥臂及与其相邻的桥臂上,这样消除了导线线路电阻带来的测量误差
热电偶:
定义1:基于泽贝克效应在电路中产生电动势的一对不同材料的导电体定义2:一端结合在一起的一对不同材料的导体,并应用其热电效应实现温度测量的敏感元件电偶测温的基本原理是两种不同成份的材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温度梯度时,回路中就会有电流通过,此时两端之间就存在电动势——热电动势,这就是所谓的塞贝克效应(Seebeck effect)。两种不同成份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温度较高的一端为工作端,温度较低的一端为自由端,自由端通常处于某个恒定的温度下。根据热电动势与温度的函数关系,制成热电偶分度表; 分度表是自由端温度在0℃时的条件下得到的,不同的热电偶具有不同的分度表。 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要求其冷端(测量端为热端,通过引线与测量电路连接的端称为冷端)的温度保持不变,其热电势大小才与测量温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若测量时,冷端的(环境)温度变化,将严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在冷端采取一定措施补偿由于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称为热电偶的冷端补偿正常。与测量仪表连接用专用补偿导线。
  附:热电偶冷端补偿计算方法:从毫伏到温度:测量冷端温度,换算为对应毫伏值,与热电偶的毫伏值相加,换算出温度。从温度到毫伏:测量出实际温度与冷端温度,分别换算为毫伏值,相减後得出毫伏值,即得温度
热电偶的基本定律
     1,均质导体定律
  由同一种均质材料(导体或半导体)两端焊接组成闭合回路,无论导体截面如何以及温度如何分布,将不产生接触电势,温差电势相抵消,回路中总电势为零。
  可见,热电偶必须由两种不同的均质导体或半导体构成。若热电极材料不均匀,由于温度梯存在,将会产生附加热电势。
  2,中间导体定律
  在热电偶回路中接入中间导体(第三导体),只要中间导体两端温度相同,中间导体的引入对热电偶回路总电势没有影响,这就是中间导体定律。
  应用:依据中间导体定律,在热电偶实际测温应用中,常采用热端焊接、冷端开路的形式,冷端经连接导线与显示仪表连接构成测温系统。
  有人担心用铜导线连接热电偶冷端到仪表读取mV值,在导线与热电偶连接处产生的接触电势会使测量产生附加误差。根据这个定律,是没有这个误差的!
  3,中间温度定律
  热电偶回路两接点(温度为T、T0)间的热电势,等于热电偶在温度为T、Tn时的热电势与在温度为Tn、T0时的热电势的代数和。Tn称中间温度。
  应用:由于热电偶E-T之间通常呈非线性关系,当冷端温度不为0℃时,不能利用已知回路实际热电势E(t,t0)直接查表求取热端温度值;也不能利用已知回路实际热电势E(t,t0)直接查表求取的温度值,再加上冷端温度确定热端被测温度值,需按中间温度定律进行修正。初学者经常不按中间温度定律 来修正!
  4,参考电极定律
  这个定律是专业人士才研究、关注的,一般生产、使用环节的人士不太了解,简单说明就是:用高纯度铂丝做标准电极,假设镍铬-镍硅热电偶的正负极分别和标准电极配对,他们的值相加是等于这支镍铬-镍硅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