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效应)管介绍

楼主(2016-03-20):
MOS管是场效应晶体管,是一种电压控制器件。而普通晶体管(又称双极晶体管)是一种电流控制器件)。MOS管有N沟道与P沟道之分,两者极性相反,正如PNP与NPN晶体管一样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

NMOS英文全称为:N-Mental-Oxide-Semiconductor。 意思为金属-氧化物-半导体,而拥有这种结构的晶体管我们称之为MOS晶体管。 有P型MOS管和N型MOS管之分。由MOS管构成的集成电路称为MOS集成电路,由NMOS组成的电路就是NMOS集成电路,由PMOS管组成的电路就是PMOS集成电路,由NMOS和PMOS两种管子组成的互补MOS电路,即CMOS电路
在一块掺杂浓度较低的P型硅衬底(提供大量可以动空穴)上,制作两个高掺杂浓度的N+区(N+区域中有大量为电流流动提供自由电子的电子源),并用金属铝引出两个电极,分别作漏极d和源极s。然后在半导体表面覆盖一层很薄的二氧化硅(SiO2)绝缘层,在漏——源极间的绝缘层上再装上一个铝电极(通常是多晶硅),作为栅极g。在衬底上也引出一个电极B,这就构成了一个N沟道增强型MOS管。MOS管的源极和衬底通常是接在一起的(大多数管子在出厂前已连接好)。

  它的栅极与其它电极间是绝缘的。

PMOS管
  PMOS是指n型衬底、p沟道,靠空穴的流动运送电流的MOS管
导通条件
NMOS管:VGS大于等于UT   PMOS管VGS小雨等于UT
VGS:栅极电压,UT开启电压

网友A(2016-08-02):
加点具体的例子就好了

网友B:
继续继续,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