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容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3-20):
1电解电容极性的原因

因为制造电容时,分阳极箔,阴极箔
阳极箔 为正 耐压比 阴极箔要高
阴极箔 为负 耐压系数要低
当有反向电压时,就容易击穿造成短路,爆浆

不过有无极性电容,但是是特殊材料,成本比较高

2把电解电容的极性接反了为什么会爆炸?
接反了后你等于在电解电解液会产生气体,学过化学就知道了要爆炸必须高温或者大量气体产生高压,这就属于后者。3为什么无极性电容的容量不大电容量是与电极面积成正比、与电极距离成反比的。电解电容器(极性电容)的电极材料一个是处理成毛面的铝箔,另一个是导电的电解质。毛面铝箔的表面积很大,和电解质之间的距离可以做得很小,所以相同体积的电解电容容量可以做得比无极电容大得多。同等体积的无极电容容量就小得多。4请问极性电容为什么能接在交流电上呢?的确,我们在常用的电路中很容易找到通有交流信号的电容。但是可以明确地说这些场合下电容虽然通过了交流信号,但是电容的正极电压一定是高于负极的!这是由电路偏置电路所给与的,也就是静态工作点。有此书上有介绍的说是二个电容同极性相串联可以接到交流电路中。这虽然 是对的,的确行,但是如果不是手上没有合适的电容了,又是出于暂时代替的情况正常来说是不会那么办的!   在隔直通交的电解电容二端你测一下你就知道了,电容的正极电压始终大于它的负极电压的。也就是说电容通过交流的原理是通过脉动直流的方法实现的。5有的电路一个有极性电容旁配一个无极性的电容,这里无极性电容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用无极性的呢?“一般这两个电容都是起滤波作用,有极性的电容是电解电容容值都比较大,主要是平缓电流波形,其低频滤波作用。无极性电容一般用磁片电容,容值比较小,主要起滤掉电流中高频谐波的作用”6我在看许多的书里面,放大电路前都有个耦合电容,但是耦合电容有常常是极性电容,因为极性电容电流不能够反向,但是耦合前的信号即使是正弦波,都会有个反向的电流啊,为什么可以拿来耦合呢?我是电子新手,大家多多包涵

电解电容器,不是工作电流不能反向,而是工作电压不能反向;电容器的工作模式,就是充电放电,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肯定是反向的。对于耦合电容器,工作电压总是直流,不信,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只不过,它是一个波动的直流,如果输入端是正弦波,那么,用示波器观察,耦合电容器上的直流电压也是按正弦波动。但是,耦合电容器上通过的电流(按正弦规律充电放电电流),却是纯交流,于是在RL上得到一个纯交流电压。7为什么有极性的两个电容器逆串联后,就变成了一个无极性的电容器?两个电容器逆串联后,无论电流怎么变化总有一个电容正常工作,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无极性的电容器8为什么大的电容对低频信号影响大,容量小的电容对高频信号影响小?容量大的同样对高频洗好影响更大。小电容的容量小 对电容的充电量和时间有关系的呀,低频信号的充电时间相对较长,所以很快就把小电容充电完成了。但其周期还没有完成,所以不能完成工作。高频信号周期短所以能完成工作 而大电容的容量大 在低频的整个周期内都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