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极性判别与好坏判断

楼主(2016-03-20):
注意观察在电解电容侧面有“-”,是负极,如果电解电容上没有标明正负极,也可以根据它引脚的长短来判断,长脚为正极,短脚为负极(见下图)。

如果,已经把引脚剪短,并且电容上没有标明正负极,那么可以用万用表来判断,判断的方法是正接时漏电流小(阻值大),反接时漏电流大
新买的电解电容器,外壳标有“-”号的为负极;2个脚,脚长的是正极,脚短的是负极。

电解电容的极性判别:用电阻档测电容的电阻值正反测2次,用指针表测量:阻值大的一次,万用表的黑色表笔为电解电容的正极。理由是,电解电容加正向电压时候漏电流小,电阻大;反之则:漏电流大,电阻小。(注:指针表电阻档时 黑表笔是内部电池的正极,红表笔是内部电池的负极)

     电容的好坏判别:用电阻档,根据电容容量选择适当的量程,并注意测量时对于电解电容黑表笔要接电容正极。①、估测微波法级电容容量的大小:可凭经验或参照相同容量的标准电容,根据指针摆动的最大幅度来判定。所参照的电容不必耐压值也一样,只要容量相同即可,例如估测一个100μF/250V的电容可用一个100μF/25V的电容来参照,只要它们指针摆动最大幅度一样,即可断定容量一样。②、估测皮法级电容容量大小:要用R×10kΩ档,但只能测到1000pF以上的电容。对1000pF或稍大一点的电容,只要表针稍有摆动,即可认为容量够了。③、测电容是否漏电:对一千微法以上的电容,可先用R×10Ω档将其快速充电,并初步估测电容容量,然后改到R×1kΩ档继续测一会儿,这时指针不应回返,而应停在或十分接近∞处,否则就是有漏电现象。对一些几十微法以下的定时或振荡电容(比如彩电开关电源的振荡电容),对其漏电特性要求非常高,只要稍有漏电就不能用,这时可在R×1kΩ档充完电后再改用R×10kΩ档继续测量,同样表针应停在∞处而不应回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