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匹配 如何搭配功放与音响

楼主(2016-03-20):
音色(艺术)方面
注意其搭配上是否冷暖相宜、软硬适中,最终使整套器材还原音色呈中性,这仅是从艺术方面考虑。

技术方面
一、功率匹配
扬声器系统要高质量的重放出各种音乐节目,那么根据音乐信号的属性,其峰值因子约为10-15dB从保证音质这个角度来说功放应在此动态范围内不发生任何限幅情况,即功放的最大输出功率应是扬声器额定功率的5—8倍,这样的功率配置音质虽然很好,但它的投资会很大,因此一般都会把这个功率配比定在1—2倍扬声器单元的额定功率。
  1.在一些要求低而投资有限工程功放的功率起码相当于音箱的额定功率,但要非常注意保持声音不失真,过小的功率配置看起来不会损坏扬声器单元,其实不然,过小的功率极易发生过载削波,产生大量谐波,烧毁高音单元。
  2.一般工程建议功放的功率是1.5倍,而低音部份最好超过1.5倍,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感。
  3.要求极高的声地,例如录音室监听,音乐厅等,最理想是音箱功率的两倍匹,(这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制定的配接标准推荐值中的一种方案一致)。
二、功率储备量匹配
这里有一个经验值可参考:所选取的音箱标称额定功率应是经理论计算所得功率的3倍。

功放:电子管功放和晶体管功放相比,所需的规律储备是不同的。这是因为电子管功放的过荷曲线较平缓。对过荷的音乐信号颠峰,电子管功放并不明显产生削波现象,只是使颠峰的尖端变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柔性剪峰。而晶体管功放在过荷点后,非线性畸变迅速增加,对信号产生严重削波,它不是使颠峰变圆而是把它整齐削平。有人用电阻、电感、电容组成的复合性阻抗模拟扬声器,对几种高品质的晶体管功放进行实际输出能力的测试。结果表明,在负载有相移的情况下,其中有一台标称100W的功放,在失真度1%时实际输出功率仅有5W!由此对于晶体管功放的储备量的选取:
  高保真功放:10倍
  民用高档功放:6~7倍
  民用中档功放:3~4倍
  而电子管功放则可以大大小于上述比值。

对于系统的平均声压级与最大的声压级应留有多少余量,应视放送节目的内容、工作环境而定。这个冗余量最低10dB,对于现代的流行音乐、蹦迪等音乐,则需要留有20~25dB冗余量,这样就可使得音响系统安全、稳定地工作。
三、阻抗匹配
功放的输出和音箱的输入阻抗同样也该是一致的。虽然两者有一些轻微偏差,对音质不会有明显影响,而只是会对功放的输出功率产生作用,但必须提醒一点,就是如果音箱输入阻抗低于功放输出阻抗很多时,会造成失真明显增加,严重的时候还会损毁功放。因此大家还是尽量选择两者一致的好。
四、阻尼系数匹配
所谓阻尼,是一个衡量功放输出级内阻对于扬声器阻尼大小的指标。如果阻尼系数太高,音箱出来的声音就发干,不圆润;如果低的话,则容易出现声音粘在一起的感觉。因此大家在做功放配置时,要注意石机的阻尼系数控制在30到40间,胆机则因为本身内阻就高,务必不要超过10。
扩展阅读
冗余
冗余:通常指通过多重备份来增加系统的可靠性。
电脑相关
  冗余,指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由此减少系统的故障时间

  Redundant,自动备援,即当某一设备发生损坏时,它可以自动作为后备式设备替代该设备
声压级
给定声压与参考声压之比的以10为底的对数乘以20,以分贝计
声压级以符号SPL表示,其定义为将待测声压有效值p(e)与参考声压p(ref)的比值取常用对数,再乘以20,即:

  SPL=20LOG(10)[p(e)/p(ref)]

  其单位是分贝。

  在空气中参考声压p(ref)一般取为2*10E-5帕,这个数值是正常人耳对1千赫声音刚刚能觉察其存在的声压值,也就是1千赫声音的可听阈声压。一般讲,低于这一声压值,人耳就再也不能觉察出这个声音的存在了。显然该可听阈声压的声压级即为零分贝。

阻尼定义1:能量随时间或距离的耗散定义2:使振动能量随时间或距离逐步耗损的因素。如振动系统内部质点间相对运动的阻碍及外部介质摩擦等。阻尼(英语:damping)是指任何振动系统在振动中,由于外界作用和/或系统本身固有的原因引起的振动幅度逐渐下降的特性,以及此一特性的量化表征。 在电学中,是响应时间的意思。
石机   胆机
按照使用元器件的不同,功放又有“胆机”电子管功放,“石机”晶体管功放,“IC功放”集成电路功放。 以半导体器件为放大元件的音频功率放大器称为石机。这是音响发烧友对晶体管功放的称呼。(晶体是从石头里提炼出的,所以人们称它石机。)

胆,就是指电子管,大家常说的胆机,指的是用电子管的放大器等。 电子管有的用于放大,有的用于润色。胆机有他独特的“胆味”,声音温暖耐听,音乐感好,氛围好。 胆机是音响业界最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长青树,其显著的优点是声音甜美柔和、自然关切,尤其动态范围之大,线性之好,绝非其他器件所能轻易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