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线路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6-03-20):
在选用导线、开关和保险丝时,会涉及到负载电流的记算问题。
1.白炽灯、电热器的电流计算
当供电电流为220伏单相时,电流(安)= 功率(瓦)/
220(伏)
当供电电流为380伏单相时,电流(安)= 功率(瓦)/
380(伏)
例如,一台额定电压为220伏、功率为1500瓦的电热水器,电流=1500/220≈6.82安
2.日光灯的电流记算
日光灯由220伏单相电源供电时,电流(安)= 功率(瓦)/220(伏)× 功率因数
当日光灯没有电容补偿时,其功率因素(COS?)0.5__0.6;有电容补偿时,可取0.85—0.9.另外日光灯的功率应指灯管功率与镇流器消耗功率之和。镇流器消耗功率,对于6—8瓦日光灯为4瓦,对于15—40瓦日光灯为8瓦。
例如,一只40瓦日光灯未装电容器,则通过灯管的电流=40+8/220×0.5≈0.437安。
3.电动机的电流记算
单台220伏单相电动机电流(安)= 功率(瓦)/220(伏)×功率因数
如果单相电动机铭牌上无功率因数可查,则单相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可按0.8__0.9估算。当电动机功率为马力时,应换算为瓦计算(1马力=735瓦)。
单台380伏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流(安)= 功率(瓦)×1000/1.73×380×功率因数×效率
三相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在铭牌上可查得,无铭牌时可分别取0.8和0.85.
一条线路上有几台电动机运行时,总电流为所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之和。注意,这里的总电流是供选择导线时的总记算电流,并非线路上的实际工作电流,实际工作电流是电动机在实际工作负载(并非额定负载)下的电流。
4.其它用电器的电流记算其它用电器(如空调、电热器等)可按铭牌或产品规格说明书上的输入功率,用以下式子记算:电流(安)= 功率(瓦)/220(伏)
5.总负载电流计算总负载电流不等于所有用电设备的电流之和,而应该考虑这些用电设备的同其使用率。总负载电流一般可按下式计算:总负载电流=最大一台电器的额定电流+周期率×其余电器的额定电流之和周期率可取0.6?—0.9,用电器越多,此值取越小。

楼主:
绝缘导线载流量估算

铝芯绝缘导线载流量与截面的倍数关系
导线截面(mm 2 ) 1 1.5 2.5 4 6 10 16 25 35 50 70 95 120
载流是截面倍数 9 9 9 8 7 6 5 4 3.5 3 3 2.5 2.5
载流量(A) 9 14 23 32 48 60 90 100 123 150 210 238 300
估算口诀: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
穿管根数二三四,八七六折满载流。
说明:(1)本节口诀对各种绝缘线(橡皮和塑料绝缘线)的载流量(安全电流)不是直接指出,而是“截面乘上一定的倍数”来表示,通过心算而得。
由表可以看出:倍数随截面的增大而减小。
“二点五下乘以九,往上减一顺号走”说的是2.5mm’及以下的各种截面铝芯绝缘线,其载流量约为截面数的9倍。如2.5mm’导线,载流量为2.5×9=22.5(A)。从4mm’及以上导线的载流量和截面数的倍数关系是顺着线号往上排,倍数逐次减l,即4×8、6×7、10×6、16×5、25×4。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从50mm’及以上的导线,其载流量与截面数之间的倍数关系变为两个两个线号成一组,倍数依次减0.5。即50、70mm’导线的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倍;95、120mm”导线载流量是其截面积数的2.5倍,依次类推。
“条件有变加折算,高温九折铜升级”。上述口诀是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25℃的条件下而定的。若铝芯绝缘线明敷在环境温度长期高于25℃的地区,导线载流量可按上述口诀计算方法算出,然后再打九折即可;当使用的不是铝线而是铜芯绝缘线,它的载流量要比同规格铝线略大一些,可按上述口诀方法算出比铝线加大一个线号的载流量。如16mm’铜线的载流量,可按25mm2铝线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