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示例程序

楼主(2016-03-20):
/*
*

* 文件名:  LPLD_ADC.c
* 用途:  模数转换示例程序
*
* LPLD_K60 Card 硬件配置说明:
*                      模拟信号由PTA7引脚输入
*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HAL_ADC.h"
//函数声明
void delay(void);
//全局变量
uint16 Adc0_Result;

/********************************************************************/
void main (void)
{

  /*
    初始化 ADC0
    十位精度
    单端输入
  */
  LPLD_ADC_Init(ADC0, MODE_10, CONV_SING);
  while(1)
  {
    Adc0_Result = LPLD_ADC_SE_Get(ADC0, 10);   // 取得AD4b的AD值,引脚输入PTA7
    printf("\n\r0x%X",Adc0_Result);                     // 16进制输出到串口显示
    delay();
  }
}

/*
* 延时一段时间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n;
  for(i=0;i<30000;i++)
  {
    for(n=0;n<200;n++)
    {
      asm("nop");
    }
  }
}
/********************************************************************/

网友A:
上硬件图给分. 头文件和硬件图都没有 这个程序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