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单片机ad转换的结果要怎么转换成10进制的浮点型?

楼主(2016-03-20):
就是这个,不是很懂,他这个是不是ADC_RES存的是整数部分,然后ADC_RESL存的是小数部分?

楼主:
我自己再试试看

网友A:
你的单片机八位的嘛,一个寄存器储存八位,ad转换的分辨率是10位,一个字节存不下来,所以在ADC_RES存的是ad转换结果的高八位,ADC_RESL存的是低二位,加起来就是10位的精度嘛

网友B:
数据处理和DS18B20类似,八位机一个字节八位数据,采集十位数据的话要用两个字节存放。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太明白要是这个值是浮点型的,那这十位是怎么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的,最近感觉有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