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电路短路故障维修

楼主(2016-03-20):
故随现象  短路时,电流很大,保险丝迅速熔断被切断。如果保险丝太粗不能熔断,则会烧毁导线,甚至火灾。
    2.故障原因
    (1)接线错误,火线与枣线相碰接。
    (2)绝缘导线的绝缘层损坏,在破损处碰线或接地。
    (3)用电器具接线不好,接线相碰,或不用接头,直接将导线插入插座内,造成混线短路。
    (4)用电器具内部损坏,导线碰到金属外壳上。
    (5)灯头内部损坏,金属片相碰短路。
    (6)房屋失修或漏水,造成线头脱后相碰或接地。
    (7)灯头进水等。
3.检修方法  如果保险丝连续熔断,切不可用金属丝或粗保险丝代替,必须找到短路点,排除短路故障之后才可送电。
   (1)如果同一线路中.只要某一灯一开便发生短路故障,则应检查故障段电路。
    (2)检查重点为灯头、电源插头及用电器具的接线端头。
    (3)禁止直接用导线插入插座,导线接头处应包扎好,金属不得裸露出来。
    (4)换掉损坏了的灯头、开关和接线。
    (5)灯头及开关必须保持干燥,不得进入雨水。
    如果采用观察法不能找到短路点,则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在断电情况下进行电路分割检查,测量电阻,找到短路原因,再予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