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磁极对数攻略!

楼主(2016-03-20):
这幅图应该怎样看啊?字母V,U,W又指的是什么呢?
V,U,W代表三相电机的每一相,电机内部共有3组线圈,每一组就是一相,出来两个线头,3相共出6个线头,分别按照一定的接法接到三相电源上。一组线圈或一相包含多个线圈,但不会是单数的,因为它要组成南北两个极,而且在电机内部是对称的,例如图1,其中一相V,有两个线圈一个在上部一个在下部,两个线圈是串联的,通电时就产生两个磁极,图2的V相有4个线圈,也串联在一起,也是对称的,但它有4个极,我画这个图只是告诉你线圈在电机内部的方位,和所谓的磁极对数。第一个图每一相有南北两个极,就是一对磁极,磁极对数是1,通常叫它2极电机,转速最快。

是不是极数越少,转速越快;极数越多,转速越慢。为什么会这样呢?

极数越少,转速越快,对啊。因为交流电的频率是50Hz,是指每一相1秒钟方向往返50次,三相不是同时往返,有一个次序的问题,但时间间隔是相同的,书本上说的是空间角度相差120度。当这个三相交流电通入电机的时候,就造成电机3组线圈通电的顺序不同,可能U相线圈先通电,V第二,W第三然后又重复这样的排列,这就造成了旋转磁场。那么快慢是怎样形成的呢,看图1,当三相通电一次时,磁场已经走过1圈了(正半周期走半圈,负半周期再走半圈),就是经过50分之1秒磁场已经走过一圈,经过1秒钟就走过50圈,经过1分钟就走过3000圈了。再看图2,它的磁极跨度只有图1的一半,那么通一次电的时候磁场所走过的路程只有图1的一半。所以旋转磁场的速度就慢,转子的转速就慢。多极数的电机因工艺复杂,价格也高。

永磁电机的极对数是指永磁转子(或定子)有多少对N、S极。极数是N、S极总共的个数。

极对数=极数/2,所以10极就是5对极。

若极数未知,极对数确定方法:
(1)如果铭牌上额定频率f(Hz)、额定转速n(rpm)已知,可以利用60*f/n计算极对数。
(2)通某一频率的交流电,测电机转速,再利用转速和频率的关系即60*f/n计算。
     用变频控制器驱动,可以读出转速和频率。
(3)把永磁转子旋转一周,观察其反电势,看有几个周波,就是其极对数。
电机分为2级、4级、6级、8级,级数不一样,转速不一样
2级的转速:2900
4级的转速:1450
6级的转速:960
8级的转速:480

简单地说电机的极对数是指在三相异步电机中,定子的绕组在通入交流电源后所产生的N极和S极的对数,一个N加一个S为一个极对。
电机的极对数在电机制造时就已经固定了,是个定量。你查看一下电机的铭牌上就有,如果没有,可以由电机的转速倒求出,此式如下:
由电机转速:n=60*f/P (f:电源频率,p:电机的极对数),便可求出极对数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