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基础知识

楼主(2016-03-21):
三、无功补偿装置 -
(一)、采用电力电容器补偿的补偿装置——电容柜的种类 -
1、接触器式电容柜(老式): 采用接触器作为投切电容器的开关。电容器是靠充放电来工作的,在电容器投入瞬间,两极板迅速充满电荷,相当于短路,产生的电流非常大,这个电流称为涌流。即电容器投入瞬间产生的电流。接触器式电容柜由于控制不了涌流,在电容器投入瞬间产生的电流会比电容器额定电流大几十倍或上百倍,同时会将电容器极板的许多耐压薄弱点击穿,造成无法储存电能,影响电容器的使用受命,所以接触器式电容器不可以频繁投切。 -
接触器由于存在触点,在接触器断开的瞬间会产生电弧。通过弧光的作用使动静触点没有完全分开,这样电网电压便于电容器端电压产生迭加,从而产生了过电压。所以接触器电容柜控制不了过电压。接触器式电容柜是使用多年的老式设备,将逐渐被淘汰。 -
2、可控硅式电容柜(新式):使用两个反并联的可控硅控制三相角接的电力电容器。使用过零触发模块,当系统中欠补(系统中感性无功大于容性无功)时,该模块接受触发命令后,能自动捕捉可控硅两端电压,当电压为 2V6V时,触发可控硅,使可控硅导通投入电容器。产生的涌流仅为电容器额定电流的1.5~1.7 倍,可控硅式电容柜由于控制了其导通时两端的电压,所以很好的控制了涌流。 -
由于是两个反并联的可控硅组成可控硅模块,一个可控硅在电压波形的上半周导通,另一个在下半周导通。当系统中过补(系统中容性无功大于感性无功)时,过零触发模块接收不到触发命令,可控硅会自然关断,而且速度快。由于不存在触点,无电弧重燃现象,电网电压与电容器端电压产生不了迭加,从而很好的控制了过电压。 -
(二)、可控硅式电容柜内部元器件的型号功能 -
1、 避雷器:FYS—0.38 避免雷击过电压。 -
2、 刀开关:HD13—1000A 通断电、有明显的断开点、便于维护。 -
3、 刀熔开关:HR3—400A、600A 通断电;熔断保护;有明显的断开点。 -
4、 电流互感器:LMZJ0.5—200800/5 给电流表输入电流信号。 -
5、 控制保险:RT18—32/2A 保护整个控制回路。 -
6、 端子排:JF5—10A 连接作用。 -
7、 断路器:DZ47—32、60/2P 保护电容器。 -
8、 电容器:BKMJ—0.4/0.44/0.46—5/10/20—3 输出容性无功功率。 -
9、 电流表:42L6—200、300、400、500、800/5 显示电流。 -
10、电压表:42L6—450V 显示电压。 -
11、指示灯:AD11—25/40 380V 投切指示;回路数。 -
12、电压转换开关:LW5D—16YH3/3 转换三相电压。 -
13、控制器开关:KN1—202 开合控制器。 -
14、控制器:J12 检测、指示、参数设置;输出信号。 -
15、柜体:GGD 安装器件。 -
16、无触电开关: -
1) 散热片:125×125×400 散热。 -
2) 温控开关:KSD301 250V 5A 常开 55℃。启动风扇。 -
3) 风扇:XD1238HASA—L/T220V、0.12A 加速散热片散热速度。 -
4) 可控硅:SKKT106/16E 投切电容。 -
5) 过零模块: 接受控制命令,输出触发信号。 -
(三)、接触器式电容柜内部元器件的型号功能 -
与可控硅式不同之处:断路器为 DZ47 系列 3P 过流保护。专用电容接触器:JKC1R 系列 投切电容器。 -
(四)、复合开关式电容柜内部元器件的型号功能 -
与可控硅式不同之处:断路器为 DZ47 系列 3P 过流保护。 -
复合开关: 投切电容器。 -
(五)、电容柜的适用范围 -
1、变压器容量超过 100KVA 的电力用户: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损和变压器有功损失,消除力率电费。 -
2、变压器容量低于 100KVA 的用户: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线损和变压器的有功损失。 -
四 补偿容量的确定(略因公式无法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