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颜色标准

楼主(2016-03-21):
一般来说,只要求母线必须遵循相色的规定;相色规定:A相为黄色,B相为绿色,C相为红色,中性线(即零线)为淡蓝色,保护中性线(地线)为黄和绿双色。
在你所见的配电线路中,你只需记住,水平排列的,靠近房屋一侧的那条是零线,垂直排列的,最下面的那条是零线就可以了(因为室外的配电线路,一般都采用同一种颜色的)。
至于插头上的L,是代表火线,N代表零线,当插头面对人体时,要求左边的接零线,右边的接火线(目的是为减少发生触电时所产生的危害性,因为电流从左手流经大地的途径是危险的,这个途径流经心脏的电流最大)。
照明电路里的两根电线,一根叫火线,另一根则叫零线。火线和零线的区别在于它们对地的电压不同:火线的对地电压等于220V;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它本身跟大地相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当人的一部分碰上了火线,另一部分站在地上,人的这两个部分这间的电压等于220V,就有触电的危险了。反之人即使用手去抓零线,如果人是站在地上的话,由于零线的对地的电压等于零,所以人的身体各部分之间的电压等于零,人就没有触电的危险。
如果火线和零线一旦碰起来,由于两者之间的电压等于220伏,而两接触点间的电阻几乎等于零,这时的电流非常大,在火线和零线的接触点处将产生巨大的热量,从而发出电火花,火花处的温度高到足以把金属导线烧得熔化。
地是电器设备安全技术中最重要的工作,应该认真对待。那种不加考虑随意接地的做法常常会给计算机设备造成不良的后果,严重时会烧毁整个设备应用系统,甚至造成人身伤害。正确接地可提高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要正确使用计算机的电源线。目前,我们使用的电源插座大多是单相三线插座或单相二线插座。单相三线插座中,中间为接地线,也作定位用,另外两端分别接火线和零线,接线顺序是左零右火,即左边为零线,右边为火线.凡外壳是金属的家用电器都采用的是单相三线制电源插头。三个插头呈正三解形排列,其中上面最长最粗的铜制插头就是地线。地线下面两个分别是火线(标志字母为"L"Live Wire)线(标志字母为"N"Naught wire),顺序是左零右火,(插头背面对着自己本人时)。
使用中千万不要将零线端和定位用的地线端连在一起,因为有的设备采用二线插头如果设备的电源火线、零线接反或使用中插错位置,必将造成火线、零线短路,烧坏设备,造成不右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