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预置的24小时3路时间控制器

楼主(2016-03-21):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t100ms
        org 001bh
        ajmp tt1
tt1:    mov th1,#26h       ;定时器T1中断程序
         mov tl1,#0fch
         inc 5ah
         mov a,#02h
         cjne a,3ah,ttk
         cpl f0
         mov 5ah,#00h
ttk:     reti
t100ms:        MOV TL0,#0b0H      ;定时器T0中断程序
        MOV TH0,#03CH
        PUSH PSW;
        PUSH ACC
        SETB RS0;        工作在1区
        MOV A,68H
        INC A
        MOV 68H,A       ;
        CJNE A,#0AH,DONE       ;不到1秒,退出中断
        MOV 68H,#00H           ;1秒,置68H为0
        MOV A,67H;
        INC A            ;秒加一
        MOV 67H,A
        CJNE A,#0AH,DONE;不到十秒,退出
        MOV 67H,#00H    ;到十秒,秒个位清零,秒十位加一
        MOV A,66H;
        INC A
        MOV 66h,A;
        CJNE A,#06H,DONE;秒十位为6吗?不,退出
        MOV 66H,#00H;    为6,秒清零,分个位加一
        MOV A,65H;
        INC A
        MOV 65H,A
        CJNE A,#0AH,DONE  ;分个位为十吗?不,退出
        MOV 65H,#00H      ;是,分个位清零,分十位加一
        MOV A,64H;        分十位
        INC A
        MOV 64H,A
        CJNE A,#06H,DONE   ;分十位为6吗?不,退出
        MOV 64H,#00H       ;是,分清零,时个位加一
        MOV A,63H;        时个位
        INC A
        MOV 63H,A
        CJNE A, #04H,DONET0  ;时个位为4吗?不,转DONET0
        MOV A,62H
        CJNE A,#02H,DONE;        是24小时了吗?
        MOV 62H,#00H;
        MOV 63H,#00H;                是24小时了,清零
DONE:        POP Acc                  ; T100ms中断退出
        POP PSW
        RETI
DONET0:        CJNE A,#0AH,DONE
        MOV 63H,#00H;
        MOV A,62H
        INC A
        MOV 62H,A
        LJMP DONE
MAIN:        MOV A,#0F0H
        MOV P2,A
        MOV SP,#30H

        MOV 6CH,#10H        ;第一开机时间标志为“10”
        MOV 6FH,#1fH        ;第一关机时间标志为“1F”
        MOV 72H,#20H
        MOV 75H,#2fH
        MOV 78H,#30H
        MOV 7BH,#3fH
        setb et1
        SETB ET0        ;T0中断开
        SETB PT0        ;T0为高优先级中断
        SETB EA
        SETB F0
        MOV TMOD,#01H        ;T0为方式1、定时功能
        MOV TL0,#0B0H
        MOV TH0,#3CH        ;定时初值100ms
        SETB TR0        ;开定时器
MAIN1:  CLR TR1
        mov 4bh,#00h          ;键码清零
        mov 4ch,#00h          ;AN1键序清零
        mov 4dh,#00h          ;AN2键序清零
        ACALL DISZH
        ACALL DISP        ;调显示子程序
TSHIBI:        MOV A,62H        ;62H为时十位
        SWAP A
        ORL A,63H        ;63H为时个位
        MOV 25H,A        ;25H为小时
        MOV A,64H        ;64H为分十位
        SWAP A
        ORL A,65H        ;65H为分个位
        MOV 26H,A        ;26H为分钟

        MOV A,66H
        SWAP A
        ORL A,67H
        MOV A,27H      ;27H为秒
        JB P3.0,KK0    ;K1断开,转KK0
        MOV A,#02H     ;手动程序
        CJNE A,4BH,DKK1
        ACALL KEYW
        CPL P2.1
DKK1:   MOV A,#03H
        CJNE A,4BH,DKK2
        ACALL KEYW
        CPL P2.2
DKK2:   MOV A,#04H
        CJNE A,4BH,KKK
        ACALL KEYW
        CPL P2.3
        AJMP KKK
KK0:    JNB 0FH,KK2     ;第一路开/关机功能关,转KK2
        MOV A,25H;
        CJNE A,6AH,KK1;        第一路开机小时到了吗?不到,转KK1
        MOV A,26H;        到了,比较分钟
        CJNE A,6BH,KK1;        分钟到了吗?不到,转KK1

        SETB 00H;        开机时间到,令00H=1
        SETB P2.1;        第一路输出开
KK1:    MOV A,25H
        CJNE A,6DH,KK2;        第一路关机小时到了吗?不到,转KK2
        MOV A,26H;        到了,比较分钟
        CJNE A,6EH,KK2;        分钟到了吗?不到,转KK2

        CLR 00H;        第一路关机时间到,令00H=0
        CLR P2.1;        第一路输出关

KK2:    JNB 17H,KK4      ;第二路开/关机功能关,转KK4
        MOV A,25H
        CJNE A,70H,KK3
        MOV A,26H
        CJNE A,71H,KK3

        SETB 00H
        SETB P2.2
KK3:        MOV A,25H
        CJNE A,73H,KK4
        MOV A,26H
        CJNE A,74H,KK4

        CLR 00H
        CLR P2.2

KK4:    JNB 1FH,KKK     ;第三路开/关机功能关,转KKK
        MOV A,25H
        CJNE A,76H,KK5
        MOV A,26H
        CJNE A,77H,KK5

        SETB 00H
        SETB P2.3
KK5:        MOV A,25H
        CJNE A,79H,KKK
        MOV A,26H
        CJNE A,7AH,KKK

        CLR P2.3
        CLR 00H
KKK:        ACALL DISZH
        ACALL DISP
        MOv A,#01H
        CJNE A,4BH,KKK1
        LCALL KEYW
        INC 4CH                ;AN1键第一次被按下,AN1键序加一
        AJMP MAIN2
KKK1:   AJMP MAIN1
MAIN2:  SETB TR1        ;开定时器1
        MOV 4DH,#01H        ;AN2键序置1
MAIN2A:  ACALL DISZH
        ACALL DISP
        MOV A,#01H
        CJNE A,4BH,DX0        ;AN1键第二次被按下吗?没有,转DX0
        LCALL KEYW                ;AN1键第二次被按下,AN1键序加一
        INC 4CH
        AJMP MAIN3
dx0:     mov a,#02h
         cjne a,4bh,set1
         lcall keyw             ;AN2键被按下
         inc 4dh                ;AN2键序加1
         mov a,#07h
         cjne a,4dh,set1
         mov 4dh,#01h
set1:    acall dset
        ACALL DISZH2
        ACALL DISZH
        ACALL DISP
        MOV A,#05H
        CJNE A,4BH,DDD        ;AN5键被按下?否
        LCALL KEYW
        LJMP MAIN1                ;AN5键被按下?是,转MAIN1
DDD:    ajmp main2a
MAIN3:  MOV 4DH,#03H    ;开关机时间设定程序
DDK:    MOV R0,#6AH;
A2:        MOV A,@R0;
        ANL A,#0FH;
        MOV 53H,A;        显存,53H为时个位
        MOV A,@R0
        ANL A,#0F0H
        SWAP A
        MOV 52H,A;        显存,52H为时十位
        INC R0;
        MOV A,@R0;
        ANL A,#0FH;
        MOV 55H,A;        显存,55H为分个位
        MOV A,@R0;
        ANL A,#0F0H;
        SWAP A;
        MOV 54H,A;        显存,54H为分十位
        INC R0
        MOV A,@R0;
        ANL A,#0FH;
        MOV 57H,A;        显存,
        MOV A,@R0;
        ANL A,#0F0H;
        SWAP A;
        MOV 56H,A;        显存,56H、57H在显示时间时为秒数值在设置时为开关机标志
        DEC R0
        DEC R0
A3:
        ACALL DISP
        MOV A,#01H
        CJNE A,4BH,DKX0               ;AN1键又一次被按下吗?没有,转DKX0
        LCALL KEYW                ;AN1键又一次被按下,AN1键序加一
        INC 4CH
        mov a,4ch
        CJNE a,#08H,DDD1
        MOV 4CH,#02H
        ajmp main3
DDD1:        INC R0
        INC R0
        inc r0
        mov 4dh,#03h
        AJMP A2
dKx0:     mov a,#02h
         cjne a,4bh,setK1
         lcall keyw             ;AN2键被按下
         inc 4dh                ;AN2键序加1
         mov a,#07h
         cjne a,4dh,setK1
         mov 4dh,#03h
setK1:  MOV A,#04H               ;AN4键被按下吗?
        CJNE A,4BH,SETK2
        lcall keyw               ;AN4键被按下
        MOV A,4CH
        CJNE A,#02H,DXD1
        CPL 0FH
DXD1:   CJNE A,#04H,DXD2
        CPL 17H
DXD2:   CJNE A,#06H,SETK2
        CPL 1FH
SETK2:  acall dset
        ACALL DISZH3
        ACALL DISP
        MOV A,#05H
        CJNE A,4BH,DDD3               ;AN5键被按下?否
        LCALL KEYW

        LJMP MAIN1                ;AN5键被按下?是,转MAIN1
DDD3:   AJMP A2

diSP:                                 ;显示子程序
         mov dptr,#tab
         mov a,57h                  ;显示秒个位
         mov r3,4dh
         cjne r3,#01h,dd1
dk1:     jb F0,DD1
         mov a,#0ffh                ;F0为0,该位不显示,以达到该位闪烁效果
         sjmp dd2
dd1:     movc a,@a+dptr
dd2:         mov p1,a                 ;送段码
         clr p0.0                 ;开秒个位

dsp1:         acall dll
d1:         setb p0.0                ;关个位
         mov a,56h                ;显示左起第5位(秒十位)
         mov r3,4dh
         cjne r3,#02h,dd3
dk2:     jb F0,DD3
         mov a,#0ffh
         sjmp dd4
dd3:     movc a,@a+dptr
dd4:     MOV B,A
         MOV A,4CH
         CJNE A,#02H,DXD3
         MOV A,B
         CPL A
         ORL A,21H
         CPL A                    ;判断是否显示第一次开关机标志中的小数点
         AJMP ZX
DXD3:    CJNE A,#04H,DXD4
         MOV A,B
         CPL A
         ORL A,22H
         CPL A                    ;判断是否显示第二次开关机标志中的小数点
         AJMP ZX
DXD4:    CJNE A,#06H,DXD5
         MOV A,B
         CPL A
         ORL A,23H
         CPL A                    ;判断是否显示第三次开关机标志中的小数点
         AJMP ZX
DXD5:    MOV A,B
ZX:      mov p1,a
         clr p0.1
         jb p0.7,dsp2             ;AN5键没有按下,转dsp2
         acall del1
         jb p0.7,dsp2
         ajmp key5                ;AN5键按下,转key5键码识别
dsp2:         acall dll
d2:         setb p0.1
         mov a,55h                ;显示分个位
         mov r3,4dh
         cjne r3,#03h,dd5         ;AN3键序为4吗?

dk3:     jb F0,DD5                ;F0为1,显示
         mov a,#0ffh
         sjmp dd6
dd5:         movc a,@a+dptr
dd6:         mov p1,a
         clr p0.2
         jb p0.7,dsp3
         acall del1
         jb p0.7,dsp3
         ajmp key4               ;AN4键按下,转key4键码识别
dsp3:         acall dll
d3:         setb p0.2
         mov a,54h
         mov r3,4dh
         Cjne r3,#04h,dd7
dk4:     jb F0,DD7
         mov a,#0ffh
         sjmp dd8
dd7:     movc a,@a+dptr
dd8:         mov p1,a
         clr p0.3
         jb p0.7,dsp4
         acall del1
         jnb p0.7,key3          ;AN3键按下,转key3键码识别
dsp4:         acall dll
d4:         setb p0.3
         mov a,53h
         mov r3,4dh
         cjne r3,#05h,dd9
dk5:     jb F0,DD9
         mov a,#0ffh
         sjmp dd10
dd9:         movc a,@a+dptr
DD10:   MOV P1,A

         clr p0.4
         jb p0.7,dsp5
         acall del1
         jnb p0.7,key2          ;AN2键按下,转key2键码识别
dsp5:   acall dll
d5:     setb p0.4
         mov a,52h
         mov r3,4dh
         cjne r3,#06h,dd11
dk6:     jb F0,DD11
         mov a,#0ffh
         sjmp dd12
dd11:         movc a,@a+dptr
dd12:         mov p1,a

         clr p0.5
         jb p0.7,dsp6
         acall del1
         jnb p0.7,key1          ;AN1键按下,转key1键码识别
dsp6:    acall dll
d6:      setb p0.5
         ret
tab:    DB        0C0H                ; 0
        DB        0F9H                ; 1
        DB        0A4H                ; 2
        DB        0B0H                ; 3
        DB        099H                ; 4
        DB        092H                ; 5
        DB        082H                ; 6
        DB        0F8H                ; 7
        DB        080H                ; 8
        DB        090H                ; 9
        DB        088H                ; A
        DB        083H                ; B
        DB        0C6H                ; C
        DB        0A1H                ; D
        DB        086H                ; E
        DB        08EH                ; F
key1:    mov 4bh,#01h           ;保存AN1键码
         ajmp d6
key2:    mov 4bh,#02h
         ajmp d5
key3:    mov 4bh,#03h
         ajmp d4
key4:    mov 4bh,#04h
         ajmp d3
key5:    mov 4bh,#05h
         ajmp d2
keyw:    mov 4bh,#00h             ;键等待释放程序
         lcall disp
         mov a,4bh
         jnz keyw
         lcall disp
         mov a,4bh
         jnz keyw
         ret
DISZH:   MOV 52H,62H         ;时间值送显存子程序
        MOV 53H,63H
        MOV 54H,64H
        MOV 55H,65H
        MOV 56H,66H
        MOV 57H,67H
        RET
DISZH2: MOV 62H,52H          ;正常时间设置数据装入子程序
        MOV 63H,53H
        MOV 64H,54H
        MOV 65H,55H
        MOV 66H,56H
        MOV 67H,57H
        RET
DISZH3: MOV A,52H             ;开关机时间设置数据装入子程序
        SWAP A
        ORL A,53H
        MOV @r0,a
        INC R0
        MOV A,54H
        SWAP A
        ORL A,55H
        MOV @R0,A
        dec r0
        RET
dset:    mov r3,4dh                ;设定子程序
         cjne r3,#01h,dx2          ;AN2键序不为1,转DX2
         mov r4,4bh
         cjne r4,#03h,dx11         ;AN2键序为1,但AN3键未被按下
         lcall keyw                ;AN2键被按下,等待键释放
         inc 57h                   ;秒个位的数值被更改(加1)
         mov r5,57h
         cjne r5,#0ah,dx11
         mov 57h,#00h
dx11:         ajmp dx
dx2:     mov r3,4dh
         cjne r3,#02h,dx3
         mov r4,4bh
         cjne r4,#03h,dx12
         lcall keyw
         inc 56h
         mov r5,56h
         cjne r5,#07h,dx12         ;使该位(秒十位)的数值可在0--6之间随意设定
         mov 56h,#00h
dx12:         ajmp dx
dx3:     cjne r3,#03h,dx4
         mov r4,4bh
         cjne r4,#03h,dx13
         lcall keyw
         inc 55h
         mov r5,55h
         cjne r5,#0ah,dx13
         mov 55h,#00h
dx13:         ajmp dx
dx4:     cjne r3,#04h,dx5
         mov r4,4bh
         cjne r4,#03h,dx14
         lcall keyw
         inc 54h
         mov r5,54h
         cjne r5,#07h,dx14           ;使该位(分十位)的数值可在0--6之间随意设定
         mov 54h,#00h
dx14:         ajmp dx
dx5:     cjne r3,#05h,dx6
         mov r4,4bh
         cjne r4,#03h,dx15
         lcall keyw
         inc 53h                ;时个位的数值被更改(加1)
        MOV A,52H
        SWAP A
        ORL A,53H
        CLR C
        CJNE A,#24H,DXD6
        AJMP DXD7
DXD6:   JC DXD7
        mov 53h,#00h                ;时数大于24,置时个位为零
DXD7:   mov r5,53h
         cjne r5,#0ah,dx15        ;在时钟数不大于24的前提下,使该位(时个位)的数值可在0--9之间随意设定
         mov 53h,#00h
dx15:         ajmp dx
dx6:     cjne r3,#06h,dx
         mov r4,4bh
         cjne r4,#03h,dx16
         lcall keyw                ;AN3按下并释放,时十位加一

         inc 52h
        MOV A,52H
        SWAP A
        ORL A,53H
        CLR C
        CJNE A,#24H,DX7
        AJMP DX8
DX7:    JC DX8
        MOV 52H,#00H                ;时数大于24,置时十位为零
DX8:    mov r5,52h
         cjne r5,#03h,dx16        ;在时钟数不大于24的前提下,使该位(时十位)的数值可在0--2之间随意设定
         mov 52h,#00h
dx16:         ajmp dx
dx:         acall disp    ;调用显示子程序
         ret
dll:     MOV R7,#01fH
DL1:     MOV R6,#1fH
DL2:     DJNZ R6,DL2
         DJNZ R7,DL1
         RET
DEL1:    MOV R7,#0aH
DEL1A:   MOV R6,#2eH
DEL1B:   DJNZ R6,DEL1B
         DJNZ R7,DEL1A
         RET
         END

源程序

网友A:
谢谢分享,拿走学习去了。

网友B(2019-02-20):
这个电路在2006年《电子报》上发表过,我按照上面的程序试验一下,不能设置和走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