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delay10ms()函数延时10ms,时间是怎样算的?

楼主(2016-03-21):
根据晶振计算执行时间,计算指令条数,然后用循环语句实现,到判定条件退出循环。再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A:
这样的延时一般都是让单片机在做无用功,即让他在计数,比如他1微秒能算一次加法,那么你要延时1毫秒,就让它去计1000次~~~至于他计一次加法需要多少时间,那么你就要知道他计一次要用多少个机器周期啦,还要知道他1秒钟有多少个机器周期。。。其实这些延时如果是用stc的单片机的话,可以在stc的下载软件里面很方便的得出来,只要输入你想要的延时,它会自动生成c代码~~

网友B:
调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