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tc89c52能用的温度计(电路图和程序)

楼主(2016-03-21):
我没什么文化>我能模仿
有制作成功的照电路图正反和程序给我模仿吗?
买了5个芯片浪费了
这下载的程序和图模仿失败

网友A:
这是照片

网友A:
也是从网上大神复制的,但是制作成功了。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SET  P3_1    //定义调整键
#define DEC  P3_2    //定义减少键
#define ADD  P3_3    //定义增加键
#define BEEP P3_7    //定义蜂鸣器
#define  DQ  P3_6     //定义DS18B20总线I/O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sbit DIAN = P2^7;        //小数点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35;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8
signed char xiaxian=1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15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240);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24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240);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40);
          Delay_DS18B20(18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60);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60);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if(DEC==0&&set_st==1)
                {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1
                if(ADD==0&&set_st==1)
                {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Disp_init()
{
                        P2 = 0xbf;      //显示-
                        P1 = 0xf7;
                        Delay(200);
                        P1 = 0xfb;
                        Delay(200);
                        P1 = 0xfd;
                        Delay(200);
                        P1 = 0xfe;                //  11111110
                        Delay(200);  //  20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P2 =0xc6;      //显示C                  // 11000110
                         P1 = 0xfe;                                        //         11110111
                         Delay(300);

                         P2 =LEDData[n];    //显示个位
                         P1 = 0xfd;
                         Delay(300);

                         P2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1 = 0xfb;
                         Delay(300);

                         P2 =LEDData[m/10];    //显示百位
                         P1 = 0xf7;
                         Delay(30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2 =0xc6;      //显示C
                         P1 = 0xfe;
                         Delay(200);

                         P2 =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1 = 0xfd;
                         Delay(200);

                         P2 =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1 = 0xfb;
                         Delay(200);

                         if(set_st==1)P2 =0x89;                                                //        10001001
                         else if(set_st==2)P2 =0xc7; //上限H、下限L标示
                         P1 = 0xf7;
                         Delay(20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BEEP=0;
                 else BEEP=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ET0=1;                                              //开启定时器0
                        IT0=1;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Disp_init();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x=0;shanshuo_st=1;
                                                         if(set_st>2)set_st=0;
                                        }
                                        if(set_st==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1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1;                            //关闭蜂鸣器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else if(set_st==2)
                                        {
                                                         BEEP=1;                                    //关闭蜂鸣器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xiaxian);}
                                        }
                        }
}

网友B:
怎么用数码管显示啊?

网友C:
我也下来试试

网友C:
能不能提供仿真图。先谢谢

网友D:
你这个程序要和硬件搭配的呢,不能完全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从网上大神复制的,但是制作成功了。
#include

数码管1234和温度传感器连那里

网友A(2017-01-23):
引用 楼主:
数码管1234和温度传感器连那里

附件是原设计下载的电路图。
我是按照他设计做的。

网友E(2018-05-12):
引用 网友A:
也是从网上大神复制的,但是制作成功了。
#include

有仿真图吗

网友F:
5个芯片就这么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