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DS1302

楼主(2016-03-21):
近几天看到网上很多网友对STM32驱动DS1302这个程序表示很疑惑,于是写了这个博客,欢迎大家过来学习交流!!!
// 作者:   heartbeat  来源:<span style="line-height: 1.5;">飞翔的麻雀的blog</span>
// 说明:  STM32驱动DS1302,欢迎大家来交流,如有转载,请说明来源,谢谢!!!
// 程序名: STM32驱动DS1302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S1302引脚定义,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修改端口定义
#define RST PAout(5)
#define IO  PAout(6)
#define SCK PAout(7)

//DS1302地址定义
#define ds1302_sec_add 0x80 //秒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in_add 0x82 //分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hr_add 0x84 //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te_add 0x86 //日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month_add 0x88 //月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day_add 0x8a //星期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year_add 0x8c //年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ontrol_add 0x8e //控制数据地址
#define ds1302_charger_add 0x90
#define ds1302_clkburst_add 0xbe

//初始时间定义
uchar time_buf[8] = {0x20,0x16,0x03,0x20,0x21,0x22,0x30};//初始时间
uchar readtime[14];//当前时间
uchar sec_buf=0;  //秒缓存
uchar sec_flag=0; //秒标志位

//作者使用的是mini Stm32 IO口上没有外接上拉电阻 所以IO口的双向性需要通过软件进行切换
//如果IO上外接了上拉电阻 程序可将管脚IO直接设置为开漏输出 这种模式下的IO口是双向性的

//GPIO口的初始化配置,先默认为高电平
void DS1302_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开启GPIOB外设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模拟I2C 这里把IO设置为推挽输出 向DS1302输入
void DS1302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模拟I2C 这里把IO设置为上拉输入 从DS1302接收
void DS1302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功能:延时1毫秒
//入口参数:x
//出口参数:无
//说明:晶振为12M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
    for(j=0;j<112;j++);
}

//DS1302初始化函数
void ds1302_init(void)
{
RST=0; //RST脚置低,将ds1302复位
SCK=0; //SCK脚置低,时钟置低电平
}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的函数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d)
{
uchar i;
DS1302_OUT();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FE;   //最低位置零,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addr = addr >> 1;
}
//写入数据:d
for (i = 0; i < 8; i ++) {
if (d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产生时钟
SCK=0;
d = d >> 1;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

//从DS1302读出一字节数据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i,temp;
DS1302_OUT();
RST=1; //启动DS1302总线
//写入目标地址:addr
addr = addr | 0x01;    //最低位置高,寄存器0位为0时写,为1时读
for (i = 0; i < 8; i ++) {
if (addr & 0x01) {
IO=1;
}
else {
IO=0;
}
SCK=1;
SCK=0;
addr = addr >> 1;
}
//输出数据:temp
DS1302_IN();
for (i = 0; i < 8; i ++) {
temp = temp >> 1;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6)) {
temp |= 0x80;
}
else {
temp &= 0x7F;
}
SCK=1;
SCK=0;
}
RST=0; //停止DS1302总线
return temp;
}
//向DS1302写入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write_time(void)
{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00); //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0x80); //暂停时钟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harger_add,0xa9);    //涓流充电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year_add,time_buf[1]); //年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onth_add,time_buf[2]); //月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te_add,time_buf[3]); //日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hr_add,time_buf[4]); //时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min_add,time_buf[5]); //分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sec_add,time_buf[6]); //秒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day_add,time_buf[7]); //周
ds1302_write_byte(ds1302_control_add,0x80); //打开写保护
}
//从DS302读出时钟数据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year_add); //年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month_add); //月
time_buf[3]=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te_add); //日
time_buf[4]=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5]=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6]=(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屏蔽秒的第7位,避免超出59
time_buf[7]=ds1302_read_byte(ds1302_day_add); //周
}
//主函数main
int main(void)
{
DS1302_GPIOInit();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ds1302_init(); //DS1302初始化
Delay_xms(50);//等待系统稳定
uart_init(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为9600
Delay_xms(10);
ds1302_write_time(); //写入初始值
while(1)
  {
  ds1302_read_time();  //读取时间
  readtime[0]=(time_buf[0]>>4);   //分离出年千位
  readtime[1]=(time_buf[0]&0x0F); //分离出年百位
  readtime[2]=(time_buf[1]>>4);   //分离出年十位
  readtime[3]=(time_buf[1]&0x0F); //分离出年个位

  readtime[4]=(time_buf[2]>>4);   //分离出月十位
  readtime[5]=(time_buf[2]&0x0F); //分离出月个位

  readtime[6]=(time_buf[3]>>4);   //分离出日十位
  readtime[7]=(time_buf[3]&0x0F); //分离出日个位

  readtime[8]=(time_buf[4]>>4);   //分离出小时十位
  readtime[9]=(time_buf[4]&0x0F); //分离出小时个位
  readtime[10]=(time_buf[5]>>4);   //分离出分钟十位
  readtime[11]=(time_buf[5]&0x0F); //分离出分钟个位
  readtime[12]=(time_buf[6]>>4);   //分离出秒钟十位
  readtime[13]=(time_buf[6]&0x0F); //分离出秒钟个位
  if(readtime[13]!=sec_buf)
   {
   printf("%d%d%d%d-%d%d-%d%d  %d%d.%d%d.%d%d \r\n",readtime[0],readtime[1],readtime[2],readtime[3],readtime[4],\
readtime[5],readtime[6],readtime[7],readtime[8],readtime[9],readtime[10],\
readtime[11],readtime[12],readtime[13]);
     Delay_xms(6000);/////////////////通过串口显示时间  输出格式可自行更改
  }
}
}

网友A(2020-06-01):
哥 我有个问题  就是你读temp的时候 不是应该是先读了IO数据 在把temp右移吗?为啥是先右移再读 IO不太懂

网友B(2020-11-24):
你好,你这里面的PAout(5)这几个PAout是不是在别的头文件里面定义过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