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51小车程序 红外蔽障

楼主(2016-03-21):
     求程序

网友A:
基于51单片机的 智能小车 能完成循迹蔽障等功能 主要利用红外对管,单片机输出PWM波完成对小车的控制-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j1=0;
unsigned char dj2=0;
uchar t=0;
uchar i=0;
uchar j=0;
sbit P00=P0^0;          //红外对管位定义
sbit P01=P0^1;
sbit P02=P0^2;
sbit P03=P0^3;
sbit P04=P0^4;
sbit P05=P0^5;

sbit ENA=P1^0;          //PWM输入
sbit ENB=P1^1;

sbit IN5=P1^2;          //电机
sbit IN6=P1^3;
sbit IN7=P1^4;
sbit IN8=P1^5;
void delay(uint x) //延时X毫秒
{
   uint y,z;
   for(z=x;z>0;z--)
      for(y=110;y>0;y--);
}
void qianjin()    //小车前进
{
        IN5=1;
        IN6=0;
        IN7=1;
        IN8=0;
        dj1=10;
        dj2=10;
}
void qianjin1()    //小车前进
{
        IN5=1;
        IN6=0;
        IN7=1;
        IN8=0;
        dj1=6;
        dj2=6;
}

void stop()       //停止
{
    IN5=0;
        IN6=0;
        IN7=0;
        IN8=0;
        dj1=0;
        dj2=0;
}
void zuozhuan()          //左转
{
        IN5=0;
        IN6=1;
        IN7=1;
        IN8=0;
        dj1=9;
        dj2=26;
}
void youzhuan()          //右转
{
        IN5=1;
        IN6=0;
        IN7=0;
        IN8=1;
        dj1=27;
        dj2=8;
}

void youzhuan1()          //右转
{
        IN5=1;
        IN6=0;
        IN7=0;
        IN8=1;
        dj1=28;
        dj2=9;
}

void init()                 //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250)/256;
        TL0=(65536-25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250)/256;
        TL0=(65536-250)%256;
        t++;
        if(t<dj1)
    ENA=1;
        else
    ENA=0;
        if(t<dj2)
        ENB=1;
        else
    ENB=0;
        if(t>=50)
        {
                t=0;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P00==0)&&(P01==0)&&(P00==0)&&(P01==0))
                       {qianjin();}
                if(P00!=0)
                        {zuozhuan();}
                if(P01!=0)
                        {youzhuan();}
                if(P03!=0)
                        {youzhuan();}
                if((P01!=0)&&(P03!=0))
                    {youzhuan();}
                if(P05!=0)
                        {youzhuan1();}
                if((P05!=0)&&(P03!=0))
                    {youzhuan();}
                if((P05!=0)&&(P03!=0)&&(P01!=0))
                    {youzhuan();}
                if((P02!=0)&&(i==0))
                    {
                            stop();
                            delay(1000);
                            qianjin();
                                delay(900);
                                  stop();
                                  delay(800);
                                  youzhuan();
                                  delay(390);
                      qianjin();
                                  delay(300);
                                  stop();
                                  delay(1000);
                                  zuozhuan();
                                  delay(430);
                                  stop();
                                  delay(1000);
                                  i++;
                                  while((P04!=0)&&(j==0))
                              {
                                   stop();
                                   if((P04==0)&&(j==0))
                               {j=1;}
                              }
                                qianjin1();
                                delay(100);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51单片机的 智能小车 能完成循迹蔽障等功能 主要利用红外对管,单片机输出PWM波完成对小车的控制-

这是小车的原理图C:\Users\samsung\Desktop

网友B:
//鄙视下载要财富值的人
#include<reg51.h>
#define middle_point 1540

sbit S1=P0^0;
sbit S2=P0^1;
sbit S3=P0^2;

sbit E_L=P2^0;
sbit E_R=P2^1;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位12 us   单位是US
{
  i= i*7/9;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7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void delay_s(int t)
{
   int i,j;
   for(i=0;i<125;i++)
      for(j=0;j<t;j++);
}

void LowForward(void)//?ò?°DD×?×ó3ìDò
{
   E_L=1;
   delay_nus(middle_point+20);
   E_L=0;
   E_R=1;
   delay_nus(middle_point-20);
   E_R=0;
   delay_nms(20);

//         delay_s(50);
}

void Only_Left(void)//×ó×a×ó3ìDò
{
          E_L=1;
          delay_nus(middle_point-100);  // ×ó
          E_L=0;

          E_R=1;
          delay_nus(middle_point-100);  //         ?ì
   // delay_nus(middle_point-30);           //?y
        E_R=0;
          delay_nms(20);
}

void Only_Right(void)//óò×a×ó3ìDò
{
          E_L=1;
          delay_nus(middle_point+10);        //?ì
//        delay_nus(middle_point+30);           //?y
          E_L=0;
          E_R=1;
          delay_nus(middle_point+100);
          E_R=0;
          delay_nms(20);
}

void Turn_Around(void)//?3ê±??×?×a×ó3ìDò
{
          E_L=1;
          delay_nus(1640);  //?3ê±??
          E_L=0;

          E_R=1;
          delay_nus(1640);
        E_R=0;
          delay_nms(20);
}
void Turn_Around_left(void)//??ê±??×?×a×ó3ìDò
{
          E_L=1;
          delay_nus(1510);  //?3ê±??
          E_L=0;

          E_R=1;
          delay_nus(1510);
        E_R=0;
          delay_nms(20);
}

void Stop_Run(void)        //D?3μ ?Yí£
{
   E_L=0;
   delay_nus(middle_point);
   E_L=0;

   E_R=0;
   delay_nus(middle_point);
   E_R=0;
   delay_nms(20);
}

//1是无反射,灯灭。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z=0;
        while(1)
        {

                if(S1==1&&S2==0&&S3==0)
                             Only_Right();

                if(S1==0&&S2==1&&S3==0)
                LowForward();
                if(S1==0&&S2==0&&S3==0)
                LowForward();

                if(S1==0&&S2==0&&S3==1)
                          Only_Left();

        }
}
采用对射式红外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51单片机的 智能小车 能完成循迹蔽障等功能 主要利用红外对管,单片机输出PWM波完成对小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