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子密码锁4位密码对应四个数码管,共6个键控制

楼主:
  求一个电子密码锁程序,4位密码对应四个数码管,共6个键控制,单片机是STC10F08XE(51的也行)求大神给写个代码!

网友A(2016-03-21):
单片机电子密码锁:http://www.51hei.com/bbs/dpj-22586-1.html

网友B(2016-09-18):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C:
可以按照版主提供的链接直接抄板

网友D:
功能齐全的电子密码锁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验证上述功能。未达到要求,请提出来。
实验2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

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D:
⑴ 电子密码锁电路设计

电子密码锁功能设计

网友D:
⑶ 电子密码锁程序设计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E(2020-06-29):
阶段小项目 密码锁
项目要求
1.4个按键代表1234按钮,
2.输入一个密码跟代码中设置好的密码比较一下
int mima[2]={1,2};
int input[2]={0,0};
int i=0;//
key_ value=key scan();
if(key_ value==1)
input[]=1;
i++;
}
if(key_ _value==2)
input[]=2;
i++;
}
if(i==2)
if(input[0]==mima[0]&&input[1]==miam[1])
//执行密码正确的动作
}
else
//执行密码错误的操作
//清空input缓冲区,i置0;
}
3.密码正确,所有的灯闪烁一次,同时蜂鸣器响一声,接着执行流水灯代码
4.密码不正确,蜂鸣器响三声,可以重新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