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target not created问题

楼主:
连接问题吧?

网友A(2016-03-22):
百度一下ERROR L21

网友B:
** FATAL ERROR L210:在输入文件里的io口错误
EXCEPTION 0021H:路径或者文件不存在

网友C:
你选择单片机的型号?这个提示是说明你选择单片机的型号性能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选择单片机的型号?这个提示是说明你选择单片机的型号性能不足

其实缺少了一个库文件(浮点数)

网友C:
00~~~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呢

网友E(2017-01-01):
程序有问题,少头文件吗

网友E:
无法编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