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开关焊接图 求帮忙啊

楼主(2016-03-21):
求帮忙啊,自锁开关焊接图 谢谢!

网友A:
这种自锁开关有双刀双掷,也有单掷的。具体要问商家或者自己用万用表测量,焊接图:http://www.51hei.com/bbs/dpj-77206-1.html

网友B:
自锁开关要用万用表测试过哦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通断状态

网友D:
是6个引脚的自锁开关吗?可以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一般同一侧的三个是一组,一个是公用的,一个是常开,一个常闭。还有其他的自锁开关酶检测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E:
买到实物,然后,用卡尺做外形,用万用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6个引脚的自锁开关吗?可以使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一般同一侧的三个是一组,一个是公用的,一个是常开 ...

是六角的,有焊接图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六角的,有焊接图吗?

具体点

网友G:
用万用表测一下引脚

网友H:
先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I:
四脚开关的焊对脚就行了

网友J:
两边 分为两个 开光 可以同时控制两路 引脚是 两通一断的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