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检测其他设备开关机信号问题(不允许从设备上接线)

楼主(2016-03-22):
要做一个检测设备,检测一台设备的开关机信号,领导不允许从设备上接线,电源也不行(进口设备,领导怕搞坏了),因为设备上有220变12的变压器,想用磁检测方法可行吗?

网友A:
开机和关机的时候电源线上的电流肯定是不同的吧,你可以用一个钳形表测电流,然后再用单片机来检测钳形表即可

网友A:
科普一下钳形表原理:
   钳形表是一种用于测量正在运行的电气线路的电流大小的仪表,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测量电流。钳形表实际上是一个电流互感器,卡住的电线就相当于互感器一次线圈,当电线中有电流时,就会在表的铁芯中产生磁通,然后在表是二次线圈中感应出电流,这个电流就等于一次线圈中的电流乘以一次线圈的匝数(就是一根电线,所以是一匝)除以二次线圈的匝数,然后根据这个关系,就可以换算出电线中的电流了。

网友B:
可以利用钳形表的原理自己做一个检测工作~~~

网友C:
设备有指示灯吗,做一个暗室,再放一个光感原件,在检测光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和关机的时候电源线上的电流肯定是不同的吧,你可以用一个钳形表测电流,然后再用单片机来检测钳形表即 ...

主要是检测控制部分的开关机,开机之前要先接通空调设备创造环境条件,电源提前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