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学习笔记-01-底部导航栏

楼主(2016-03-22):
一、常见的底部菜单(底部导航栏)的实现方式

常见的实现方式有:
1TabHost+Activity:资源开销比较大,官方已经不推荐使用。
2RadioButtonRadioGroup+Fragment:实现起来比较麻烦。
3FragmentTabHost+Fragment:实现简单,资源开销小,推荐使用。

二、FragmentTabHost介绍
       如下图所示,整一个底部导航栏是一个FragmentTabHost,里面包含的每一个“小按钮”我们称之为TabSpec,也就是每一个分页。TabSpec里面需要有指示器Indicator,用来指示用户选中了哪一个,里面一般包含一张图片和文字描述。

三、FragmentTabHost具体实现方法

核心的实现步骤以及注意点有:
1、所用的Activity必须要继承FragmentActivity,不然项目就会崩溃。
2、调用FragmentTabHostsetup()方法,设置FragmentManager,以及指定用于装载Fragment的布局容器。
3、调用FragmentTabHostaddTab()方法添加分页。

四、代码

       要使用FragmentTabHost,首先需要布局中添加进来,这里我们并没有使用官方提供的v4支持包中的FragmentTabHost,而是使用了我们自定义的FragmentTabHost,主要是因为官方提供的FragmentTabHost并没有进行优化,每次都会重新初始化一次Fragment。自定义FragmentTabHost的代码会在附件给出。
       第一个FrameLayout是用于装载Fragment的,第二个Fragment只是官方文档要求我们这样写的而已,官方要求我们将Fragment放在导航栏之下,与我们的需求刚好相反了。
       再仔细看布局文件,主要是通过LinearLayoutweight属性来控制整个竖直方向的分配,具体不再赘述。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tools:context=".ui.activity.MainActivity">
    <FrameLayout
        android:id="@+id/realtab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0dp"
        android:layout_weight="1"
        android:background="@color/bg_color"/>
    <com.nan.cnshop.widget.FragmentTabHost
        android:id="@android:id/tabhos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background="@color/white">
        <FrameLayout
            android:id="@android:id/tabcontent"
            android:layout_width="0dp"
            android:layout_height="0dp"
            android:layout_weight="0"/>
    </com.nan.cnshop.widget.FragmentTabHost>
</LinearLayout>

       在代码当中,先通过ID找到FragmentTabHost,然后就可以进行配置了,具体看代码的注释。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BaseActivity {
    private FragmentTabHost tabHost;
    //用于装载每一个分页的Tab
    private List<Tab> tabs = null;
    @Override
    public void initView() {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tabHost = (FragmentTabHost) findViewById(android.R.id.tabhost);
    }
    @Override
    public void initData() {
        initTabs();
    }
    private void initTabs() {
        //调用setup()方法,设置FragmentManager,以及指定用于装载Fragment的布局容器
        tabHost.setup(this, getSupportFragmentManager(), R.id.realtabcontent);
        //新建5个分页,并且添加到List当中,便于管理,其中的图标我们使用了selector进行状态选择,即选中的时候会变色。
        Tab home = new Tab(HomeFragment.class, R.string.home, R.drawable.selector_icon_home);
        Tab hot = new Tab(HotFragment.class, R.string.hot, R.drawable.selector_icon_hot);
        Tab cate = new Tab(CategoryFragment.class, R.string.catagory, R.drawable.selector_icon_category);
        Tab cart = new Tab(CartFragment.class, R.string.cart, R.drawable.selector_icon_cart);
        Tab mine = new Tab(MineFragment.class, R.string.mine, R.drawable.selector_icon_mine);
        tabs = new ArrayList<>();
        tabs.add(home);
        tabs.add(hot);
        tabs.add(cate);
        tabs.add(cart);
        tabs.add(mine);
        for (Tab tab : tabs) {
            //新建5TabSpec,并且设置好它的Indicator
            TabHost.TabSpec tabSpec = tabHost.newTabSpec(getString(tab.getTitle()));
            View view = View.inflate(this, R.layout.tab_indicator, null);
            TextView tv_tab_txt = (TextView) view.findViewById(R.id.txt_indicator);
            ImageView iv_tab_icon = (ImageView) view.findViewById(R.id.icon_tab);
            tv_tab_txt.setText(tab.getTitle());
            iv_tab_icon.setImageResource(tab.getIcon());
            tabSpec.setIndicator(view);
            //把每个TabSpec添加到FragmentTabHost里面
            tabHost.addTab(tabSpec, tab.getFragment(), null);
        }
        //去掉分隔线
        tabHost.getTabWidget().setShowDividers(LinearLayout.SHOW_DIVIDER_NONE);
        //设置当前默认的分页为第一页
        tabHost.setCurrentTab(0);
    }
    @Override
    public void initListener() {
    }
    @Override
    public void processClick(View v) {
    }
}

       需要注意的是,BaseActivity已经继承了FragmentActivity了。每一个TabSpecIndicator的布局文件只有一个ImageView和一个TextView,具体布局代码如下: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gravity="center"
    android:gravity="center"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android:paddingBottom="3dp"
    android:paddingTop="3dp">
    <ImageView
        android:id="@+id/icon_tab"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TextView
        android:id="@+id/txt_indicator"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Top="2dp"
        android:textColor="@color/selector_tab_text"/>
</LinearLayout>

       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TextView的文字颜色是通过selector进行状态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图片,只是颜色,不能放在drawable目录下,而应该放在color目录下。

网友A(2016-05-16):
楼主说得对,顶!d=====( ̄▽ ̄*)b file:///C:/Users/120/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4968/10087CD1.g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