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开发笔记-02-Toolbar使用详解

楼主(2016-03-22):
一、Toolbar的简介
       Toolbar android5.0 引入的一个新控件,Toolbar出现之前,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使用ActionBar以及ActionActivity实现顶部导航栏的,因此Toolbar可以理解为是ActionBar的升级版。Toolbar大大扩展了ActionBar,使用更灵活,不像ActionBar那么固定,Toolbar更像是一般的View元素,可以被放置在view树体系的任意位置,可以应用动画,可以跟着scrollView滚动,可以与布局中的其他view交互。

二、Toolbar的基本使用
1、要想使用Toolbar,首先应该在Gradle的配置脚本里面添加V7兼容包(代码如下,版本是楠妹妹写本文的时候的版本),或者通过Android Studio的图形化界面的操作方法把V7兼容包依赖进来。

compile 'com.android.support:appcompat-v7:23.1.1'
2、在我们需要顶部导航栏的布局文件当中添加Toolbar,并且配置一些常用的属性(使用自定义属性的时候需要注意把命名空间“app”添加到根节点)。
       这里只列出一些常用的属性,比如最小高度,返回按钮的图标,背景等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属性值中的“?”表示对Android系统的主题样式进行重用。意思是如果我们改变了主题样式中的colorPrimary属性的话,Toolbar的背景颜色也会随之改变,因此提醒我们去主题样式中进行一些配置。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android.support.v7.widget.Toolbar
        android:id="@+id/toolbar"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background="?attr/colorPrimary"
        android:minHeight="?actionBarSize"
        app:navigationIcon="@mipmap/arrow_left"
        app:title="标题"/>
3、在styles.xml文件中进行一些常用的配置。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AppCompatActivity,因此必须使用AppCompat的相关主题,笔者这里使用亮色调的没有ActionBar的主题,注意需要在清单文件当中去使用自己定义的主题。为了完全去掉ActionBar,需要把windowActionBarwindowNoTitle以及加上android声明的也写上,确保把系统自带的以及第三方兼容包的ActionBar都彻底去掉。

    <style name="AppTheme" parent="Theme.AppCompat.Light.NoActionBar">
        <item name="colorPrimary">@color/red</item>
        <item name="colorPrimaryDark">@color/green</item>
        <item name="colorAccent">@color/blue</item>
        <item name="android:textColorPrimary">@color/white</item>
        <item name="android:windowActionBar">false</item>
        <item name="android:windowNoTitle">true</item>
        <item name="windowActionBar">false</item>
        <item name="windowNoTitle">true</item>
    </style>

4、下面对主题中的几个颜色进行讲解,请参考下面的图片进行理解。
colorPrimaryDark是我们手机最顶端的状态栏的背景颜色(改变它需要Android5.0以及以上的手机支持才行)。
colorPrimary是指导航栏的颜色。
colorAccent是指我们常用控件比如Button等的颜色。
textColorPrimary是指我们导航栏中标题的颜色。
windowBackground是指我们窗体的默认颜色。
navigationBarColor是指Android手机中虚拟按键的背景颜色。

5、代码中对Toolbar进行常见的操作。可以通过ID找到Toolbar之后,可以对导航图标进行点击监听,前提必须是在布局文件或者java代码中添加了导航图标。同理也可以使用菜单,具体看注释,不再赘述。

Toolbar toolbar = (Toolbar) findViewById(R.id.toolbar);
//Toolbar左边的导航图标进行监听
toolbar.setNavigationOnClickListener(new View.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返回",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Toolbar中使用菜单
toolbar.inflateMenu(R.menu.menu_main);
toolbar.setOnMenuItemClickListener(new Toolbar.OnMenuItem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boolean onMenuItemClick(MenuItem item) {
        switch (item.getItemId()) {
            case R.id.action_item1: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菜单1", Toast.LENGTH_SHORT).show();
                return true;
            case R.id.action_item2: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菜单2", Toast.LENGTH_SHORT).show();
                return true;
            case R.id.action_item3:
                Toast.makeText(MainActivity.this, "菜单3", Toast.LENGTH_SHORT).show();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
6、运行效果图

三、Toolbar高级使用篇--自定义Toolbar
通过下面的对比可以知道,原生的Toolbar画面太美不忍直视,一般来说要在项目当中使用Toolbar我们都应该去自定义Toolbar。下面开始讨论如何去自定义Toolbar
下面先让我给出核心的要点:
·自定义布局,添加到Toolbar当中
·有必要的时候自定义一些属性
·自定义Class继承Toolbar,读取自定义属性,对Toolbar的布局显示,内容进行设置,最后需要对外公开一些函数用于设置标题、监听等。下面通过步骤来详细说明。
1、写一个自定义的布局,用来放入自定义Toolbar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lative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
    <Relative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p"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10dp">
        <ImageView
            android:id="@+id/toolbar_left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dimen/icon_size"
            android:layout_height="@dimen/icon_size"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Left="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src="@mipmap/icon_background"
            android:textColor="@color/white"
            android:visibility="visible"
            />
        <ImageView
            android:id="@+id/toolbar_rightButton"
            android:layout_width="@dimen/icon_size"
            android:layout_height="@dimen/icon_size"
            android:layout_alignParentRight="true"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src="@mipmap/icon_background"
            android:textColor="@color/white"
            android:visibility="visible"
            />
        <EditText
            android:id="@+id/toolbar_searchview"
            style="@style/search_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centerVertical="true"
            android:layout_gravity="center"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p"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10dp"
            android:layout_toLeftOf="@id/toolbar_rightButton"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toolbar_leftButton"
            android:drawableLeft="@mipmap/icon_search"
            android:gravity="center"
            android:hint="请输入搜索内容"
            android:visibility="gone"
           />
        <TextView
            android:id="@+id/toolbar_title"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centerInParent="true"
            android:layout_gravity="center"
            android:layout_marginLeft="10dp"
            android:layout_marginRight="10dp"
            android:layout_toLeftOf="@id/toolbar_rightButton"
            android:layout_toRightOf="@id/toolbar_leftButton"
            android:gravity="center"
            android:textColor="@color/white"
            android:textSize="20sp"
            android:visibility="gone"
            />
    </RelativeLayout>
</RelativeLayout>

       让我们通过下面两张效果图来进行说明吧O(_)O~~。由于一般不推荐把宽高意外的属性写在最外面根节点,因此我在最外面的相对布局里面又内嵌了一个相对布局,并且设置了左右的边距(margin)。至于如何布局要根据实际项目而定。楠妹妹这里的需求是,标题和搜索框能够随时切换。因此标题和搜索框是通过项目布局重叠在一起的,需要用到其中一个的时候就把另外一个隐藏掉。另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左右按钮最好也不要用Toolbar自带的,因为可能会造成布局不对称问题,使得标题(搜索框)不能居中。在按钮不使用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通过gone的方法隐藏掉的,而是通过@mipmap/icon_background空白图片来进行占位,保持布局对称。

2、在values文件夹新建attrs.mxl文件,用于存放自定义的一些属性。这些属性都可以通过字面意思读懂,不详细解释了。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resources>
    <declare-styleable name="CNToolbar">
        <attr name="showSearchView" format="boolean"/>
        <attr name="leftButtonIcon" format="reference"/>
        <attr name="rightButtonIcon" format="reference"/>
        <attr name="myTitle" format="string"/>
    </declare-styleable>
</resources>

3、自定义Class继承Toolbar。代码的主要工作是初始化界面还有监听器,对外公开操作的接口。
       初始化界面的时候需要把自定义属性的值通过TintTypedArray读取进来,然后进行一些界面显示方面的设置。
       初始化监听器,需要用到接口的回调。具体步骤是公开的声明接口,接口里面有onClick方法;声明该接口的实现,作为Toolbar的私有成员变量;公开setListener方法,把传进来的Listener实现类赋值给这个成员变量;在必须的时候调用成员变量的onClick方法(如在左边的按钮的点击事件中调用)。
       公开一些函数,比如设置标题,设置是否显示搜索框、标题等等。
package com.nan.cnshop.widget;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import android.graphics.drawable.Drawable;
import android.support.annotation.Nullable;
import android.support.annotation.StringRes;
import android.support.v7.widget.TintTypedArray;
import android.support.v7.widget.Toolbar;
import android.util.AttributeSet;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EditText;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com.nan.cnshop.R;
/**
* 自定义的导航栏
*/
public class CNToolbar extends Toolbar {
    private TextView toolbar_title;
    private EditText toolbar_searchview;
    private ImageView toolbar_leftButton;
    private ImageView toolbar_rightButton;
    private View mChildView;
    private boolean showSearchView;
    private Drawable left_button_icon;
    private Drawable right_button_icon;
    private String title;
    public CNToolbar(Context context) {
        this(context, null, 0);
    }
    public CNToolbar(Context context, @Nullable AttributeSet attrs) {
        this(context, attrs, 0);
    }
    public CNToolbar(Context context, @Nullable AttributeSet attrs, intdefStyleAttr) {
        super(context, attrs, defStyleAttr);
        //通过代码得到布局文件当中一些属性的值
        final TintTypedArray a = TintTypedArray.obtainStyledAttributes(getContext(), attrs,
                R.styleable.CNToolbar, defStyleAttr, 0);
        showSearchView = a.getBoolean(R.styleable.CNToolbar_showSearchView, false);
        left_button_icon = a.getDrawable(R.styleable.CNToolbar_leftButtonIcon);
        right_button_icon = a.getDrawable(R.styleable.CNToolbar_rightButtonIcon);
        title = a.getString(R.styleable.CNToolbar_myTitle);
        a.recycle();
        //初始界面
        initView();
        //初始监听器
        initListener();
    }
    /**
     * 初始化布局
     */
    private void initView() {
        if (mChildView == null) {
            mChildView = View.inflate(getContext(), R.layout.toolbar, null);
            toolbar_title = (TextView) mChildView.findViewById(R.id.toolbar_title);
            toolbar_searchview = (EditText) mChildView.findViewById(R.id.toolbar_searchview);
            toolbar_leftButton = (ImageView) mChildView.findViewById(R.id.toolbar_leftButton);
            toolbar_rightButton = (ImageView) mChildView.findViewById(R.id.toolbar_rightButton);
            //添加自定义的布局到Toolbar
            addView(mChildView);
            //设置标题、搜索框、左右按钮是否显示,并且设置按钮的图标
            if (showSearchView) {
                showSearchview();
                hideTitle();
            } else {
                hideSearchview();
                showTitle();
                if (title != null) {
                    toolbar_title.setText(title);
                }
            }
            if (left_button_icon != null) {
                toolbar_leftButton.setImageDrawable(left_button_icon);
            }
            if (right_button_icon != null) {
                toolbar_rightButton.setImageDrawable(right_button_icon);
            }
        }
    }
    /**
     * 重写设置标题的方法
     *
     * @param tit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Title(CharSequence title) {
        toolbar_title.setText(tit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setTitle(@StringRes int resId) {
        toolbar_title.setText(resId);
    }
    /**
     * 设置左右按钮的图标
     *
     * @param d
     */
    public void setLeftButtonIconDrawable(Drawable d) {
        toolbar_leftButton.setImageDrawable(d);
    }
    public void setRightButtonIconDrawable(Drawable d) {
        toolbar_rightButton.setImageDrawable(d);
    }
    /**
     * 标题与搜索框的切换
     */
    public void setShowSearchView() {
        hideTitle();
        showSearchview();
    }
    public void setShowTitleView(String title) {
        hideSearchview();
        showTitle();
        toolbar_title.setText(title);
    }
    /**
     * 左右按钮的监听
     */
    private void initListener() {
        toolbar_left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if (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 null) {
                    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onClick();
                }
            }
        });
        toolbar_rightButton.setOnClickListener(new 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if (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 != null) {
                    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onClick();
                }
            }
        });
    }
    public interface 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
        void onClick();
    }
    public interface 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 {
        void onClick();
    }
    private 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private 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 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
    public void set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listener) {
        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 listener;
    }
    public void set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 listener) {
        onRightButtonClickListener = listener;
    }
    /**
     * 设置标题或者搜索框是否显示
     */
    private void showTitle() {
        toolbar_title.setVisibility(View.VISIBLE);
    }
    private void hideTitle() {
        toolbar_title.setVisibility(View.GONE);
    }
    private void showSearchview() {
        toolbar_searchview.setVisibility(View.VISIBLE);
    }
    private void hideSearchview() {
        toolbar_searchview.setVisibility(View.GONE);
    }
}

4、使用,在必须的地方如同一般的控件去使用就可以了,注意加上自定义属性的命名空间,一般为auto就可以了。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app="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uto"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com.nan.cnshop.widget.CNToolbar
        android:id="@+id/toolbar"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background="?attr/colorPrimary"
        android:minHeight="?actionBarSize"
        app:leftButtonIcon="@mipmap/icon_back_32px"
        app:showSearchView="false"
        app:myTitle="首页"
        />
    <WebView
        android:id="@+id/web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
</LinearLayout>

代码当中也可以使用了,具体就不再赘述了。

final CNToolbar toolbar = (CNToolbar) v.findViewById(R.id.toolbar);
toolbar.set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new CNToolbar.OnLeftButt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 {
        toolbar.setShowSearchView();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