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开发笔记-06-OkHttp的使用以及简单封装

楼主(2016-03-22):
一、Android中网络请求的进化

       Android开发中网络编程是必不可少的,不接入互联网的APP就没有盈利可言。废话不多说了,下面请看Android中网络请求的进化图:

       HttpURLConnectionApache HTTP ClientVolley到现在的OKHttp,可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为什么OKHttp会这么火呢,相信下面的介绍会告诉你答案。

二、OKHttp的简介

首先,给出OKHttp的项目地址:https://github.com/square/okhttp

       Android为我们提供了两种HTTP交互的方式: HttpURLConnection ApacheHTTP Client,虽然两者都支持HTTPS,流的上传和下载,配置超时,IPv6和连接池,已足够满足我们各种HTTP请求的需求。但更高效的使用HTTP可以让您的应用运行更快、更节省流量。而OkHttp库就是为此而生。
OkHttp是一个高效的HTTP:
1.支持 SPDY ,共享同一个Socket来处理同一个服务器的所有请求
2.如果SPDY不可用,则通过连接池来减少请求延时
3.无缝的支持GZIP来减少数据流量
4. 缓存响应数据来减少重复的网络请求
·        一般的get请求
·        一般的post请求
·        基于Http的文件上传
·        文件下载
·        加载图片
·        支持请求回调,直接返回对象、对象集合
·        支持session的保持

       OkHttp会从很多常用的连接问题中自动恢复。如果您的服务器配置了多个IP地址,当第一个IP连接失败的时候,会自动尝试下一个IPOkHttp还处理了代理服务器问题和SSL握手失败问题。(并发)
       使用 OkHttp 无需重写您程序中的网络代码。OkHttp实现了几乎和java.net.HttpURLConnection一样的API。如果您用了 Apache HttpClient,则OkHttp也提供了一个对应的okhttp-apache 模块。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可以知道,虽然在编程上面并不会简洁很多,但是OKHttp内部的一些功能能够帮助我们自动完成一些很复杂的操作,笔者个人认为最大的卖点就是大大节省用户的流量。

三、OKHttp的基本使用
1、在Gradle中引入CardView的依赖库。
compile 'com.squareup.okhttp:okhttp:2.7.2'
2OKHttp在使用之前,首先要了解下面几个比较核心的类以及它的功能。
l        OkHttpClient客户端对象
l        Request是OkHttp中访问的请求,Post请求中需要包含RequestBody
l        Builder是辅助类,用于生产对象
l        Response即OkHttp中的响应,响应中可以得到返回是否成功,返回数据
l        MediaType  数据类型,用来表明是JSON等一系列格式
l        RequestBody请求数据,在Post请求中用到
l        client.newCall(request).execute()是同步的请求方法
l        client.newCall(request).enqueue(CallbackcallBack)是异步的请求方法,但是Callback里面的代码是执行在子线程的,因此不能更新UI。

3OKHttp的基本使用步骤(以POST方式从服务器取JSON数据为例)
l        创建OkHttpClient对象,官方文档要求我们最好使用单例模式,在后文对OKHttp进行封装的时候会提到。
l        如果是post请求的话,需要通过FormEncodingBuilder创建RequestBody对象,指定需要post传进去的参数。get请求则不用。
l        创建Request对象,这个对象是请求对象,需要指定URL。post请求的时候需要指定RequestBody对象,get请求则不用。
l        调用OkHttpClient的newCall方法,把Request对象传进去,然后执行execute或者enqueue方法,两者的区别在上文已提到。在CallBack中的onResponse方法就可以做你需要做的事。onResponse回调的参数是response,一般情况下,比如我们希望获得返回的字符串,可以通过response.body().string()获取;如果希望获得返回的二进制字节数组,则调用response.body().bytes();如果你想拿到返回的inputStream,则调用response.body().byteStream()看到这,你可能会奇怪,竟然还能拿到返回的inputStream,看到这个最起码能意识到一点,这里支持大文件下载,有inputStream我们就可以通过IO的方式写文件。不过也说明一个问题,这个onResponse执行的线程并不是UI线程。的确是的,如果你希望操作控件,还是需要使用handler等。

OkHttpClientclient = new OkHttpClient();
RequestBodybody = new FormEncodingBuilder()
        .add("type", "1")
        .build();
Requestrequest = new Request.Builder()
        .url(Constants.URL_BANNER)
        .post(body)
        .build();
client.newCall(request).enqueue(new 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ure(Request request, IOException 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sponse(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IOException{
        if (response.isSuccessful()) {
            android.os.Message msg = new Message();
            msg.what = 1;
            msg.obj = response.body().string();
            mHandler.sendMessage(msg);
        }
    }
});
       这里只是一个简单post请求,从服务器获取数据的介绍,至于get请求只不过是去掉RequestBody对象而已。至于如何向服务器提交数据,可以在熟悉上面的基本用法之后查阅官方的WIKIGitHub的介绍文档)。另外楠妹妹也推荐下面这一篇文章,http://blog.csdn.net/lmj623565791/article/details/47911083
四、OKHttp的简单封装
       回顾上面的代码,试想一下如果每次请求都写这么多重复代码,这样会严重降低开发效率,因此需要对OKHttp进行封装。对代码进行封装是我们最为面向对象程序员的基本素养,减少重复代码,降低维护难度以及成本。

       GitHub上也有对OKHttp进行过封装,叫做OKHttpUtils。不过这里我们自己动手,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进行封装。具体的注意点有下面几点:
1、首先,OKHttp官方要求我们最好用单例模式去使用OKHttpClient类的,因此我们自定义一个OKHttpHelper类,并且使用单例模式。
2、对get以及post方法进行封装,主要的思想是把共同的代码抽取出来,例如代码中被抽取出来的request方法。
3、对外公开一些静态方法,包括getpost方法等。
4Callback基类,对OKHttp的回调进行封装。这个类用里面有一个type,是方便回调中使用GsonJSON进行解析的封装。使用Callback的时候只需要在泛型中传入类似DataList<Data>即可以方便地使用JSON
5、由于原来的回调不在主线程,因此我们需要使用Handler来将回调放入主线程。
其余的可以参照代码,有详细注释。
import android.os.Handler;
import android.os.Looper;
import com.google.gson.Gson;
import com.google.gson.JsonParseException;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Callback;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FormEncodingBuilder;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OkHttpClient;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quest;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questBody;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sponse;
import java.io.IOException;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java.util.concurrent.TimeUnit;
/**
* 这个类用来辅助OKHttp
*/
public class OkHttpHelper {
    /**
     * 采用单例模式使用OkHttpClient
     */
    private static OkHttpHelper mOkHttpHelperInstance;
    private static OkHttpClient mClientInstance;
    private Handler mHandler;
    private Gson mGson;
    /**
     * 单例模式,私有构造函数,构造函数里面进行一些初始化
     */
    private OkHttpHelper() {
        mClientInstance = newOkHttpClient();
        mClientInstance.setConnectTimeout(10, TimeUnit.SECONDS);
        mClientInstance.setReadTimeout(10, TimeUnit.SECONDS);
        mClientInstance.setWriteTimeout(30, TimeUnit.SECONDS);
        mGson = new Gson();
        mHandler = new Handler(Looper.getMainLooper());
    }
    /**
     * 获取实例
     *
     * @return
     */
    public static OkHttpHelper getinstance() {
        if (mOkHttpHelperInstance == null) {
            synchronized (OkHttpHelper.class) {
                if (mOkHttpHelperInstance == null) {
                    mOkHttpHelperInstance = newOkHttpHelper();
                }
            }
        }
        return mOkHttpHelperInstance;
    }
    /**
     * 封装一个request方法,不管post或者get方法中都会用到
     */
    public void request(final Request request, final BaseCallback callback) {
        //在请求之前所做的事,比如弹出对话框等
        callback.onRequestBefore();
        mClientInstance.newCall(request).enqueue(new Callback()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ure(Request request, IOException e) {
                //返回失败
                callbackFailure(request, callback, 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sponse(Response response) throws IOException{
                if (response.isSuccessful()) {
                    //返回成功回调
                    String resString = response.body().string();
                    if (callback.mType == String.class) {
                        //如果我们需要返回String类型
                        callbackSuccess(response, resString, callback);
                    } else {
                        //如果返回的是其他类型,则利用Gson去解析
                        try {
                            Object o = mGson.fromJson(resString, callback.mType);
                            callbackSuccess(response, o, callback);
                        } catch (JsonParse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callbackError(response, callback, e);
                        }
                    }
                } else {
                    //返回错误
                    callbackError(response, callback, null);
                }
            }
        });
    }
    /**
     * 在主线程中执行的回调
     *
     * @param response
     * @param resString
     * @param callback
     */
    private void callbackSuccess(final Response response, final Object o, finalBaseCallback callback)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callback.onSuccess(response, o);
            }
        });
    }
    /**
     * 在主线程中执行的回调
     * @param response
     * @param callback
     * @param e
     */
    private void callbackError(final Response response, final BaseCallback callback, final Exception e)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callback.onError(response, response.code(), e);
            }
        });
    }
    /**
     * 在主线程中执行的回调
     * @param request
     * @param callback
     * @param e
     */
    private void callbackFailure(final Request request, final BaseCallback callback, final Exception e) {
        mHandler.post(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callback.onFailure(request, e);
            }
        });
    }
    /**
     * 对外公开的get方法
     *
     * @param url
     * @param callback
     */
    public void get(String url, BaseCallback callback) {
        Request request = buildRequest(url, null,HttpMethodType.GET);
        request(request, callback);
    }
    /**
     * 对外公开的post方法
     *
     * @param url
     * @param params
     * @param callback
     */
    public void post(String url, Map<String, String> params, BaseCallback callback) {
        Request request = buildRequest(url, params, HttpMethodType.POST);
        request(request, callback);
    }
    /**
     * 构建请求对象
     *
     * @param url
     * @param params
     * @param type
     * @return
     */
    private Request buildRequest(String url, Map<String, String> params, HttpMethodType type) {
        Request.Builder builder = new Request.Builder();
        builder.url(url);
        if (type == HttpMethodType.GET) {
            builder.get();
        } else if (type == HttpMethodType.POST) {
            builder.post(buildRequestBody(params));
        }
        return builder.build();
    }
    /**
     * 通过Map的键值对构建请求对象的body
     *
     * @param params
     * @return
     */
    private RequestBody buildRequestBody(Map<String, String> params) {
        FormEncodingBuilder builder = newFormEncodingBuilder();
        if (params != null) {
            for (Map.Entry<String, String> entity : params.entrySet()) {
                builder.add(entity.getKey(), entity.getValue());
            }
        }
        return builder.build();
    }
    /**
     * 这个枚举用于指明是哪一种提交方式
     */
    enum HttpMethodType {
        GET,
        POST
    }
}
package com.nan.cnshop.http;
import com.google.gson.internal.$Gson$Types;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quest;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sponse;
import java.lang.reflect.ParameterizedType;
import java.lang.reflect.Type;
/**
* 基本的回调
*/
public abstract class BaseCallback<T> {
    /**
     * type用于方便JSON的解析
     */
    public Type mType;
    /**
     * type转换成对应的类,这里不用看明白也行。
     *
     * @param subclass
     * @return
     */
    static Type getSuperclassTypeParameter(Class<?> subclass) {
        Type superclass = subclass.getGenericSuperclass();
        if (superclass instanceof Class) {
            throw new RuntimeException("Missingtype parameter.");
        }
        ParameterizedType parameterized = (ParameterizedType) superclass;
        return $Gson$Types.canonicalize(parameterized.getActualTypeArguments()[0]);
    }
    /**
     * 构造的时候获得typeclass
     */
    public BaseCallback() {
        mType = getSuperclassTypeParameter(getClass());
    }
    /**
     * 请求之前调用
     */
    public abstract void onRequestBefore();
    /**
     * 请求失败调用(网络问题)
     *
     * @param request
     * @param e
     */
    public abstract void onFailure(Request request, Exception e);
    /**
     * 请求成功而且没有错误的时候调用
     *
     * @param response
     * @param t
     */
    public abstract void onSuccess(Response response, T t);
    /**
     * 请求成功但是有错误的时候调用,例如Gson解析错误等
     *
     * @param response
     * @param errorCode
     *@param e
     */
    public abstract void onError(Response response, int errorCode, Exception e);
}
五、OKHttp封装之后的使用

       如下面的代码所示。首先得到OkHttpHelper的单例,然后调用get方法就可以了。由于继承了Gson,因此需要在BaseCallback的泛型中传入JSON对应的数据类型,笔者这里是List<Banner>。最后在onSuccess方法中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mHttpHelper=OkHttpHelper.getinstance();
mHttpHelper.get(Constants.URL_BANNER, new BaseCallback<List<Ban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questBefor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ure(Request request, Exception 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Response response, List<Banner> banners) {
        initBanners(banners);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Response response, int errorCode, Exception e) {
    }
});

       是不是觉得封装之后OKHttp的使用变得很简单呢,这就是封装的强大之处,好了今天的笔记到此为止,明天见O(_)O~~

       PS:这里只介绍了OKHttpgetpost使用介绍,其余的使用例如文件下载上传以及对应的代码封装请自己去完成~\(≧▽≦)/~啦啦啦。

网友A(2016-05-21):
抢沙发,楼下做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