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开发笔记-09-用MaterialRefreshLayout实现下拉刷新 上拉加载更多

楼主(2016-03-22):
一、MaterialRefreshLayout的简介

         MaterialRefreshLayout是一个下拉刷新控件,它比官方提供的
SwipeRefreshLayout更漂亮和强大,使用也比较简单。支持android 3.0(也就是API 11以上。下面给出一张官方提供的效果图,高大上有木有?!

下面是GitHub的地址:
https://github.com/android-cjj/Android-MaterialRefreshLayout

二、MaterialRefreshLayout的使用简介
MaterialRefreshLayout的使用基本和SwipeRefreshLayout一样。

1、在Gradle中引入MaterialRefreshLayout的依赖库。
compile 'com.cjj.materialrefeshlayout:library:1.3.0'
2、在布局文件当中放置我们的MaterialRefreshLayoutMaterialRefreshLayout里面也可以放置任意列表控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MaterialRefreshLayout和列表之间的解耦。
<com.cjj.MaterialRefreshLayout
    android:id="@+id/refresh_view"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pp:overlay="false"
    app:progress_colors="@array/material_colors"
    app:wave_color="#90ffffff"
    app:wave_height_type="higher"
    app:wave_show="true"
    >
    <android.support.v7.widget.RecyclerView
        android:id="@+id/hot_ware_list"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com.cjj.MaterialRefreshLayout>
上面的布局文件中,最需要介绍的是MaterialRefreshLayout的自定义属性,overlay以及wave_show。wave_show是设置是否显示下面这个波浪:
overlay是设置MaterialRefreshLayout使用入侵式(true)还是非入侵式(false)。
其中非入侵式的效果如上图所示,下拉刷新的时候,列表可以拉动,列表和MaterialRefreshLayout是视觉上分开的。
入侵式的效果如下图所示,MaterialRefreshLayout压在列表之上。
3、代码中的配置,最简单的使用就是:如果要使用下拉加载更多,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然后要设置下拉刷新和上拉加载更多的回调,也就是在用户触发这两个方法只后需要做什么,一般为向服务器请求(更多)数据。

//设置支持下拉加载更多
refreshLayout.setLoadMore(true);
//刷新以及加载回调
refreshLayout.setMaterialRefreshListener(new MaterialRefresh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fresh(MaterialRefreshLayout materialRefreshLayout)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freshLoadMore(MaterialRefreshLayout materialRefreshLayout) {

    }
});

三、用MaterialRefreshLayout实现下拉刷新和上拉加载更多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APP在下拉刷新、上拉加载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代码应该做什么。

       下拉刷新:下拉刷新就是清除原来的所有数据,如果有分页,把分页回到第一页,然后向服务器请求数据,把数据显示出来以后关闭下拉刷新。

       上拉加载更多:在原来已有的数据的末尾去追加数据。把数据显示出来以后关闭上拉加载更多。

       因此,我们的Adapter需要提供以下两个函数:

/**
* 下拉刷新,清除原有数据,添加新数据
*
* @param newData
*/
public void refreshData(List<Page.Ware> newData) {
    mDatas.clear();
    mDatas.addAll(newData);
    notifyItemRangeChanged(0, mDatas.size());
}
/**
* 在原来数据的末尾追加新数据
*
* @param moreData
*/
public void loadMoreData(List<Page.Ware> moreData) {
    int lastPosition = mDatas.size();
    mDatas.addAll(lastPosition, moreData);
    notifyItemRangeInserted(lastPosition, moreData.size());
}
然后,需要定义以下变量,其中数据是JSON数据的bean对象。

核心代码如下:

    //用于记录当前是第几页
    private int curPage = 1;
    //用于记录一页应该请求多少条数据
    private int pageSize = 10;
    //需要显示的数据
    private List<Page.Ware> wareList;
    //用于记录当前是何种状态,在请求完数据之后根据不同的状态进行不同的操作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STATE_INIT = 0;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STATE_REFRESH = 1;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STATE_LOAD_MORE = 2;
    //用于记录当前的状态
    private int curState = 0;
    //用于记录总页数,在上拉的时候判断还有没有更多数据
    private int totalPage = 1;

然后,向服务器请求数据,实现getData()方法,在请求成功的时候,得到数据,这个数据可能是初始化的时候的数据、下拉刷新的数据、或者上拉加载更多的“更多数据”。服务器的Uri的请求参数需要有当前页以及页的大小。

核心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getData() {
        String uri = "http://112.124.22.238:8081/course_api/wares/hot?curPage=" + curPage + "&pageSize=" + pageSize;
        httpHelper.get(uri, newBaseCallback<Page>() {
            .....其他复写的方法省略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Response response, Page page) {
                wareList = page.getWareList();
                totalPage = page.getTotalPage();
                showData();
            }
        });
    }

实现showData()方法,把得到的数据显示多来。这里需要判断是初始化状态、下拉刷新状态、上拉加载更多状态。不同状态干不同的事情:
初始化状态:初始化列表。
下拉刷新状态:刷新数据,列表回到最顶端,关闭下拉刷新
上拉加载更多状态:追加数据,关闭上拉加载更多

核心代码如下:
private void showData() {
        switch (curState) {
            case STATE_INIT:
                //初始化状态,初始化列表
                mAdapter = newHotWaresListAdapter(wareList, getActivity());
                hotWareList.setAdapter(mAdapter);
                hotWareList.setLayoutManager(new LinearLayoutManager(getActivity()));
                hotWareList.setItemAnimator(new DefaultItemAnimator());
                break;
            case STATE_REFRESH:
                //下拉刷新状态,刷新数据,列表回到最顶端,关闭下拉刷新
                mAdapter.refreshData(wareList);
                hotWareList.scrollToPosition(0);
                refreshLayout.finishRefresh();
                break;
            case STATE_LOAD_MORE:
                //上拉加载更多状态,追加数据,关闭上拉加载更多
                mAdapter.loadMoreData(wareList);
                refreshLayout.finishRefreshLoadMore();
                break;
        }
    }

四、完整代码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support.annotation.Nullable;
import android.support.v4.app.Fragment;
import android.support.v7.widget.DefaultItemAnimator;
import android.support.v7.widget.LinearLayoutManager;
import android.support.v7.widget.RecyclerView;
import android.view.LayoutInflater;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view.ViewGroup;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import com.cjj.MaterialRefreshLayout;
import com.cjj.MaterialRefreshListener;
import com.lidroid.xutils.ViewUtils;
import com.lidroid.xutils.view.annotation.ViewInject;
import com.nan.cnshop.R;
import com.nan.cnshop.adapter.HotWaresListAdapter;
import com.nan.cnshop.bean.Page;
import com.nan.cnshop.http.BaseCallback;
import com.nan.cnshop.http.OkHttpHelper;
import com.nan.cnshop.widget.CNToolbar;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quest;
import com.squareup.okhttp.Response;
import java.util.List;
public class HotFragment extends Fragment {
    @ViewInject(R.id.toolbar)
    private CNToolbar toolbar;
    @ViewInject(R.id.refresh_view)
    private MaterialRefreshLayout refreshLayout;
    @ViewInject(R.id.hot_ware_list)
    private RecyclerView hotWareList;
    OkHttpHelper httpHelper = OkHttpHelper.getinstance();
    private HotWaresListAdapter mAdapter;
    //用于记录当前是第几页
    private int curPage = 1;
    //用于记录一页应该请求多少条数据
    private int pageSize = 10;
    //需要显示的数据
    private List<Page.Ware> wareList;
    //用于记录当前是何种状态,在请求完数据之后根据不同的状态进行不同的操作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STATE_INIT = 0;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STATE_REFRESH = 1;
    private static final int STATE_LOAD_MORE = 2;
    //用于记录当前的状态
    private int curState = 0;
    //用于记录总页数,在上拉的时候判断还有没有更多数据
    private int totalPage = 1;
    @Nullable
    @Override
    public View onCreateView(LayoutInflaterinflater, ViewGroup container, 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View view = inflater.inflate(R.layout.fragment_hot, container, false);
        ViewUtils.inject(this, view);
        initRefreshLayout();
        getData();
        return view;
    }
    private void initRefreshLayout() {
        //设置支持下拉加载更多
        refreshLayout.setLoadMore(true);
        //刷新以及加载回调
       refreshLayout.setMaterialRefreshListener(new MaterialRefresh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fresh(MaterialRefreshLayout materialRefreshLayout) {
                //下拉刷新回调,更改当前状态为下拉刷新状态,把当前页置为第一页,
                //向服务器请求数据
                curState = STATE_REFRESH;
                curPage = 1;
                getData();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freshLoadMore(MaterialRefreshLayoutmaterialRefreshLayout) {
                //上拉加载更多回调,更改当前状态为上拉加载更多状态,页数加1
                //并且在判断还有更多的情况下向服务器请求数据
                //否则提示用户没有更多数据,关闭上拉加载更多
                curState = STATE_LOAD_MORE;
                curPage = curPage + 1;
                if (curPage <= totalPage) {
                    getData();
                } else {
                    Toast.makeText(getActivity(), "没有更多啦O(∩_∩)O", Toast.LENGTH_SHORT).show();
                    refreshLayout.finishRefreshLoadMore();
                }
            }
        });
    }
    private void getData() {
        String uri = "http://112.124.22.238:8081/course_api/wares/hot?curPage=" + curPage + "&pageSize=" + pageSize;
        httpHelper.get(uri, newBaseCallback<Page>()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questBefor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ure(Request request, Exception 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Response response, Page page) {
                //得到数据
                wareList = page.getWareList();
                //得到总页数,上拉加载更多的时候用于判断还有没有更多数据
                totalPage = page.getTotalPage();
                showData();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Response response, int errorCode, Exception e) {
            }
        });
    }
    private void showData() {
        switch (curState) {
            case STATE_INIT:
                //初始化状态,初始化列表
                mAdapter = newHotWaresListAdapter(wareList, getActivity());
                hotWareList.setAdapter(mAdapter);
                hotWareList.setLayoutManager(new LinearLayoutManager(getActivity()));
                hotWareList.setItemAnimator(new DefaultItemAnimator());
                break;
            case STATE_REFRESH:
                //下拉刷新状态,刷新数据,列表回到最顶端,关闭下拉刷新
                mAdapter.refreshData(wareList);
                hotWareList.scrollToPosition(0);
                refreshLayout.finishRefresh();
                break;
            case STATE_LOAD_MORE:
                //上拉加载更多状态,追加数据,关闭上拉加载更多
                mAdapter.loadMoreData(wareList);
                refreshLayout.finishRefreshLoadMore();
                break;
        }
    }
}
五、效果图

好了今天的笔记到这里为止了,是不是感觉高大上有木有,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