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开发笔记-14-用户登录详解

楼主(2016-03-22):
一、为什么需要登录
       用户登陆APP之后,能够使用服务器的一些服务,存储一些信息。比如说在商城应用中,用户只有登陆以后才能添加订单,这设计到API权限验证的问题,之后会说明。

二、APP登陆流程简介
1、从输入框获取用户名以及密码,判断两者的合法性。比如“密码长度必须大于5”,等。

2、密码加密:在通信过程中为了密码的安全性,对密码进行加密。比如:对称加密,服务器与APP之间有一个一致的加密(解密)密钥。

3、使用POST方式,携带用户名和密码向服务器请求,不使用GET方式,因为GET方式是在URL后面直接跟随信息的,易被截取。

4、登录成功之后,保存服务器返回的信息,该Activity设置setResult(),向启动这个ActivityActivity返回信息(返回码)。返回原先的Activity之后,设置用户头像,用户名等信息。

下面给出示例代码:
/**
* 登录
*/
private void login() {
    String phone = etxt_phone.getText().toString().trim();
    String pwd = etxt_pwd.getText().toString().trim();
    if (TextUtils.isEmpty(phone)) {
        ToastUtils.showToast(this, R.string.phone_empty);
        return;
    }
    if (phone.length() != 11) {
        ToastUtils.showToast(this, R.string.phone_error);
        return;
    }
    if (TextUtils.isEmpty(pwd)) {
        ToastUtils.showToast(this, R.string.pwd_empty);
        return;
    }
    if (pwd.length() < 5) {
        ToastUtils.showToast(this, R.string.pwd_short);
        return;
    }
    Map<String, String> params = new HashMap<>(2);
    params.put(Constants.PHONE, phone);
    params.put(Constants.PASSWORD, DESUtil.encode(Constants.DES_KEY, pwd));
    mHttpHelper.post(Constants.URL_LOGIN, params, new BaseCallback<LoginRespMsg>()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RequestBefor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Failure(Request request, Exception e)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Success(Response response, LoginRespMsg userLoginRespMsg) {
            if (userLoginRespMsg.getStatus() == BaseRespMsg.STATUS_SUCCESS) {
                //登录成功,保存用户信息,token
                CNApplication.saveLoginMsg(userLoginRespMsg);
                ToastUtils.showToast(LoginActivity.this, R.string.login_success);
                setResult(Constants.RESULT_LOGIN_SUCCESS);
                LoginActivity.this.finish();
            } else {
                ToastUtils.showToast(LoginActivity.this, R.string.login_failed);
            }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Error(Response response, int errorCode, Exception e) {
        }
    });
}

三、服务器返回的数据详解
       第二点中提到“保存服务器返回的信息”,那么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个信息的含义,之后再谈为什么需要保存。

       服务器通过JSON格式返回我们的数据有:

statesint类型,用于告诉APP是否登录成功。

messageString类型,用于说明states的含义。

user:对象类型,保存用户头像地址,用户名等信息。

tokenString类型,作用是APP权限验证密钥。token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字符串,当APP登录成功得到token以后,下一次去请求一些比较重要的服务器URL(比如添加订单)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参数携带上,由于服务器返回的token值有一定的期效(比如7天),只有携带有效的token去请求这个URL才能成功。这就是所谓的API权限验证。当token过期了就应该提示用户重新登录。

       此外token还有可能错误、丢失。因此,我们在调用服务器的关键API的时候除了要把token带上以外,在回调的时候如果token有问题的话也需要进行回调,并且跳到登录页面请求用户重新登录。因此就有必要对OKHttpHelper以及相关的CallBack进行改写。示例代码如下:

//get方法中在URL后面追加token参数
LoginRespMsgmsg = CNApplication.getLoginMsg();
if (msg != null) {
    String token = msg.getToken();
    if (!TextUtils.isEmpty(token)) {
        if (url.indexOf("?") > 0) {
            url = url + "&" + TOKEN + "=" + token;
        } else {
            url = url + "?" + TOKEN + "=" + token;
        }
    }
}
//post方法中添加token参数
LoginRespMsgmsg = CNApplication.getLoginMsg();
if (msg != null) {
    String token = msg.getToken();
    if (!TextUtils.isEmpty(token)) {
        builder.add(TOKEN, msg.getToken());
    }
}

/**
* token有错误的时候回调,一般是跳到登录页面
* @param response
* @param code
*/
public abstract void onTokenProblem(Response response, int code);

四、如何保存服务器返回的信息
       由于这些数据是全局的,因此我在自定义Application中添加如下两个静态方法来存储服务器返回的信息。主要的思想就是把信息重新转换为JSON格式,然后存放到SharePreference里面。由于Application的全局性,APP启动的时候(Application初始化)就可以判断用户是否已经登录,并且进行一些业务逻辑的处理,例如没有登录的话就跳转到登录页面,已经登录就直接跳到首页。

public static void saveLoginMsg(LoginRespMsg userLoginRespMsg) {
    String json = JSONUtil.toJSON(userLoginRespMsg);
    PreferencesUtils.putString(mCtx, Constants.LOGIN_MSG, json);
}
public static LoginRespMsg getLoginMsg() {
    LoginRespMsg msg = JSONUtil.fromJson(PreferencesUtils.getString(mCtx, Constants.LOGIN_MSG), LoginRespMsg.class);
    return msg;
}

五、登录时机&退出登录
登录时机:
1、一般APP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最好直接跳到登录Activity,登陆完成后进入主界面。
2、在请求关键API的时候返回token错误、丢失、过期的时候也需要跳到登录Activity

退出登录实现:
1、如果服务端有提供退出登录的API的话,就应该先去调用,清除服务端的登录信息。
2、清除本地的token信息。
3、然后刷新头像、用户名、我的收藏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