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程序下载 带1602液晶屏显示

楼主(2016-03-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602.h"
#include"delay.h"
sbit trig = P2^0;        //        产生脉冲引脚   tx
sbit echo = P2^1;     //         回波引脚         rx
unsigned char flag;
unsigned int s,s1,s2,s3,time;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code[]={'0','1','2','3','4','5','6','7','8','9'};//转换成液晶显示的字符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56672)/100;    //晶振11.0592算出来是CM
         s=(time*1.9)/100;//用的时候根据实际反求的
          s1=dofly_code[s/100];
         s2=dofly_code[(s%100)/10];
         s3=dofly_code[(s%100)%10];
         //S=(time*1.7)/100;     //晶振12M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LCD_Write_String(1,2,"   S:--- CM  XX ");
          delay(500);
          LCD_Write_String(1,2,"   S:    CM     ");
          }
         else
         {
          LCD_Write_String(1,2,"   S:    CM  OK ");
          LCD_Write_Char(6,2,s1) ;
          LCD_Write_Char(7,2,s2) ;
             LCD_Write_Char(8,2,s3) ;
         // LCD_Write_Char(6,2,s1)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
        LCD_Write_String(1,1," Csheng bo test ");
        LCD_Write_String(1,2,"   S:    CM  OK ");
        while(1)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Echo为零时为真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Echo为1为真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80);                //80MS
          }
        }
}

这上面是主函数,1602函数和延时函数放在附件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