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View缓存机制

楼主(2016-03-22):
要想优化ListView首先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列表的显示需要三个元素:ListView、Adapter、显示的数据;

这里的Adapter就是用到了适配器模式,不管传入的是什么View在ListView中都能显示出来。

下面简单说下上图的原理:

1、如果你有几千几万甚至更多的选项(item)时,其中只有可见的项目(满屏显示的Item数目)存在内存(说的优化就是说在内存中的优化!)中,其他的在Recycler中

2、ListView先请求一个type1视图(getView)然后请求其他可见的项目。convertView在getView中是空(null)的,第一次都是为空的,只要显示过了convertView都不为空,会保存在Recycler中

3、当item1滚出屏幕,并且一个新的项目从屏幕低端上来时,ListView再请求一个type1视图。convertView此时不是空值了,它的值是item1。你只需设定新的数据然后返回convertView,不必重新创建一个视图,省去了inflate和findViewById的时间,性能就得到了优化。

了解了它的工作原理后,我们就可以重复利用convertView,只要不为空就直接使用,改变它的内容就行了。

使用ListView的时候都会搭配一个Adapter,为了使得性能更优,ListView会缓存行item(某行对应的View)。ListView通过Adapter的getView函数获得每行的item。

package com.dzt.listviewdemo;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content.Context;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view.LayoutInflater;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view.ViewGroup;
import android.widget.BaseAdapter;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List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public class Main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ListAdapter adapter;
    private ListView lv = null;
    private ArrayList<string> list = new ArrayList<string>();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main);
        lv = (ListView) findViewById(R.id.lv_list);
        adapter = new ListAdapter();
        for (int i = 0; i < 100; i++) {
            list.add(item  + i);
        }
        lv.setAdapter(adapter);
    }

    private class ListAdapter extends BaseAdapter {

        private LayoutInflater mInflater;

        ListAdapter() {
            mInflater = (LayoutInflater) getSystemService(Context.LAYOUT_INFLATER_SERVICE);
        }

        @Override
        public int getCount()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list.size();
        }

        @Override
        public Object getItem(int position)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list.get(position);
        }

        @Override
        public long getItemId(int position)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return position;
        }

        @Override
        public View getView(int position, View convertView, ViewGroup parent)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System.out.println(getView  + position +      + convertView);
            viewHolder holder = null;
            if (convertView == null) {
                convertView = mInflater.inflate(R.layout.item, null);
                holder = new viewHolder();
                holder.text = (TextView) convertView.findViewById(R.id.tv_text);
                holder.image = (ImageView) convertView
                        .findViewById(R.id.iv_img);
                convertView.setTag(holder);
            } else {
                holder = (viewHolder) convertView.getTag();
            }
            holder.text.setText(list.get(position));
            if (position % 2 == 0) {
                holder.image.setImageResource(R.drawable.ic_launcher);
            } else {
                holder.image.setImageResource(R.drawable.icon);
            }

            return convertView;
        }

    }

    /**
     * 使用一个类来保存Item中的元素
     *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public static class viewHolder {
        public TextView text;
        public ImageView image;
    }
}
</string></string>

运行效果

第一次打印的结果convertView都是为null

滑动ListView后的打印

从上面的打印消息可以看出,Recycler中会保存七个convertView对象用来显示Item,不管你有上千个Item,也只会创建显示满屏的convertView,这就大大节省了内存,对viewHolder的Tag的使用也大大节省了性能开销